RS232/485adam4520转换信号如何测定,电压范围

楼主(2004-02-25):
各位好,请教一个问题,我公司空调系统是s600控制,s600读取MBC(modem )的信息没有问题,另一公司从MBC的通信口rs232经adam4520转换信号到他的大屏显示温湿度系统(只是读取温湿度)以前也没问题.    后来s600系统的人因某点信号有故障,重新激活后,另一公司温湿度就好象不能收到信号.现在s600的人不在,而大屏显示温湿度系统的人说收不到信号,要自己独立的另外做传感器,那投资就大了.    目前我测的adam4520的rs232入口电压是12v左右,而adam4520不带通信时是data+与data-之间是3v,带上大屏显示温湿度系统通信后data+与data-之间是5v.    我不知道是adam4520有问题,还是s600的mbc送出的信息有问题,mbc的rs232电压正常吗,adam4520的rs232入口电压是12v左右时,而adam4520不带通信时是data+与data-之间是3v这电压对吗.

网友A:
我对s600系统硬盘克隆,大胆对其系统部分通信进行测试,adam4520信号灯闪,我操,竟然可以通信了.insight软件与mbc我不太懂,只是了解了一下.有知道为什么的可以回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