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动阀气源供气系统应该如何选型?

楼主(2004-02-25):
求助:气动阀气源供气系统应该如何选型? 现在我用的9个ZMAP-16K阀门需要一套供气系统,请教高手们,我该如果选型,应该考虑哪些参数?或者有做这个系统的请与本人联系

网友A(2003-12-28):
供气压力,耗气量,过滤,是否要润滑,

网友B:
你用的是不是吴忠仪表的阀门,可以直接找他们技术部门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可以致电给我,帮你解决!

网友C(2004-02-10):
这个问题是许多使用气动调节阀的人普遍比较迷惑的问题,就连我高了好些年调节阀了,具体的说一下也还是困难。我查过好多国内、国外的资料,在这个问题上都讲的让人不很明白。希望有专家给解答一下。

网友C:
大家都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论坛上讨论讨论

网友D:
我认为主要要考虑的是空压机的容量(最大的耗能装置),具体为考虑每台阀定位器、减压阀及其他气动元件(含执行机构)和管路的每小时损耗的耗气量,最后乘以共多少阀门既可,不过你在估算时应考虑定位器等气动元件在工作时和不工作时的耗气,考虑以后的扩容,你也应在计算的结果上乘以一个安全系数。 我看你所提的阀门型号应该是江浙一带小厂的阀门,若其所配的气动元件若为国产,质量也不会很好,其有关耗气量多为抄的国外样本的数值,真正的数值应该大许多,这一点请留意。

网友C:
天亮说的有道理,但是,定位器、减压阀、执行机构以及管路的损耗如何计算,阀门工作时和不工作时的排气量有很大差别,又如何计算? 江浙一带小企业的东西确实差的厉害,但人家在回扣上力度也大,使我们有时根本无法招架。

网友D:
大企业自己产的气动元件都有耗气的指标,如山武的定位器,你会注意到他的耗气量较少,有时候我们不注意耗气等指标,但实际上除了带来能源浪费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如低功耗的电磁阀可以外挂总线等产品,若功耗高就不行。 定位器、减压阀、执行机构以及管路的损耗国家在“工业控制。。。”名字记不清了,上面有规定,如定位器最高每分钟允许。。。,我有空把书名找到 槌六,你是销售那家产品的。

网友C:
天亮:你好。 我们国家定位器基本上都是引进KOSS技术生产的EP系列,如吴忠、乐清九厂、FLOAUTO、张家港等等,工装更不说了,还有一些厂家自己不生产,都是乐清一带生产的搞的贴牌,其定位器耗气量基本指标为:单作用5NL/min,双作用15NL/min并且是气源在0.14MPA下的。但是如果按这个数据计算好象也不太合适。 天亮、你是哪家的,我们可以经常探讨啊。对了我是做FLOAUTO的,不知你知道吗?

网友D:
FLOAUTO,没听说过,上海有个仿VALTEC的FLOWTEC,既V1000系列, 其实气量的计算有个基准即可,真正的系统选择是计算出来的许多倍的。 我主要从事控制阀的开发,

网友C:
FLOAUTO即是FLOWTEC,我给你纠正一下,它不是仿VALTEC,而是引进技术生产的,其VALTEC设计专利在中国都属于FLOAUTO所有。

网友D:
具体是哪儿的,我们私下聊

网友E:
静态、动态不一样,有没有气体流量计

网友C:
谁能提供个具体的计算方式?

网友F:
向天亮和槌六先生问好,有机会再向你们学习。

网友G(2004-06-10):
可以用以下方法: 每台仪表耗气量为1NL/MIN乘以仪表台数就是耗气量了。简单!!如果怕小了,再乘一个系数就好了

网友H(2005-06-04):
考虑好压力,气量,露点,微尘含量和是否润滑就可以了,当然也要关注一下压空中的含油量不能太大了!

网友I(2006-05-27):
说句心里话,其实国外的很多产品,像山武的定位器在现场使用的结果也不是很理想.耗气量也不一定.

网友J:
9个ZMAP-16K阀门?用的是什么定位器?主要要看耗气量的!!

网友K:
向天亮和槌六先生问好.我是搞阀门设计的。有机会一起探讨问题。NXWXR@163.COM

网友L:
我用的工装的  我再选用气源时 按照一个1H 你看够多不

网友J:
我是做调节阀的 ,有机会交流arca@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