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把变送器和数摸转换及RS232或RS422集成到一起的器件

楼主(2004-02-25):
有知道的吗?本人急需!!

网友A:
我司有一智能电力监测仪,它是MODBUS协议,RS485接口,连接RS232时需外加一个RS485/RS232转换器,这个表是测电量的,如您有需要也可帮您一起配转换器。 您是测什么量的?电量?温度或是压力? 13302480038/卢先生 E-mail:lwz@sz-hyh.com

楼主:
我是测量火炮外管温度的,温度范围-40到400,而且是6通道采集!!! 现在还没有确定方案,要求的是还有抗烦扰能力强!

网友A:
不好意思! 没法帮上你,我司没有这种产品! 不过我想你这产品的精度要求应该很高!建议你最好用进口产品!

网友B:
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可以专门为你设计这种产品。

网友C:
您可以用AHLBORN万能数据采集系统~! 联系电话:021-58378445 张先生 传真:021-58376245 ALMEMO测量仪表代表完全新一代测量设备。智能ALMEMEO连接器是阿尔邦公司独家专利产品,为专门连接传感器和外围设备特别设计。ALMEMEO连接器包括EEPROM存储器,它里面储存着传感器和设备的参数。被连接的设备可以自动探测到,同时采用相应的功能,使得测量仪表具有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和易操作性。 所有的传感器,不管出厂设定或者用户自己编程设定,都可以相互交换而不需做任何设定。当传感器被连接到测量仪表时,测量范围,增益,需要的供电电压和参考连接点补偿都会自动传送到测量仪表。而且,测量数至传感器描述都会传送到仪表。由于错误编程或者传感器混乱而引起的误测量可以完全避据纠错、量程。尺寸甚免。不需要特殊的传感器,几乎每一种传感器都可以通过ALMEMO的六个接线端子连接上ALMEMEO连接器。可编程的连接器可以作为附件供应。然而,所有的参数也可以通过用户接口或者串行口手动编程。内置可选择性的闭锁功能以避免和保护不需要的变更。 模拟和数字接口的接口电子部分没有集成在测量仪表的输出模块里,但是位于连接器的插座里。所以对于输出部分无需增加成本,而且不同的接口连接同一个插座变为现实。接口设备的型号和参数都可以通过ALMEMEO的EEPROM存储器读出,测量仪表根据这些参数自动相应地编程。模拟输出和数字接口(RS232,RS485,光纤等)可以在不需要编程的情况下进行更换,甚至它们有不同的波特率或者不同的传输格式也同样不需要重新编程。 因此,ALMEMO测量仪表,在一旦传感器和接口电缆连接好的情况下,完全根据过程控制的时间由智能ALMEMO自动编程。而且存储器里的所有数据都可以在ALMEMEO内置的存储器里修改而可以重复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