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 g9s-4,3.7kw疑惑

楼主(2004-02-25):
现修一富士G9S-4,3.7kw变频器,卸掉逆变模块量驱动板上逆变模块的驱动电压,发现其中EZ-BZ上量不到直流、交流驱动电压,但把逆变模块上上去变频器的三相输出又很平衡,请诸位帮忙解决心中的疑惑!

楼主:
请高手赐教!

楼主:
这种现象是否正常!

网友A:
模块拿掉则Ez也断了,Ex、Ey、Ez是通过模块才联在一起!

楼主:
谢谢,李老师!但EX、EY上都可以量到交直流电压。为何就EZ上没有。

网友B:
你仔细研究一下驱动,EZ的方式好象不同

网友A:
仔细看一下电路板!

网友C:
春发大哥说的不错,仔细检测电路板EZ脚是否有穿孔现象。

楼主:
谢了几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