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报表的RPT文件怎么做呢

楼主(2004-02-25):
请问IFIX3。0 水晶报表的RPT文件怎么做呢?水晶报表要怎么用啊!谢谢大家拉

网友A(2004-01-14):
用水晶报表的报表设计器做成.RPT文件,我是用VB调用它的,传给报表一个SQL查询语句,就可以生成报表。

网友B(2004-02-21):
能否给一个详细点的例子? 多谢!

网友A:
网上有水晶报表设计器4.5版,免费的 ,可以用它做RPT文件

网友C:
VB6自带有crystal report 4.6 作好后可在ifix的crystalreport 8.5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