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可以直接读取pc的串口的数据吗?

楼主(2004-02-25):
labview可以直接读取pc串口的数据吗?具体要怎样操作啊!

网友A:
当然可以拉,看看下面资料: 在LabVIEW功能模板的Instrument I/O>Serial程序库中包含进行串行通讯操作的一些功能模块: 1. Serial Port Init VI模块用于初始化所选择的串行口。Flow control设置握手方式的参数。Buffer size设置程序分配的输入/输出缓冲区的大小。Port number决定通讯接口地址。Baud rate, data bits,stop bits和parity等设置通讯参数。 2. Serial port write VI模块把String to write中的数据写到port number指定的串行接口中。3. Serial port read VI模块从Port number指定的串行接口中读取requested byte count指定的字符个数。 4. Bytes at serial port VI模块计算由Port number指定的串行接口的输入缓冲区中存放的字节个数,并将该数值存放于Byte count中。

网友B:
2. Serial port write VI模块把String to write中的数据写到port number指定的串行接口中。3. Serial port read VI模块从Port number指定的串行接口中读取requested byte count指定的字符个数。 请问:String to write中的数据是哪的数据,是数据寄存器中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