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变频器传动和伺服驱动系统???

楼主(2004-02-25):
变频器传动和伺服驱动系统是否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两者有什么区别? 再成本方面又如何呢?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伺服系统的精度要高变频传动很多,一般用于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但变频器传动能做到很大功率,虽然伺服系统的功率也越做越大,在大功率方面还是要用变频器。成本不好比较,受品牌、功率、精度等影响很多,要具体分析。

楼主:
多谢mbow: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如果我要求 的传动功率不大,但是需要间歇运动,需要很短的 制动时间,不知道选那种方式好?另外,使用伺服系统 需要迅速停机时再机械方面需要加电磁制动器吗? 谢谢先

网友B:
你好!如果如你所说,应该使用伺服系统,如用伺服,就不需要另加制动器,但如考虑失电状态下的制动,应加电磁制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