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关于气体压力控制)

楼主(2004-02-25):
现有一压力控制系统,气源压力为22MPa,需要的压力为6.5MPa和2MPa,也就是在这个系统中要实现6.5MPa和2MPa两个压力的精确调节(压力控制精度0.3%),请问诸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帅克传感仪器您好! 我指的是调节阀,就我了解目前市场上使用的调节阀都是工业用调节阀,其定位精度多数为1% 。压力传感器倒是可以做得很高。需要控制的流量为 2—12kg/s,请问该如何实现?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气动调节阀是做不到的了,电动的也不行,我想只有电液伺服阀才可以做到了,这个问题你最好问罗盛来同志他是专家

网友B:
首先感谢流水寒积极回答大家的问题,提出很多有益的见解,这样的热心人已经不多。诚如流水寒所言,气动的调节阀目前无法达到你所要求的精度,就是1%也算是很高了,不过要是能换作电液伺服系统控制,这样的精度完全迎刃而解。

网友C:
我這有好幾種產品可以適合你用,得先了解你得系統是咋設計得,處理得是模擬量信號還是開關量的,如果系統還沒設計好,也可以來找我研究一下。021-64793899徐先生

网友D(2007-01-09):
我们公司在多个钢铁厂做过高炉,焦炉共和转炉的混气压力控制系统,结果热值和压力都同时控制在预定范围内。你若是有兴趣了解可以与我联系,我会将我们的应用实例发给你看看。http://cybosoft.com.cn/solutions/pressurecontrol.html。
希望有机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