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表存水弯管的请教

楼主(2004-02-25):
在火力发电厂中,管道上的压力表都有存水弯管,我想问一下该存水弯管的作用

网友A:
冷凝蒸汽、缓冲压力

网友B:
多數是用來降溫,緩沖壓力。如果有壓力、流量、溫濕度方面的需求,可以來找我 ,我公司的壓力變送器經常用在電廠來測量蒸汽的壓力。021-64793899 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