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X2N控制二个步进电机走个圆?

楼主(2004-02-25):
想用FX2N控制二个步进走个圆?

网友A(2004-01-18):
用位置模块FX-20GM

楼主:
有没有经济点的方案?那位大哥有二手的?

网友B:
FX2N有浮点运算 你要不要自己写个圆的插补程序啊 这样就最省了 呵呵

楼主:
望H大哥指点

网友C:
用PLC作圆插补,真是“缘木求鱼”啊!

网友D:
我来插一句: 你可以把一个圆考虑成多边形,当然它的边越多就越接近一个圆。然后你利用三角函数计算,让两轴沿着这许多的直边运动。走完整圈后就是一个边缘较粗糙的圆(假如你的机器是画一个半径很大的圆,那么这边缘的粗糙就可以忽略了)这样做的话当然就可以用PLC本身的Y0,Y1来完成了。不但是2N,1S,1N都能实现 你要是想画个边缘平滑的圆,想省钱怕还只有买旧货这一条路了

网友E:
采用松下最新产品:FPG-C32T2,可以作圆弧插补,同时还是一个PLC的主机。性价比最优。

网友F:
像你们的软件所做的圆插补方法是不是在画圆过程中很顿,因为每个小部分,电机都要经过停止,启动的反复过程

网友D(2004-02-24):
理论上会这样

网友G:
用控制卡,P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