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4-02-25):
请教大虾:请问PLC+位置控制模块+功率放大器+伺服电机 能否实现30毫秒定位一次,每分钟完成800到1000次的定位任务! (本认为运动控制方面的菜鸟,还请大虾执教)

网友:
清大虾执教!

网友A:
30毫秒定位一次?还是算了吧。

网友B:
30毫秒?你用来做什么?你是搞军工的?

网友A:
如果真的要30毫秒定位一次,建议用步进电机,伺服定位的整定时间也要十几到几十毫秒。 另外,你的负载是不是由足够的刚性可以保证30毫秒内释放所有的应力,恢复所有弹性形变?

网友C:
要30毫秒定位一次,建议用日本富士伺服电机,可实现完全指令跟踪,伺服定位的整定时间可在1毫秒内完成。

网友:
717171大虾,可以实现?

网友D:
可以实现

网友:
您可以试一试FUJI的伺服系统,确如717171所讲!您可以就近到富士贸易的办事处索取资料!工控网上也可直接获得!

网友E:
最新推荐,母牛快速成长术。 伺服定位受负载惯量影响极大,怎么能凭电机性能一句话就涵概。 建议小猴子在电机上加一个快速响应的刹车,可能会好一点。 最后,强烈谴责推荐日货,数典忘祖的家伙!

网友:
那请问大虾,西门子的PLC+定位模块的方案士富可以实现此类控制呢?

网友F:
‘实现30毫秒定位一次,每分钟完成800到1000次的定位任务!’我来帮你用‘单片机 + 步进电机’完成。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