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bus高手看过来:Profi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4-02-25):
按理说这是个不难的问题,但我们是遇到了,而且求助于西门子服务中心的人,但是却未能解决! 问题:S7300(CPU315)通过EM277与S7200(CPU226)通讯,当我把组态好下载到S7300之后,S7300的BUSF指示灯在红色闪烁,用SETP7监视程序运行时发现S7300里的程序可以运行,但不能与S7200里面的数据交换,而且EM277的数据交换指示灯DX MODE没有亮,说明S7200与S7300真的没有数据交换。 后来本人用SETP7的硬件功能进行在线诊断,SETP诊断结果告诉我是EM277硬件不匹配所至,因为EM277的GSD文件(即SIEM089D.GSD)文件所支持的硬件型号为277-0AA22-0XA0,但我的EM277型号为:277-0AA21-0XA0,难道是SIEM089.GSD只支持277-0AA22-0XA0而不支持277-0AA21-0XA0,可是西门子服务中心北京的人声称SIEM089D.GSD文件是最新的,一定支持,可是SETP7告诉我是这方面的问题,于是西门子服务中心的人告诉我不能相信SETP7的诊断,天啊,难道SETP7的诊断功能也是骗人的,我真的不知相信谁的了,为此,服务中心的人也不能说明别的可能原因,只是反复说这个问题不可能发生,但事实是发生了,现在还没有解决,西门子的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总有高手能解决的吧,问题就交给你们吧! 请不用考虑站号没有设置好这种低级的错误!!! 如有好的建议,请:163lmy@163.com 多谢大家!

楼主(2002-06-07):
这个问题挂了两三天了,还没有哪位高手来指点迷津,是高手们不肯赐教呢还是没有这方面的高手?但西门子的什么系统集成商什么培训中心不是很多吗?还看见不少的广告说什么系统集成、培训,原来水平就是这样而已,我想我今天遇到的问题明天大家都有可能遇到,这个问题不解决,以后怎么敢用西门子的东西?看来以后选用产品得多多考虑!人家说西门子的东西“流”,还真是的!

网友A:
你好! 你的问题其实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对于经常更新的西门子系统。西门子的工程师回答不上来也情有可原,因为往往客户用的产品型号是最新的,他们也没研究过,也没法试,问总部的工程师也是不知道。 如果,您现在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使用老的EM277。如果你是在做研究,尽可以在这里探讨下去,但我认为意义不大。毕竟解决实际问题与进行理论研究是有差别的,不必钻牛角尖。您说对吗? 根据我的经验,使用西门子产品,千万别用最新型号,PLC和变频器都如此,因为质量是个问题,同时技术支持也有时间差。

楼主:
老鹰: 你好!谢谢你的贴子!我是确实要解决问题的。我那有空在钻研大理论的东西,说实在话大家都知道那些所谓的集成商、代理商都是炒货的角儿,只好找技术支持工程师,但还让我失望,其实我不止这样的问题问过西门子的人,但可以说绝大多数没有得到很好的答案,基本是自己解决!我真不知道西门子的服务工程师平时都在做什么? 你的经验我有同感,就拿变频器来说吧,最新的变频器老是出病!当然是PLC、触摸屏也是如此!

网友B:
首先假设你的线缆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假设你在315里的硬件组态没有问题,你的问题没有说的很具体,因为你没有说明你是用CPU315-2挂的em277 还是用 CP342-5 挂的EM277,因为315-2 和CP342-5 都有BUSF 如果你用CP342-5 组态的DP 系统,那么如果你没有在程序里编DP-send 和DP-recive,BUSF 肯定是红的。 如果你用的是集成的DP口,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CPU315-2的版本好,每一个版本支持的功能是有细微差别的,一般 2AF03 以上的功能就比较全了。这个firmware 的版本是可以用户自己升级的。我不知道你的GSD文件是随硬件带的还是怎么来的,具我所知道的,网上的089D应该是支持0AA2X 的,在WWW4.ad.siemens.de 上,如果是这个GSD文件的话那就不应该是EM277 这边的问题。 我很感兴趣你的问题,有什么进展希望你在网上继续聊吧

网友C:
总线上的终端电阻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B:
虚心求教老兄上哪去了, 搞得怎么样了?

楼主:
无忧谷主: 你好!先谢谢你的贴子!因为我是双休,所心前两天没有上来! 现在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用的是CPU315-2DP(315-1BH02-0AA0),当然,我觉实没有在程序里编写P-send和P-revive,难道发送和接接收程序一定要编吗?有的人说BUSF指示灯只是告诉硬件通讯故障,是不是这样呢? 西门子服务公司的人说组态完后,S7300会把S7200(CPU216,216-2AD21-0XB0)当作远程I/OET200处理,并且分配有地址,是这样的吗?我也分配了地址给它,实际上S7300也应可以把S7200的I/O当作自已的I/O来处理才对的。 无论当作什么样处理,这是后事,目前要解决的还是我上面所说的问题。 我用的GSD文件是从西门子网站上下载的! 希望无忧谷子能继续赐教,多谢!!!

楼主:
circinus: 谢谢你,RS485上已置于ON的位置。不知还有没有其它可能原因!?

网友C:
当系统出问题的时候,往往就是能学习到知识的最好时机;越是出故障的时候越不能乱,正所谓“祸不单行,福不双降”;否则的话,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好了,言归正传,不多所说了。 我觉得您现在的系统有故障,应该从最基本的开始检查,往往一些高手就是不注意像“站号没有设置”、“电源没给“等这种“低级的错误”(引用的),而造成没有及时地排除故障,即使检查过了一遍,在故障没有找到前,还是要再检查一遍,正所谓:“没病不死人”吗!具体检查点我认为如下: 1、将CPU315状态切到STOP状态,看一看BUSF是否还亮,注意CPU226 要处于给电状态。如不亮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因为在STOP状态 主要只进行对硬件的检查。如继续亮,进行下一步。 2、如无忧谷主所说,检查总线电缆,包括总线连结器,一定要校线。 3、再次确定硬件组态的模板(实物)的定货号是否与程序相符。 4、站号及终端电阻、EM277上地址开关的设定、CPU315上的终端设 置;以上是否与程序上的相符合。 5、CPU226与EM277的连接器是否确定?可以用CPU226的诊断功能看一 看EM277的状态是否正常。 6、用STEP7 5.1(5.0)的HW CONFIG看一看EM277EM277的状态是否正 常。硬件组态时,如不是必须,请用STEP 7默认的地址,包括315 及226的。 7、试一试,编一小段不涉及网络的程序(仅对CPU315操作),看一 看结果如何? 8、可以试试换一个低版本的EM277。 9、我手头正好有一个生产线程序与你的系统类似,能够正常运行,已 发给你(luomingyong@21cn.com)请注意接收,希望对你有帮 助,祝早日解决问题!如故障排除了别忘了通知一声,我也想知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002.06.11

网友B:
我看你的回答感觉你确认你的组态对吗?因为西门子所有的智能从站都不是把从站的I/O映射到主张,而是内存的映射。对200来说也是这样的,是200的 V 变量映射到315-2 CPU 里去的,而不是200的实际I&O,而且这个映射区有多大,从哪开始是你在组DP系统时设定的。300 PLC 这边也要组态映射区和200对应的,如果组态的I&O 长度不一致也会出现问题的。 再一个问题,你的系统不用DP-send,DP-receive.如果你用CP342-5,那么一定要编, 否则红灯一定闪.

楼主:
CIRCINUS、无忧谷子: 两位老兄,非常地感谢你们无私的帮助,我第一次用S7300通过Profibus进行数据交换,得到你们的帮助,真的非常感谢! 很高兴地告诉你们,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我认为过程是比结果更重要的,虽然问题是得到解决了,但是老实说我还是没有确切地找到问题的原因,所以,我想在此向你们详细说一下解决这个问题的经过! 今天一早,我一上班就先看了两位老兄的贴子,然后按CIRCINUS老兄教的方法一一去试,由于我想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所以每做一次改变我都下载反复测试一次,但我一直折腾到十一点多钟仍没有解决,就在此时我想EM277 Profibus-DP的模块支持组态里有一个“Universal module”(普通模式),何不试一试?于是我删去“2Bytes out/2 Bytes In”换成“Universal module”,当我把组态的结果下载下去时,尽管CPU315-2DP的BUSF指示灯还在闪烁,但是EM277上的指示灯状态,原来DP ERROR和DX MODE的指示灯不亮的,现在都变亮了,只不过DP ERROR是红色,而DX MODE指示灯却是红色闪烁,我觉得奇怪,于是又把“Universal module”换成“2Bytes out/2 Bytes In”,再下载下去,结果成功了,BUSF不再闪烁,DP ERROR灭,DX MODE绿色。 所以问题是解决了,但真正原因却不知道,老兄们你能从这个过程找出原因吗?其实,也可以说见怪不怪,用西门子的东东我是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莫名其妙的事,如果有空我还想向两位老兄请教! 这个问题虽然是解决了,但还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想请教两位! 我在SETP7硬件组态S7300一个数字量输入(16 DI)和一个数字量输出(16 DO),其I/O地址是:输入地址是0—1(即I0.0---I0.7、I1.7—I1.7),输出地址是:4---5(即Q4.0—Q4.7、Q5.0---Q5.7),EM277 Profibus-DP模块组态是:2Bytes out/2 Bytes In,其自动分配的I/O地址是:输入地址是:2—3,输出地址是:0---1。 按照无忧谷子老兄的意思是不能把从站的I/O映射为主站的I/O,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EM277虽然是分配了输入地址是:2—3,但并不等于映射CPU226上的输入I0.0—I1.7或I2.0—I2.7,同样EM277上分配了输出0-1,也并不等于映射CPU226上的输出Q0.0-Q1.7。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我在S7300上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即用:I2.0(EM277上的组态地址,姑且认为是映射CPU266的输入)的常开控制Q4.0(S7300的地址),运行时并没有看到我所希望的结果:即当CPU266上的I0.0或I2.0有输入时,S7300上的Q4.0没有输出。 哪么,我想问如何用S7200的输入来控制S7300上的输出呢? 我在SETP7 Micro/win-32里面对上面的组态结果进行监视,有关从站信息的SMB值如下: SMB222=2、SMB224=1、SMB225=2、SMW226=0、SMB228=2、SMB229=2 上面数据表明,组态的情况如监视得到的值是一致的,而且SMB224的值出表明数换交换正常。 请两位老兄能详细告诉我怎么做。 再次对两位老兄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D:
315-2DP-EM277数据交换方式 例:2Bytes out/2 Bytes In PQW**-VB0+VB1 PIW**-VB2+VB3 S7-2XX-VB中的数据随你怎么处理,明白了吗? 监视VB中的数据。

网友E:
Hi: 您描述的故障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有问题,仅仅是由于您装载的GSD文件与您的硬件不匹配引起的。实际上GSD文件的作用相当于铭牌,并不是随便抓一个就可以用的,也不存在什么最新的一定可以用,而是需要与您的实际硬件相匹配。至于您现在用Universal module(通用模板)能够实现通讯,确实是运气很好,但难保不出问题。您可以使用随机带的GSD文件,如没有可以找供货商,或者让西门子公司重新给您发一个。

楼主:
大松: 你好,谢谢你! 我是首次做这个S7300与S7200数据交换,由于手头上没有资料,只能是瞎摸。如果我不记错的话,PIW**是做AD转换,PQW是做DA转换,我不是很明白你贴子上面的PIW**和PQW**的意思,你能不能详细一点呢?比如S7300如何读到S7200的I0.0的信号和VB100的值?请详细一点可以吗? 还有,目前我的程序里只要用到“MOVE”指令,下载程序后S7300的上面指示灯SF红色,而且即使转到RUN位置,RUN的指示灯也不亮,在SETP7里监视PLC也不运行,但只要把“MOVE”指令去掉,再下载程序,一切都正常。后来我只写一句程序,就是用“MOVE”指令把1000送到DBW100,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序下载下去之后,也是不能运行?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在此一并对SHARP_WEN表示谢意!

网友D:
P是代表外部I/O, 例:EM277的地址是I-200,Q-200,即PIW200和PQW200,以2WORD模板,那PQW200对应VW0,PIW200对应VW4,在S7-200中把I0.0的状态送到VW4中即可。 现象中故障灯应该是寻址错误,你可以在STEP中监视PLC故障信息。 应该没问题了,否则只好发个示例程序了。

网友C:
YONG: 得知你故障已排除,很是替你高兴;不过对于问题一定要弄个清楚的精神实在让人佩服,在这一点上,我们俩挺像的。 1、对于EM277的组态问题我建议你上网下载S7-200系统手册(S7-200SYSTEM_C.PDF 13M,太大了,要不就给你发过去了,),请看附录A43页,那里讲得很清楚。 2、从SMB224=1来看,是组态/参数化错误,如果你按我上回给你提的建议做的话,就基本上排除硬件上可能的故障,还是你在软件中的硬件组态上或编程上有一些BUG;从SMW266=0看出交换区你用的是默认值,你可以试着把在硬件组态中把EM277的 PROPERTIES对话框中的PARAMETER ASSIGNMENT 中的值用CHANGE VALUE 改为500(你在200程序上不要对V MEMORY 区>500的V进行其它的写操作了,从500开始是对网络数据的存储区),如果你的组态不对,你在程序就无法对它进行逻辑运算,我建议你的EM277用“32WORD OUT/8WORD IN”(如果程序大小或其它方面允许的话);对于300读取200中的数据看附录A56页例程,把需用的200的INPUT或OUT或V值送到“输入缓冲区(发送信箱)”即可用了。 3、对于你说的用MOVE指令不好使的现象,我想是不是这样:A、写错了;不是DBW100,而是DB*.DBW100,B、没写错,但相应的数据块没有建立,所以CPU转入STOP。总而言这如“大松”所说是“寻址错误”。能想到的就这些了。你在哪里呀?我家在胜产“活雷锋”那旮,具体就是中国足球腾飞的地方,咳,腾飞也没用,出去了也丢脸,踢得没有气势,输球也不能输路子呀!不说了,祝好运!如有好消息,通知一声! 2002.06.12

楼主:
circinus、大松: 你们好!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的问题在你们的指点之下已经解决了,由于没有资料,只能自己摸索,如果没有你们的指点,肯定没有那么容易解决,所以,我本人特别地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在此一并感谢帮助和关注过这个问题的其它弟兄们,如:无忧谷主、SHARP_WEN、老鹰等,当然还有中国工控网、版主等,因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地方。 谢谢你们! 同时我还想说:西门子服务中心的工程师们要努力啊,真刀真枪搞一搞才知道,不要总是说“不可能”,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直接的更加贴近问题的更加具体可行的回答,而在这方面你们往往比大松、CIRCINUS等要差得远了!其实,你们是更有权威回答所有西门子产品的问题,但让人失望,到目前为止至少我本人还从未得到过满意的回答。 再次谢谢众多的同行朋友!

楼主:
circinus: 你好!我已发邮件给你,没有收到吗?

楼主:
circinus: 你好!我收到你的邮件,我特意写了回信给你,详细告诉你情况,我现在是第三次发邮件给你了,第一次退了回来,但第二次应该收到的,现在发第三次了,你收到后发邮件给我! 多谢!

网友F(2002-07-12):
高手加真情付出,真是精彩!

网友G:
真希望多一些这样的讨论!

网友H:
为什么问题最多的总是西门子?

网友I:
因为西门子的牌子响,性能不错,特别是有较强的网络优势,因此更多地应用于大的控制工程,而做这些工程的人水平较高,所以发现问题也多啦!其实哪种产品问题都不少。

网友J(2002-12-27):
假设你在315里的硬件组态/软件编程没有问题,西门子Profibus通讯问题十有八九是通讯电缆.终端电阻匹配问题;接地及屏蔽.

网友B:
有如亲眼目睹高手过招,眼花缭乱!

网友K:
希望多看到这样的交流。 我做过S7-300的工程,也问过西门子技术服务中心关于与组态软件通讯的问题,结果两个工程师的说法截然相反,害苦了我。所以希望做过工程的工控人互相帮助,教学相长!

网友L:
circinus: 无忧谷主: 虚心请教: 大松: 各位高手能在这样的地方见到你们实在是太好了,我是西门子PLC的新手,现在碰到问题了,我想实现S7-200 PLC做为上位机和6台三菱变频器的通讯,只要分别能调整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就可以了,大家能指点我吗!

网友M:
RE:稽革: 可以在S7-200上加装模拟量输出模块,通过模拟量来调整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网友B:
RE:稽革: PLC通过RS485与变频器通讯,控制变频器,你按变频器121以后的参数写PLC程序一般可控制32台。(三菱变频器的手册有通讯的解释,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L:
大家好: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设置S7-200的通讯接受和发送区,用三菱FX-2N的(MOVE H*8F D8120 — RS D128 K8 D150 K6)已经能够,实现和变频器的通讯,但是S7-200-226只能定义通讯格式(SM30),发送用(XMT VD100,0)到端口 0,由SM4.5来节束发送,可是变频器反回来的数据由谁来接收呢,能发个示例程序给我吗,我明后天出差,回来就该做实验了。项目如果用D/A模块那成本就太大了`而且干挠大、且降低变频器的控制精度。变频器如用外部模拟量输入精度只有0.1HZ(三肯)吃尽苦头啊!!

网友N:
等看到文章时问题解决了,但觉得参与议论一下也是有益的。 西门子的人答的无错、硬件诊断结果也很正确!送入程序后一上电就亮SF红灯,一查“验单”就说“硬件不匹配”,你说300这家伙多“爽快”。西门子产品秉承德国“严谨、古板”的作风,是277-0AA21-0XA0就不是277-0AA22-0XA0 ,就要亮“红灯”就当发生大问题。其实当时只要找回旧版本“277-0AA21-0XA0”导入STPE 7再在“配置”项把这个货号取正就行了(“订货号”英文为“Order Number”直观词意形同“命令号码”)。虽然现在可按“万能性”使用,但还是更正好些。编程软件要定时升级,这可以补充驱动文件和功能模块,对于旧版本的模块尽量用原版,如用新版本一定要看清使用指引如何向上兼容。总之:西门子的东西可以放心他的质量,但不能轻视他的“鸡毛蒜皮”。 用200可以随和些,用300就不行,一定不要有丝毫的偏离,长九下去自然会觉得西门子有他“胜人一筹”的地方。

网友O:
大家帮个忙吧!! 歪WICC有问题啊!!! " A9WSEC3? Simatic WinCC SERVER (Server) Runtime+Any"好象是少了这个授权,我也不晓得这个授权到底是搞啥子的,组太单用户时,运行系统不会提示“许可证期满”,多用户时项目运行时就要提示。 用“变量记录编辑器”“报警记录”编辑器等时在WICC管理器右边的窗口,显示无对象 。不知何古!!运行系统每每到 变量记录运行时间 时提示不能连接数据。 另外有时运行时回莫名其妙的取消运行。 请看一下这个: Licence installed really needed to install Product A9WARC12 YES YES no User Archives A9WRC130 no YES no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128 PowerTags A1WPC412 YES no no Chipcard A1WPC512 YES no no Video A9WCL612 YES no no Channel PROFIBUS FMS A9WC1712 YES no no Channel SIMATIC S5 Ethernet TF A9WC1812 YES no no Channel SIMATIC S5 Ethernet Layer 4 A9WC1912 YES no no Channel SIMATIC TI Ethernet Layer 4 A9WC2540 YES no no Channel SIMATIC 505 TCPIP A9WRC430 YES no no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64K PowerTags A1WPC312 no no no Storage A3WCL112 no no no Channel SIPART A7TMCS30 no no no Channel TELEPERM M,0, CS275 A7TML230 no no no Channel TELEPERM M,0, PROFIBUS A9PRC130 no no no Upgrade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128-256 Powerpack A9PRC230 no no no Upgrade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128-1024 Powerpack A9PRC330 no no no Upgrade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128-64K Powerpack A9PRC430 no no no Upgrade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256-1024 Powerpack A9PRC530 no no no Upgrade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256-64K Powerpack A9PRC630 no no no Upgrade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1024-64K Powerpack A9PRT130 no no no Upgrade WinCC Runtime 128-256 Powerpack A9PRT230 no no no Upgrade WinCC Runtime 128-1024 Powerpack A9PRT330 no no no Upgrade WinCC Runtime 128-64K Powerpack A9PRT430 no no no Upgrade WinCC Runtime 256-1024 Powerpack A9PRT530 no no no Upgrade WinCC Runtime 256-64K Powerpack A9PRT630 no no no Upgrade WinCC Runtime 1024-64K Powerpack A9WCL512 no no no Channel Allen Bradley Serial DF1 A9WCL812 no no no Channel Modbus Serial A9WCL912 no no no Channel SIMATIC S5-PMCL2 A9WC1012 no no no Channel SIMATIC S5-PMCH1 A9WC1112 no no no Channel Applicom Multi Protocol Interface A9WC1212 no no no Channel GE Fanuc SNP SNPX A9WC1312 no no no Channel GE Fanuc Ethernet A9WC1412 no no no Channel Allen Bradley DH DH+ DH485 A9WC1512 no no no Channel Modbus Network Protocol Suite A9WC2030 no no no Channel Mitsubishi FX A9WC2130 no no no Channel Mitsubishi MELSEC A A9WC2230 no no no Channel SIMADYN D PMC Ethernet Layer 4 A9WC2340 no no no Channel Omron C-Series HostLink A9WC2440 no no no Channel PROFIBUS DP A9WOIC40 no no no Internet Connection A9WRC230 no no no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256 PowerTags A9WRC330 no no no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1024 PowerTags A9WRT130 no no no WinCC Runtime 128 PowerTags A9WRT230 no no no WinCC Runtime 256 PowerTags A9WRT330 no no no WinCC Runtime 1024 PowerTags A9WRT430 no no no WinCC Runtime 64K PowerTags A9WSEC30 no no no Server A9WSPA40 no no no ProAgent WinCC A9WSRD40 no no no Redundancy A1WPC112 no no no Basic Process Ctrl (ex.: Split Screen Wizard, Picture Tree Manager) A1WPC230 no no no Advanced Process Ctrl 另外有时运行时回莫名其妙的取消运行。

网友N:
组太软件我喜爱FIX! 因为他是转业做这项

网友B(2003-04-30):
关于315和EM277的通讯不对,是组态不正确造成的,在300的组态界面,双击200子站的图标,在Parameter Assignment标签里,定义I/O offset in the V-memory 的地址,如5000,指的是映射到200 V区的哪里,默认是0,如大松讲的。还有就是EM277站号调整后应该断电重启,不言肯定连不通的。 关于WINCC,是安装了WINCC SERVER ,却没有授权。 解决的办法是卸载WINCC,重新安装,安装时不用的选项不要安装。

网友P:
大侠,怎么再s7-300里面编程啊(和200通讯)的,能否将源程序发到(yuji201@tom.com)谢了!!急急急!!!!!!!!!!!!!

网友Q(2003-08-10):
这里的各位高人,我以前没用过S7的东西,现在没办法要用了,S7-300通过DP网连ET200M,不知道怎么读ET200M的地址,望高人指点

网友Q:
还有啊,我以前用的GE90-70,里面有上升,下降沿,请问一下,S7里有没有? 没有怎么做,我需要用这个.

网友R:
飞火:我也喜欢用FIX。不知道你的PROFIBUS I/O DRIVER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S:
那位大哥也给我发个300和200通讯的原程序呀!!!不是要组态的吗???

网友T:
求救: 兄弟最近在S7 300 (CPU 315-2DP)和富士SX 通讯.用Profibus-DP,SX作为MASTER, S7300 为SLAVE,CPU 315-2DP的订货号为*2AFO3.我从西门子网上下载了4个GSD 文件.结果都没成功.最接近的一次是:S7300上已经没有了BUS FAULT,其它也正常了.可SX 那边却有故障.用富士提供的专用软件HMS公司的SYCON SYSTERM CONFIGULATOR 诊断下来 --- S7300 是一MASTER站.通讯时故障灯一直在闪.我怀疑是否西门子的S7-300和其它PLC 通讯时只能作为MASTER, 它的GSD文件不支持. 以上就时我的问题,那位专家搞过这问题的,拜托了. E_MAIL : xuekang@zpmc.com 非常感谢!

网友M:
s7-300可以做slave的。

网友U:
我用的是S7 300 (CPU 315-2DP)作为DP master,一个总线编码器作为DP slave,我在OB1中没有编程,当硬件组态完后,再HW config窗口中,选择PLC-->DownLoad to Module,BUSF 灯亮,显示出错。对此我已经忙了好几天了,谁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V(2003-11-27):
各位高手老师: 您们好! 本人是刚刚开始作s7-300的新手,也是用cpu315-2dp通过em277和cpu224组成profibus网,不知道怎么通讯,能否把您们的程序发给我学习学习,我将不胜感激。 zengym_001@sina.com

网友W(2004-02-13):
各位好: 现在的PLC的品牌很多,可以做网络的也很多,本人认为,如不是情非得已,尽量选用AB,和YOKOGAWA的做网络,方便快捷,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网络连接上。 bridgestone@163.net

网友X:
各位老兄好: 我公司最近招聘一名自控工程师,编程熟练(用VB最好),最好有污水处理自控系统的项目经验。对工艺较熟悉。至于组态软件,最好用过Intouch. 其实也就200多点,并不困难。因为项目较急,老板要我高薪诚聘,我们老板不懂行。那位老兄有兴趣,来做一下。绝对捞一把,看在各位大哥平时照顾我,所以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小弟姓杨 公司电话:010-64912720 64925811

网友Y:
楼上那位同仁,你的自动化项目搞得怎么样了?你们是坐哪方面的污水处理?工厂还是市政工程的?

网友Z(2005-01-03):
circinus: 你好,可以把S7-200SYSTEM_C.PDF 13M给我发一个吗?谢谢了。

网友AA(2005-02-06):
需STEP7 5.0授权盘。联系051257453102找刘汉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2005-06-05):
兄弟们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真是前人栽树,后人好乘凉啊.............. 这个问题我都实验了几天,就是不行.我还在一个偏远的地方,没有电话,没有网络........好不容易走了几个小时出来上网..希望明天回去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各位PLC前辈你们好,我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现从事了一段时间的铝业轧机的自动控制,对他很感兴趣,但手里资料不全,学习有些困难,希望有朋友能帮助我。谢谢好心的你们!!!   我找过许多网站,电脑城都未买到,但网上有人出售,对于我刚出道的我认为太贵了我无力支付,把以真心希望能帮我提供STEP7 5.2;WICC6.0 和编程的仿真软件。!(西门子)。谢谢,有意请联系QQ56457007 请多指教!!!    E-MAIL:56457007@126.com 13368386095

网友AB:
看到这么精彩的讨论真是让人觉得畅快!希望可以有多一些的这样的讨论。我是新入门的工控人员,主要使用的就是西门子的模块,也遇到过不少问题,真的是只有出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迅速成长。很高兴认识各位高手!

网友B:
各位PLC前辈你们好,我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无意间把SETU7 WINCC 授权文件给删除了 共有3个文件 哪个前辈能给找回吗谢

网友AC(2005-07-12):
"joe: 我用的是S7 300 (CPU 315-2DP)作为DP master,一个总线编码器作为DP    slave,我在OB1中没有编程,当硬件组态完后,再HW config窗口中,选择PLC-->DownLoad to Module,BUSF 灯亮,显示出错。对此我已经忙了好几天了,谁能帮帮我,谢谢。" ??你的总线编码器是怎么连接的?硬件怎么连接的??估计你的硬件组太和实际硬件连接不相符!

网友AD:
好贴,真是好贴,受益菲浅呀,不过对于程序,可以放到资料库,以便大家下载下来学习哈。

网友B:
大家好,我的LG-PLC编程软件丢失了,型号为:K7M-DR60U,誰有这软件发给我,万分感谢!   E-mail:33360163@163.com

网友AE:
LG的编程软件可以到网站上去下。www.lgcq.com 我是做一家LG代理商的技术支持的,做工程也用过S7-300 和 S7-200 还望大家多多指教。QQ:49863696 E-mail: xinyady@163.com

网友AF:
好贴啊 收获很大 !!!谢谢各位高人了

网友AG:
精彩,真精彩

网友AH(2007-03-21):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搞一个S7300通过EM277与S7200PROFIBUS-DP的通讯工作,一时无法下手,能不能把你的相关资料给我参考一下:prond@sohu.com

网友AI:
哪位老兄那里有wincc的编程软件啊,或者网上免费下载地址也行!我找了好长时间了;收费的一大堆,免费的一个也没找到,试用版的也行!谢谢了.

网友AJ:
路过,希望看到多的这种帖子。

网友AK:
我这里也发现类时的问题 PLC400以太网通讯配置用F5 F6时就发现不区配  硬件组态等没问题 443-1是V2。6但就是最新的STEP7 5。4 里面带的也是V2。5的版本  还有连接用的 S7 CONNETION  准备换ISO TRAC连接试 据说能行 还有从那里下最新的GSD啊 就是在线更新也更新不了啊 网上的GSD 大全都没有这个

网友B:
 各位高手老师:
   您们好!
   本人是刚刚开始作s7-300的新手,也是用cpu315-2dp通过em277和cpu224组成profibus网,不知道怎么通讯,能否把您们的程序发给我学习学习,我将不胜感激。
   pengzee1@sina.com

网友AL:
这个贴很好.

网友AM:
300&200的通讯问题,主要是硬件组态做好,网络连接和各种通信设置设好,终端设置好,注意通信线的距离和通信速度的匹配。GSD文件是肯定要的了,否则不能硬件组态。有时编程也是需要的,数据的传输应该在200系统里规定好所用的V区数据,感觉也就是这些。其实刚刚开始学的时候觉得很玄,其实入门之后就不觉得怎么样了。所以我觉得新手门应该多给自己信心,就会提高得更快。

网友AN(2007-04-28):
可以给我一份吗? yunhai2006@163.com

网友AO:
高手还是有啊

网友AP(2008-01-16):
紧急求援:我这里的连铸机(profibus通讯)经常报通讯故障。现象是不定期,不定时,也不定那个站,故障时间短的不到一秒,长的3、4秒钟。联系西门子技术人员后,技术人员讲是DP电缆的问题,有可能电缆是假的。我请求各位老师有没有DP电缆的资料,另外我们想监测通讯电缆的波形,用什么方法。我们有一台示波器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上。

网友AQ:
 需STEP7 5.0授权盘

网友AR:
真希望多看下,能有实例程序吗?

网友AR:
有例程吗?

网友AS:
肯定要悲愤的了.保留

网友AT:
  S7-300可以做从站而且是绝对智能从站,能够做他的主站估计只能是S7-300/400,因为智能从站与主站通讯是要定义数据交换区(即CPU的DP属性CONGFIGER那项,主站从站都得定义数据交换区,就这一点出发考虑,其他厂家设备就不太可能做S7-300/400系列的主站,除非CPU同西门子S7-300/400一样的)

网友AT:
 至于DP电缆的问题,有几种解决方案:
  1)检查屏蔽臣接地是否良好
  2)终端电阻一定ON(接头出线端没有线的都这样做,否则距离远肯定通讯不幸)
  3)检查通讯距离,尽量设定比标准通讯距离的拨特率小1号的,比如100米内标准12M/S,如果电缆不好,选10M/S或1.5M/S,这样通讯可靠得多.

网友AU(2008-03-02):
紧急求援:我这里成型配料系统,S7-300PLC与工控机通讯正常,及工控机里配料系统程序监控正常,WICC组态里的模拟量显示里面有一页需操控人员设置设定值,提前量,当前量,如电煅煤,机加屑的配料称重数值等通讯时断时续故障,其它页正常,所以操控人员不能在电脑WICC组态上设置电煅煤配料称重数值等参数,而不能进行自动控制配料,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啊

网友AV(2011-01-28):
wincc 6.0打开别人做的组态文件时显示授权不充分,A9WSEC3? 否 是 是 Simatic WinCC SERVER (Server) 是怎么回事,自己做的组态文件,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AV:
请问如何使使用西门子300的编程数据线,PC Adapter(MPI )实现wiNCC和300PLC的通信

网友AW(2014-06-11):
都是高手,路过看看,哈哈哈

网友AX(2018-08-17):
这张帖子应该放大精华区去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AY(2018-09-27):
学习了想看看什么内容

网友AZ(2018-11-10):
高手过招,畅快淋漓

网友BA(2019-06-09):
17年前就有这么多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