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网发电机需要哪些保护?

楼主(2004-02-25):
我是一个刚进入工控业的新手,非常想了解并网发电机组需要那些继电保护? 我所了解的保护有低电压保护、电流不平衡保护、相序检测、同步检测,不知道全不全,恳请各位工控界的前辈和高人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回你:现在发电厂发电机保护一般采用一种微机保护屏 我厂采用LFP-984发电机保护装置 功能:横差、零序电压、复合电压、过负荷信号、负序过负荷信号    TV断线信号、三相操作回路、转子一点和两点接地.

网友B(2004-11-10):
有关发电机组并联运行操作,最基本的要求是:发电机组与并联的机组或电网相同的相序,同时以下几个条件必须符合: 1、频率必须相同,可通過同期櫃頻率表指示; 2、电压必须相同,可通過同期櫃電壓表指示; 3、电压相位角必须相同,可通過同期櫃同步表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