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SPA-BUS 变为MODBUS

楼主(2004-02-25):
本人是通讯方面的菜鸟,现有一案子征高手: 我这个35KV变电站现要与FMCS相連,35KV系统选的是ABB(10台REF541)综合保护装置,通讯规约是SPABUS,而FMCS系统选的是MODBUS。如有高手,请将方案、报价、电话发至YHJKING@163.NET。

网友A(2004-01-08):
用7188开发自己的协议转换器!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i-7188ex_c.htm

网友B:
楼上那位,如果哪位先生能用7188开发SPABUS和MODBUS规约,那他压根就是通讯的高兴,也用不着你操心啦.我以前用7188开发过威盛电度表规约转MODBUS,很麻烦的,不是一般工程人员能做的. 现在市场上有规约转换器买,你问问ABB的人,肯定有SPABUS转MODBUS的转换器的.

网友C:
我就感觉没有那么难。给我SPABUS的规约,我来写!

网友D:
ABB公司有这两个协议转换的现成工具,我在做上海共和新路地铁工程的时候就见过,不过当时的保护装置是REF542+,我想REF541也应该类似。你问问ABB公司吧

网友E:
我想我们应讨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MODBUS转换器是用于A/D,D/A转换吗???在通讯中还启什么作用???

网友A(2004-02-25):
REF542本身就兼容MODBUS协议,不需要转换!

网友F:
There are three solutions: (1) ABB has the Protocol converter( modbus <>spabus) (2) you can use OPC Server for SPA BUS( Please check Klinkmann Automation) (3) our company have experience about this solution

网友G:
这些我很熟悉,以前在变电站全都做过通讯程序,现在一直在用

网友H(2004-08-30):
有一种通讯服务器同时有MODBUS规约和SPABUS规约可以解决

楼主(2004-11-04):
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小弟深感谢意! 本人采用了ABB公司产品( modbus <>spabus).

网友I:
ABB公司产品( modbus <>spabus)是什么型号?价位如何?

网友A(2005-05-23):
本单位高压柜中的计费电度表用的是ABB公司产的AINRTAL-X,近日供电部门查其由互惑器输入的线接反了,即A相接到B相,B相接到A相,而我们并未有感到表计费有什么异常,请问:这样接错吗?对计量有什么影响?谢。

网友J:
REF542+,支持Spa、Modbus、IEC104;REF541,支持Spa、Lonworks。我用过spa => Lonworks的,配置比较复杂,现在有spa => Modbus的转换器吗?

网友K(2006-01-06):
我是专业做规约转发器的个人自由团体,联系:07563206638,zh_wuxing@163.com,13902869638,http://www.tx485.cnelc.com

网友L(2008-01-10):
 ABB的RE-500系列光电隔离RS232/RS585转换器说明书
一、 说明:
  由于ABB智能保护设备RE-500系列产品的RS-232通信口及RS-485通信接口是不带光电隔离的,如果使用一般不带光电隔离的RS-232通讯口或RS-485通讯口是很危险的,因为万一碰到雷击等高压打到通信线路上,这就会将RE-500系列产品直接击坏,本公司为此产品研发的无源光电隔离RS-232/RS-485转换器就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应用范围:
将ABB智能保护设备RE-500系列产品的RS-232 串行口转换成RS-485 电平,并使之通信距离延长至1200m以上(9600bps 时)。通过RS485网路,方便将ABB智能保护设备信号送至远方监控系统。
三、接线原则:
光电隔离 RS-232/RS RS-485 转换器外形为一端DB-9针母头,另一端为端子。其中DB-9针母头一端直接接ABB智能保护设备RE-500系列产品的RS-232 串行口,另一端(端子)为转换后的RS-485 信号(含485+,485-,地),在长距离及终端使用时,为防止信号反射,+A与-B之间接入120Ω匹 配电阻。
四、性能特点:
1、无须外接电源,即可保证远距离传输。
2、一体化接线端子,标准DB9孔串口(另配便携式接线口)。
3、零延时自动转换RS485的信号收发方向,半双工通信接3根线(+A、—B、地)。
4、内置700W/MS抗雷击浪涌保护器和1.5KV抗静电保护。
5、无须修改原有软件,即可使RS232的通讯距离延长1200米,若点对点成对连接,可作为RS232远程收发器使用。
6、支持多机通讯,最多可连接128个节点,保证都是工业级(-40℃TO+85℃)转换器,还可以提供军品级(-55℃TO+125℃)的转换器
7、转换器的隔离电压为2500V,通信速率最高大于19.2Kbps,实际可达38.4Kbps以上。
五、典型应用:

六、质量保证:
 本系列产品实行三个月包换,1年免费保修。
七、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13779936521
信箱:zrt7836479@gmail.com
注: RE-500系列产品包括:REF541、REF543、REF545及REM543、REM545、RET541。

网友M(2009-12-10):
大家好  我有一案子要求具有FMCS的控制和输出功能?请问具体和DCS有什么不同?有高手可以联系我  可以合作提成QQ496381131,haiyueep@126.com

网友M:
大家好 我有一案子要求具有FMCS的控制和输出功能?请问具体和DCS有什么不同?有高手可以联系我 可以合作提成QQ496381131,haiyueep@126.com ,甲方的工厂全部采用FMCS控制系统,我们这个空气压缩模块需要与他的FMCS连接并受其控制。请教各位能否帮忙合作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