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电保持

楼主(2004-02-25):
程序自动运行时,中途断电,来电后要求能继续运行,请教如何编程序?PLC为三菱FX1N hxh8103@126.com 谢谢!

网友A:
可以结合使用主控指令MC-MCR,SET-RST,停电保持的计时器和计数器等

网友B:
可能内部辅助继电器做停电保持的电路,因为内部辅助继电器是用plc自带电池供电,不知道这样可以吧,还请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C:
请查一下M8000和M8001特殊继电器的用途会有所领悟的

网友D:
用保持继电器就可以了,没什么难的。

网友E:
用断电保持有继电器(M384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E:
赞成楼上各位的看法

网友F:
自己在PLC參數內設定自動保持的範圍,然後該保持輸出的部分就用這個自保持的部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