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压力数据采集

楼主(2004-02-25):
我希望用我的计算机去检测实验室的热电偶,和压力表的信号,但距离不太近,所以得用RS—485接口。一台计算机最多可以连接几个数据采集仪器.用那种型号呢?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泓格I-7011 热电偶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1_c.htm 泓格I-7018 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8_c.htm 泓格I-7016 I-7016 : 2通道应变仪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6_c.htm Without repeater, you can have Max. 256 modules (I-7000) in a RS-485 network.

网友B:
泰斯特TST5105号便携式运程采集器,一台计算机可接下16台采集器,通讯方式为RJ45,即计算机只要有10/100M网卡即可高速与采集连接。详细请看:http://www.chengdutest.com/ProductsIntro/TST5000/TST5105.htm

楼主:
谢谢 两位帮助

网友C:
你应该选用采集模块,台湾凌华的ND-6017与ND-6530就

网友D:
问一下,如果用的是变送器送来的6路信号(0-20mA),用什么采集卡比较好呢?

网友E:
一般的A/D采集卡前端并联精密电阻都可以实现采集,比如凌华PCI-911X系列;如果采样点较分散,也可以选用数据采集模块,如凌华ND-6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