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关于“测试系统分析与设计”的有关问题

楼主(2004-02-25):
请教前辈,如果做一个关于“测试系统分析与设计”的课题,那么先从什么地方入手呢?一点眉目都没有,谢谢各位了。

网友A:
to alide 建议先看一些虚拟仪器设计的资料!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但是不是可以更详细的说明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