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交流220V,三相异步电机,现在要用单相220V驱动它,可以让它转动吗?

楼主(2004-02-25):
有一个交流220V,三相异步电机,现在要用单相220V驱动它,可以让它转动吗? 电路怎么接?

网友A:
加一个变压器和变频器

网友B:
楼上的人很有见解,同意!

网友C:
不太懂楼上什么意思,三相电机烧掉的一个主要就是三相掉了两相只有一相供电.

网友D:
用一台200V级的变频器直接驱动,没问题,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E:
可以仿照单相电容启动电机,一相接电源,另一相串联电容后接电源。

网友F:
有没搞错?还要加变压器?加个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G:
绝对不行!如果非要用该电机的话,要改造电机的线包。

网友H:
变频器有缺相保护,一般在出现缺相的时候不能启动或跳闸,不知你们所说的用变频器怎么来实现!

网友I:
单相220V入,3相220V出,大多数变频器都是有这种规格的。

网友J:
是这样的

网友K:
没错,这种规格的变频器很多.

网友L:
单相220V入,3相220V出,大多数变频器都是有这种规格的。作者ATV11。 一般都是功率不大的。

网友M:
我刚从公司出来,想继续在工控业中继续奋战,拜托各位帮忙在北京找一份工作,曾经做过西门子的PLC和一些高低压的电器产品,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N(2009-08-08):
我厂有库存220V台达变频器可低价调给你,驱动你的220V三相电机正合适. 想要给我打电话 13853491668 贾

网友O:
买变压器比变频器便宜。如果你不是变频电机,使用变频器还会烧电机。

网友P:
楼上的请问买个变压器怎么用啊,难道你能把单相220用一个变压器变成3 相220啊。应该买个变频器。

网友Q:
加一个单相的变频器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