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无显示

楼主(2004-02-25):
我是光盘生产线的现场维护,现遇到下面问题,请赐教 触摸屏无显示但可操作,所以怀疑液晶屏有问题,更换同样的液晶屏和高压包后 也不行,不知怎么办

网友A:
事么牌子,事么型号,连得事么plc?都没有,叫人家怎么帮你

网友B:
工业用的触摸屏的触摸部分的电路与显示部分的电路是分开的,有可能是驱动液晶屏的电路坏了,因此会产生你描述的情况。 samlei@leiyao.com.cn www.leiyao.com.cn

网友A:
你的人機介面背光壞了送給人機廠商修理

网友C:
是液晶坏了,要维修.

网友D(2004-04-24):
鑫顺光电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商,标准品触摸屏5.7"6.4"7.5“8.4”9.4“10.4”12.1“15.1”的操作温度可达到:-20℃-+70℃ 产品的灵敏度:<10ms欢迎你来电咨询:020-87568727 33530667 www.sxtouch.com E-mail:sxtouch@sxtou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