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求助]关于ACS600 master/follow

楼主(2004-02-25):
四台acs600,采用master/follower 应用宏。一般资料提供的是环形连接,现在要改成星形连接,自己开发一个控制器,星形连接各个变频器,请问有没有大侠搞过,可不可行?实现起来要注意什么?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大侠帮忙啊!!

网友A:
你指的是用一个控制器控制四台电机吗? 我这里有一款专业控制器产品。如果是独立恒压供水控制系统的话,这方面绝对没问题,如果是其它 的话你可以找别的控制器试试,单自己开发的话也不是不行,不过你知道这方面的成本也不会太低,还有产品稳定性和抗干扰问题。

网友B:
主从应用宏环形连接吗?你在哪里看的资料?这是不对的。主从应用宏是单向连接的,即一台主机,n台从机。你说的星形连接,不是要做“对等网”吧?

楼主:
如果超过两台变频器,主从应用宏一般是环形连接的(ring),ABB的system application里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