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和变送器是否一体

楼主(2004-02-25):
比如插入式温度传感器和变送器是做在一起的吗?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和变送器做在一起的通常叫一体化温变。

网友B:
有没有还把RS232或者422和变送器做到一起的,如果有,都有什么厂家在生产呀?

网友C:
我公司有進口的! 是在一起的!也有RS232或RS58 價格優惠! 021-54857220 鐘先生

网友D:
该设备的体积,质量怎样?电源要求是多少?

网友E:
我公司有 是和变送器一起的 010-62975336 耿自新

网友D:
还有抗干扰能力要好,因为用在火炮管温度测量,温度范围是-40到400度。体积和质量有多大?

楼主:
rs232和422是一些什么东西呀,能不能给晚辈一些指点呢

网友C:
是電腦的通訊協議,不同的系統有不同的要求。有要232 的,有485的,也有422的。如果還有不懂的就直接來問我。021-64793899 徐先生

网友F:
rs232和422是串行通讯的两种电气标准。 协议指串行通讯的数据格式。

网友F:
王慎:留下你的联系方法?!我的信箱: heyu49@21cn.com

网友D:
刚接触这些东东,昨天看了一天,现在还没有确定的方案。自己理解和考虑的方案:一种是通过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型号?),然后通过导线,把标准(0-20mA)信号传输100-200米距离,在中心控制室,利用数据采集卡把数据采到pc上。另外一种是,在采集现场,把传感器和远端数据采集卡(6路,型号?)结合,然后把数字信号传到pc机上。还有根据我所了解,数字温度传感器应用也很广泛,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测量范围是(-40-800度的)(不好意思,上面的温度范围敲错拉:)?楼上的仁兄,你的哪个网叶打不开 ?还有对于两线制和三线变送器,在网上看了半天还是迷茫? 我的E—MAIL:hearten2000@sohu.com

网友F:
第二种方案比较合理。 数字传感器最高测量温度 +125。 不巧我的服务器调整,耽误事,气死我了!!! 对于两线制变送器,采用标准为 4-20mA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