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软件加密

楼主(2004-02-25):
请问设计好的IFIX组态软件如何加密?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谁来解答一下呀!

网友B:
好象不能加密,有一种方法,可试一下,象网吧一样。

网友C:
可以用修改 grf文件的方法来加密. 具体见execel 文件加密方法.

网友D:
在VBA工程浏览器中右键点各个工程,弹出菜单中有保护功能,加密后别人看不到原代码。

网友A:
是有密码了,可我一打开IFIX就需要输入密码,太麻烦了! 能不能只在看原代码的时候才提示输入密码呢???

网友E(2008-04-16):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祥细信息:http://blog.sina.com.cn/softcontrol

你提到的东西是盗版的授权破解密钥,不是对整个工程项目进行加密

网友G:
在ifix画面中,编辑脚本,画面初始化配置CFixPicture_InitializeConfigure函数中,写上脚本关闭当前画面,什么时候都不会对该画面进行查看及编辑,这种方法连制作者都不能再编辑。注意:因为不能再编辑,所以需制作好,再写上该脚本。

网友H(2009-01-05):
邓工,怎么像excel加密

网友G:
如果像Excel加密,在运行过程中有很多的麻烦,每次到这个画面,都要提示输入密码,在实际中是不充许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