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施耐德高手这边请

楼主(2004-02-25):
各位大虾好: 小弟选的是quantum PLC 双机热备140CPU11303,请问各位:上位机和PLC怎么通讯呢?

网友A:
你想怎么通讯,MB+,以太网?

楼主:
wb210xa 谢谢回复,我用以太网。要是用MB+又怎么通讯呢?

网友B:
买个MB+网卡,就可以。上位机用什么软件啊,常用的都支持MB+方式。 自已编写上位程序的话,用以太网好一些。

楼主:
谢谢minibug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