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超频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4-02-25):
请教各位:我厂的一设备用4KW西门子变频器控制4KW的异步电机,我现将其超频使用,空载时变频显示53.2赫兹,整机带上负载时其频率变为54.3赫兹,随着负载减少,其频率也降低,电机转速也相应的产生变化,但是传感器从电机反馈回来的信号却又显示速度没变,不知怎回事,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传感器坏了

楼主:
传感器已换过,情况一样,而且其它的变频器也有这种情况出现。我怀疑是超频使用令转矩下降既而出现频率变化了。

网友B:
各个显示信号都有误差!你觉得电机速度实际上有没变化?本来有负载电机速度应变小。这对你生产是否有影响?

楼主:
负载大,转速低,本来我也是这样想。但实际上我说的转速变化都是我用闪频仪测的,应该可以排除是变频器显示错误。还好的是它在满负载的时候频率是基本不变的,只是负载明显变化时频率也跟着变化了。会不会是传感器反馈到单片机时计算错误了?

楼主:
哪位仁兄能再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