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可以配置那类电机

楼主(2004-02-25):
请问各位老师: 我公司使用的变频器有配置专用变频电机,也有绕线异步电机,请问可不可以使用鼠笼电机?若可以,使用哪些场合? 谢谢!

网友A:
鼠笼电机可以,但不能长期工作在低频下,因低频时散热不好容易烧毁电机

网友B:
我认为只要是交流电机,都可以用变频器,只是搭配好坏的问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鼠笼电机可以,但不能长期工作在低频下,因低频时散热不好容易烧毁电机,我赞同此观点,就是工作在50HZ以下,但不要过低。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一台变频电机在使用过程中,某一时段在5~50Hz范围内调速使用,此时电机的功率是随着频率、转速的变化而变化。变频电机特别适合于恒转矩负载,因为它的转矩是恒定的额定转矩,那么它的转速越低,它的实际使用功率也就越小。此时就可以充分发挥节能的优势,实现我们进行变频改造的目的----节能。而普通电机只会在额定功率附近使用,所以普通电机无法实现节能的目的。因此,我们肯定的讲,变频改造不用变频电机等于没有改造

网友D:
TO;YUTIAN 兄弟,你的话太绝对了。 TO:半路出家 现在变频器配的电机有几种:变频电机、绕线异步电机、鼠笼异步电机、同步电机、磁阻电机、还有变压器。其实变频器上用鼠笼电机比绕线异步电机、变频电机多的多

网友E:
李惠锋先生回答得完全正确!

网友F:
都有道理

网友G:
寻求有变频器维修经验的单位或个人,我公司从事自控工程,承接变频器维修,有意者于我联系GJPGJP◎TOM.COM

网友H:
那如果变频器使用异步电机的话,它的转速怎么控制呢?因为输出相同的频率,负载不同,转速也不同.

网友D:
闭环用编码器反馈啊,开环的话以前使用滑差补偿频率叠加,现在不是有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吗。它是通过检测的电机电流参数输入到芯片内部建立的电机模型,控制输出精度

网友I:
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都可以发给我.wuchunning1000@sohu.com 工作上想多了解些产品资料.谢谢

网友J:
赞同李惠锋的说法。

网友D:
以日立三相异步电机为例, 电机转速范围在20HZ-50HZ时, 通用电机(自冷)就可以正常连续运转. 转速在5HZ-50HZ时, 需要使用自冷变频电机. 转速在0.5Hz-50Hz时需要用他冷变频电机.以上转速范围内均为100%力矩输出.所以针对不同调速范围应选用合适的电机.

网友K:
请问一下:: 变频期带变压器有什么作用啊??我是菜鸟,那位大虾讲解一下

网友D:
高压-低压-高压中间需要变频器,有些是高-高系列,例如罗宾康的.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