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种现象是不是正常?

楼主(2004-02-25):
你们的MCGS作上位机,我们下边接N台传感器,来进行485通讯,通讯状态是个开关量,它具体根据什么来变动的?我现在下位机用一台,通讯状态和通讯数据绝对不会存在问题,而现在下位机是十台,就算是两台通讯状态就要不停的跳变,我觉得是正常的,你们给我个确切的答复。

网友A:
如果不影响数据采集,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如果不能接受请致电技术支持,详细了解情况,给您解决问题的方法.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答复,具体怎么讲?我不是太明白

网友A:
通讯状态不稳定会不会影响您的数据采集,也就是说数据采集是否正常?如果数据采集不正常,请你给我们的技术支持打电话.

楼主:
通讯延时起什么作用?还有通讯时,两台以上的传感器地址轮寻之间的间隔又是怎么定义的?我实验看的好象发送命令的间隔始终为1秒,改变通讯延时不起什么作用。

楼主:
还有,我感觉你们的通讯设计本身存在漏洞,设备窗口和对应的动话窗口本身的实时显示严格对应不起来,比方说反应速度的快慢。现在的一种情况是设备窗口中能够实现通讯,数据采集没问题,但是通讯状态始终不正常,这是接收一次指令,返回一串数据,理论上这样是最完美的。可是为了达到你们窗口所要求的通讯状态和数据采集的完美组合,我程序改为接收一次指令,连续返回六次数据才能实现。我心理感觉就算是通讯正常,也说服不了人去正常的理解。以上所说都是我实践所得。

楼主:
斑竹,快帮忙啊,我很急的。电话也打过,更说不清楚,很多给我的原因都不是我要的,我调的太熟悉了。拜托,产品马上就要卖了。

网友B:
我应该知道你是谁,还是那句话,你将东西拿来,我们一起调试好不好。我们的驱动是为另一个厂家的设备编写,肯定不能100%满足您生产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