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加急:S7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4-02-25):
有一S7(随德国设备进口),已用两年。今天系统无法运行,经查低电压灯亮。不知对程序是否有影响?如何解决?更换锂电池时有何注意事项?敬请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西门子的我没试过,以前我搞过美国的一个品种,电池拿下后,只是它里面的运行时间没了,别的程序什么的都还在,已运行半年还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B:
S7更换锂电池时不会使程序丢失。程序存储在卡上。在开机上电时打S7上的旋纽把程序从卡中COPY回PL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