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技术在F-D直流调速系统上的应用

楼主(2004-02-25):
一、 前言: 我公司从美国进口的二手设备轮胎式集装箱场地桥的电控系统是GE公司70年代初产品。电气传动系统打用F-D(直流发电机-直流电动机)结构,核心控制部件为电磁放大器,由于其控制精度低,效率不高,加之元件严重老化,系统故障频繁,因此对其进行升级改造势在必行。2000年初,我们应用PWM(脉冲宽度调制)技术对其调速系统进行了改造。 二、 轮胎式场地桥拖动系统简介: 轮胎式场地桥驱动系统采用柴油发动机驱动直流发电机,通过改变直流发电机的磁场大小来控制直流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从而实现电动机基速以下的调压调速。按照其工作特点,要求拖动系统具有如下的性能: 1. 具有较硬的机械特性,静差率小于5%。 2. 具有较宽的调速范围,调速比为1:100。 3. 具有较快的动态响应过程。 4. 具有加、减速时自动平滑的过渡过程。 5. 具有较好的挖土机特性,能将过载电流自动限止在1.5倍的额定电流上。 三、 PWM调速系统设计原理
1. 电气系统结构 根据上面提出的性能特点,我们设计的直流发电机调压器的原理框图如图一所示。 主回路由整流桥,IGBT功率模块及发电机磁场构成。 控制回路的速度给定信号经鉴相、整流及滤波处理后进入斜坡函数发生器,其目的是控制起动和制动的平稳性,输出信号与电流、电压反馈信号进入电压调节器(PI调节器),构成一个闭环调节控制系统,电压调节器的增益和积分时间常数均可调。电压调节器输出的误差放大信号进入脉宽调制器,控制输出的脉冲宽度,此脉冲系列经逻辑切换单元、脉冲放大单元去触发IGBT模块,从而控制发电机磁场的大小。 系统采用电压、电流双闭环系统既保证了动态稳定性、无静差和较宽的频带,又能在电机过载能力的条件下获得最快的动态响应。由于电机电感和电机惯量的作用,可实现对电机制动的换向操作并可实现四象限运行。 2. 调节器的参数选择及调试 系统的关键环节是电压调节器,它担负着调压、限流双重任务。由于系统的控制对象是大功率电机(125KW),转动惯量大,因此要求调节器的增益不能大,积分时间常数要与机电时间常数匹配好。其电气结构图如图二:
根据电机参数我们选择的调节器参数为Kg=1.5,τ=0.3s。 电流截止负反馈正常情况不参与调节,其调节器的增益由限流值决定。系统在实际调试时若出现振荡(主要是低频振荡),可相应调整电压调节器的增益及积分时间常数。调试时,可在给定端接入方波信号(f=1Hz,幅值为1V),再接入使能同时监测电后反馈信号,如果反馈波形不振荡,且超调满足要求,说明调试成功。 3.系统的外围接线 系统的外围接线如图三:
系统的外围接线比较简洁,其中电压、电流反馈信号由电压、电流互感器提供,动作逻辑信号由顺序控制电路提供,报警输出可接至启动控制回路。 四、 调速系统的保护功能 由于系统工作环境比较恶劣,为保证在任何干扰下系统仍能工作,对外接口全部光电隔离,为保护功率器件的安全和提高系统的整机可靠性,系统实现了全方位的自我保护,如过压、欠压、过流、超温、超载、失控保护等。这些保护组成一个禁止电路,控制系统工作状态。 五、 结束语: 本文设计了一种F-D系统无级无静差调速控制器,该系统已应用在本公司轮胎式集装箱场地桥上,经过近一年的运行证明改造后整机运行性能更优良,且结构合理,集成度高,工作可靠,价格低廉。

网友A(2002-02-04):
我需要该产品,请将产品的详细资料给我!谢谢 E-mail:nicc_wjh@sina.com

网友B:
我需要该产品,请将产品的详细资料给我!谢谢    E-mail:longerhuang@hotmail.com

网友C:
请将产品的详细资料给我!谢谢 zhj950@163.com

网友A(2002-03-12):
请需要本产品有关资料的朋友,可与我联系: E-mail:wanjhua@sohu.com Mobile:13851924613

网友D(2002-04-24):
我需要本产品的详细的资料!谢谢! E-mail:xiao_di0274@163.com

网友E(2003-05-13):
我需要本产品的详细资料!谢谢! E-mail:jackck25@163.net

网友F(2003-10-10):
我需要本生产的详细资料!谢谢!

网友G:
这是一种改造的方法,但并不值得推广. 一般方法是用直流驱动器拖动直流电机,更易于控制.

网友H:
用全数字直流调速器改造更简单,价格也不高,维护方便

网友I(2004-02-25):
我需要本产品的详细资料!谢谢! zy431cw@sina.com

网友J(2004-05-24):
本人目前正有此类项目,F-D机组的矿井提升机系统。用SIEMENS 的直流装置6RA70对直流发电机的磁场进行调节,比较苦恼。电机功率为1800KW,发电机的励磁电压为220V,电流30多安, TO:广东容济,你处可有好的方案,可与我联系。 021-64382344-1901,董 我的邮箱:dongbin0536@sina.com 请需要本产品有关资料的朋友,可与我联系:    E-mail:wanjhua@sohu.com    Mobile:13851924613

网友K(2005-05-30):
我急切需要本产品的详细资料!非常谢谢! 我的邮箱gupengxiao@tom.com

网友L(2005-11-21):
我需要本产品的详细的资料!谢谢!
  E-mail:sui.shaoyuan@163.com

网友L(2006-04-04):
请将产品的详细资料给我!谢谢
  sui.shaoyuan@163.com

网友M:
我也要!谢谢!wentaohu520@163.com

网友N(2006-05-18):
    我需要本产品的详细资料!谢谢!
  E-mail:yh_gao@sina.com

网友O(2006-09-28):
我也要!谢谢!qdh525@yahoo.com.cn

网友P(2008-10-09):
我也要!

谢谢!

yunxwx@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