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流量计的重复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2-25):
问一个外行的问题:流量计的重复性是什么意思? 本人是搞电气的,想多学一点,谢谢!

网友A:
仪表的重复性是指在同一工作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多次重复测量,其示值相互不一致的程度。重复性表示仪表随机误差的大小。我想这个重复性,只有在校验是才能得到。通常由厂家提供和保证。

楼主:
谢谢! 我就是看到仪表的说明书,有点不理解。这下明白了!

网友B(2004-06-25):
在定位器上我看到过滞后度±1%F.S,这怎么理解,F.S代表什么?

网友:
满量程 老帖中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