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接地故障请教

楼主(2004-02-25):
各位高手:我司DANFOSS VLT5000变频器启动时出现接地故障报警,请问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A:
你好!你说的变频器故障可能是安装环境问题,可能是太潮湿,如果不是,你可以把变频器重新拆开,在组装一次,我想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就得找维修部了,可以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13018210271

网友A:
对了,问题处理了吗

网友B:
我司DANFOSS vtl2800通信错误

网友C:
检查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