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控制高手

楼主(2004-02-25):
请教 我公司有一台三菱A273UHCPU型号PLC和两台MR-J2-20B伺服电机,它是通过 一个SSC-NET端口控制两台伺服.却不知原由.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A273不是单纯的PLC,三菱叫它运动控制器,双CPU架构,推出有些年了,最新的是Q系列,它其实是用通讯的方式去实现运动控制的,A273通过SSCNET可以带16个轴。就是通过a273 sscnet的output端口连接到你的第一轴sscnet input,从第一轴的sscnet output连接到第二轴。。。。以次类推,直到你的最后一轴,再将你最后一轴的sscnet output端口接回a273的sscnet input端口组成环路,硬件连接就完成了。

网友B:
终端接法可能有误:Q172/Q173CPU的最后一轴的SSCNET网络的CN1B口应连接MR-A-TM终端接头(即终端阻抗器),防止波反射造成通讯障碍。A273应与Q运动控制器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