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ET200M远程站能带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吗?急!!!!

楼主(2004-02-25):
问题1 如题 问题2 我想用CPU315-2DP带若干个ET200M,ET200M带若干个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CPU315-2DP能直接读写(与自身映射到CPU中的组态模块一样)模拟量输入输出模板吗? 谢谢!

网友A(2003-09-22):
问题1,当然可以。 问题2,315-2DP主机只能访问4个byte的本地IO,多余的部分使用SFC14/SFC15来读写。

网友B:
我用313C-2DP带了48点的数字量输出,18路模拟量输出,2路模拟量输入,也不需要SFC14/SFC15来读写呀,硬件组态后和本机的输入输出点一样使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是吗??我的意思是使用PROFIBUS报文访问的时候,如果我访问一个从站的数据长度超过了4个字节,PLC程序就会报错了,如果你的扩展口是挂在PLC本身上的,那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总线上面的从站,应该要使用SFC14/15的吧,我认为。

网友C:
没有问题

网友D(2004-02-22):
我常用CPU315-2DP带四个ET200M从站(100个左右DI/DO,20个左右AI,10个左右AO),采用SCL语言对I/O点直接进行读写操作,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E:
如果20T/H燃煤蒸汽锅炉控制采用FCS,(鼓风55KW,引风90KW) 1、哪种FCS系统最适合? 2、造价如何? 3、测点仪表、PLC、组态软件如何分布、选型? 我的e-mail:kzdz@tom.com 请前辈指教,希望能长期合作。

网友F:
你用dcs就可以了,2上位机+9块s7-200,造价估计也就是8,9 万八

网友G(2005-12-20):
我也不知倒

网友H:
可以直接读写

网友I:
没有问题的!

不过ET200M是有-1和-2的
-1是不支持编码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