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相信

楼主(2004-02-26):
难道这里没有精通T400的专业技术人员吗?还是不愿意赐教?

楼主:
真的不敢相信。!!

网友A:
能否请教什么是T400吗?谢谢!

网友B:
你太嫩了,干吗不找我呀???????????????????????????????????????????????????????????????????????????????????????????????????????????????????????????

网友B:
晕!可不是我说的,肯定是我同事说的, 嘿嘿,我不会乱说的,不要怪俺啊

网友C:
是西门子的T400吗?你想用它干什么?或许我们能交流一下。

楼主:
长风,我想用来做精密的电机速度控制,可是由于交流传动的本身无法克服的原因,精度不可能太高,你有类似的经验可以和我交流吗?

楼主:
长风,因为系统是高要求的精密传动,有张力和卷绕的问题,可是系统给我的要求是需要在万分之零点五左右,不知道你有类似的经验吗?我的经验告诉我交流闭环用那软件还是没办法达到那样的要求,你有经验可以指教吗?

网友C:
我们用T400控制过铝带的卷取,但传动装置是直流6RA70控制器;速度精度好象比你所说的低一个数量级。不知你说的是不是速度?T400的运算速度比较快,但决定系统精度的还要看执行机构(变频器、电机等)以及检测元件的精度。

楼主:
长风你好,据我所熟悉的6RA70应该是可以做到那样的精度,象你那系统的应该没问题,我的系统的高精度的印刷机用的,我在实验里做的,如果正常的话千分之一是没问题的,你有 类似的调试经验可以和我沟通吗?我的信箱cccc12365@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