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18b20

楼主(2004-02-26):
我正在做ds18b20的多点测量实验,但是输出的温度有时正确有时错误(为85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另外我采用外接电源的方法,没有mos强的上拉,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02-09-02):
DS18B20连接时出现85℃一般是由于电源的问题,可将你的电路发往以下邮箱market@lance-cn.com,附上具体实验现场情况说明最好。我司可提供最专业的技术支持。 长英科技 陈进

网友A:
谢谢陈进先生的帮助

楼主:
不用客气,如果还有问题请直接和我联系。

网友B(2003-01-02):
我在用18B20时,用的是2芯屏蔽线,单独5V供电,但在20米内正常,超过20米显示“00”,单片机89C51 p1.7

楼主:
zousn, 请问系统是接单点,还是接多点?如能将现场情况描述更清楚一点,或许有助于判断故障原因。 digital

楼主:
你是将DS18B20接在单片机上吗?如果是,必须在单片机的I/O引脚加驱动电路。我们在测量发电厂电缆沟内各点温度时,曾经在每条100M的双绞线上连接多个DS18B20(最多一条线连接32个)。工作完全正常。

网友C(2003-03-19):
请问老灰猫,你 的驱动电路是如何加的,能指导一下小弟吗

网友D:
只要电源电压低于4.8V,输出就会是85℃

楼主:
可以,每一路单总线利用一片74LS244组成双向缓冲驱动器。这样每路可接多个DS18XX器件。发送缓冲的使能控制端始终接地。接收缓冲的使能端用单片机并行口的某一位控制。

楼主:
老灰猫,不错嘛,玩18B20有一段时间了吧,欢迎来信交流交流。 老灰猫系统设计挺好,建议大家选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老灰猫,感谢你的无私!希望有机会多与您交流!

网友E:
我在单片机P1.1口接一个DS18B20,采用外部电源接法,但是温度值总是送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情?请大家帮忙啊。 谢谢!!!

楼主:
给你发了一个单点源程序,自己研究研究,如还有问题再说。

网友E:
非常感谢!如有问题,我再来与您联系。

网友F:
大家也可以到我所网站上看一看,如有什么疑问,可按网上的电话、E-mail地址和我们联系. 网址:www.busdds.com或www.mulv.com.cn

网友G:
请教老灰猫,加了74LS244后,对ds18b20的连接(如间隔距离等)是否有要求?连接线的粗细有什么要求?

楼主:
如果你使用的是DS18B20,没什么问题呀。只要线长度不超过100M。对间隔没什么要求。线径不能太细。

网友G:
请教老灰猫,我按照你提供的方法,但用的是74HC245,温度传感器为DS18B20,采用数据线,VCC,GND 三线连接,线粗为单根0.75。另外,控制74HC245的传输方向。 不知采用74LS244应该怎么连线?单根数据线与74LS244怎么连接?

楼主(2003-04-20):
74LS245可能不行,因为内部不是施密特结构。 至于74LS244怎么连接可以见我在3月21日发的贴子(楼上)。

楼主:
请教老灰猫,你说如果我只是把一片DS18B20接入单片机的一个接口,我的外围电路应该怎么样设计,还有就是不进行汇编编程可以直接在此接口读取温度值吗?因为我软件不行,在一个我如果用汇编,那就麻烦了,我只是想通过此接口知道一个温度值而以,至于什么温度控制是没用的

网友H:
各位大虾:我用ds18b20测量单点温度,采用外部Vdd供电方式, 单点测量应该也不用场效应管的,照产品资料上的外部供电方式连接了电路, P3.5接DQ,DQ同时通过上拉电阻接5V;GND接地;Vdd接5v。 但测出的温度显示是85度,程序的时序应该不存在问题,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连接电路。 非常感谢!

网友I:
有没有多点ds1820的测温汇编程序,我不会匹配序列号!请教教我吧!magic_blue@sina.com

楼主:
To小虾12: 近距离(小于10米)直接连接。(单片机并行I/O口的任一位连DS18B20的数据线) 超过此距离用一片74LS244组成一个双向缓冲器,接在一位I/O口引脚上,用于连接DS18B20。具体方案见楼上(3月21日的贴子)。 必须用汇编语言编程序,这类程序多的是。(论坛上、期刊里) 你可以用google搜索一下。

楼主:
谢谢老灰猫。我的就是距离的,小于10米。那数据线上不用接上来电阻吗?我想用外部供电方式,接的是AT89C2051单片机。

网友J:
我用到ds18b20时,在搜索rom 命令时,老是收到11码!请问原因!?

楼主:
需要上拉电阻。4。7K左右。

网友K:
我是业余的单片机自学者,现在想做ds18b20的多点测量实验!可能我的设计水平有限,连电路图搞了好久都没搞出来,你能提供一个电路给我参考吗?

网友L:
ds18b20测量单点温度,采用外部Vdd供电方式, 单点测量应该也不用场效应管的,照产品资料上的外部供电方式连接了电路, P3.0接DQ,DQ同时通过上拉电阻接5V;GND接地;Vdd接5v。 初始化成功,但测出的温度显示是127度,程序的时序应该不存在问题,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L:
问题已解决,不麻烦大家了。 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I:
18B20三线制应用时,应将VCC、DQ、GND三线焊接牢固,18B20在两线应用时,应将IC的VCC与GND接在一起,焊接牢固。若VCC脱开未接,传感器会只送+85.0℃的温度值。

网友I:
我的毕业设计需要ds1820的序列号匹配程序,有哪位大哥能给个例子?多谢!magic_blue@sina.com

楼主:
请教老会猫,我测出的温度值老怎么是85度,硬件上应该没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M(2003-06-10):
各位高手 您好!我现在在做温度变送器,用的是ds18b20,在使用过程中,我发现开始时ds18b20测温都很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后,ds18b20不再响应环境温度变化,回送的值始终不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注:ds18b20单点测量温度,采用外部5V供电模式(非开关电源),数据线由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的一个I/O端口控制,外部工作环境没有强电磁干扰。ds1820采集程序用c语言编写,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相关程序以供分析。

楼主:
可能是在对18B20进行读操作或写操作时,存在中断。 避免中断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N:
digi: 您好!我的ds18b20单片程序,用SKIPROM时能读温度,ROM号,可用MATCHROM时读温度返回FFFF,也就是没匹配上,是为什么?谢谢! 注:ds18b20单点测量温度,采用外部5V供电模式(加上拉电阻),8051汇编编写。

网友O(2003-08-27):
请教DS18B20在二线使用时,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MOSFET管?

楼主:
不建议两线制使用DS18B20,稳定性和传输距离均不及三线制.

网友P(2003-10-27):
我使用dsp的io口控制时序,不接ds18b20时,时序是对的,但接上后,低电平只比VDD低一点点,无论调节上拉电阻也无法把低电平拉下来。很急,如果您有好的建议,请留言,或发信至zqzuo@yahoo.com.cn,或留下您的电话,我电话上向您请教。

楼主:
to 左自强 根据所述状况来看,应该是由于你连接到IO口不是三态门的,连接时选择三态门或OC门或准双向口的IO口,如89C51的p1、p3均可。如有问题,欢迎留言。

网友P:
先生, 您好, 谢谢您的答复,问题已经解决,是我犯了低级错误,把引脚接反,损坏了传感器。不过您的建议仍然让我长了见识,谢谢不吝赐教。我刚开始做具体的工作,希望以后还能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P:
digi:先生, 您好, 谢谢您的答复,问题已经解决,是我犯了低级错误,把引脚接反,损坏了传感器。不过您的建议仍然让我长了见识,谢谢不吝赐教。我刚开始做具体的工作,希望以后还能得到您的帮助。

楼主:
左先生,不用客气,需要帮忙尽管言语。祝顺利

网友Q:
请教一下大家,我在网上看到的大多数DS18B20的应用中,都是与8031系列的单片机接口,请问,能否用MOTOROLA系列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R:
可以用MOTOROLA系列单片机来控制DS18B20,只要时序不错就可以,另外注意它的 I/O 口特性。

楼主:
可以,只需要I/O口具备3态状态。见 digi: 2003-10-28 11:13:00 --------------------------------------------------------------------------------   to 左自强   根据所述状况来看,应该是由于你连接到IO口不是三态门的,连接时选择三态门或OC门或准双向口的IO口,如89C51的p1、p3均可。如有问题,欢迎留言。

网友Q(2003-11-29):
如果数据线上的电压低于4.8V,DS18B20就会只读出85℃吗?

楼主:
应该不会,dallas给出的资料上注明的供电电压为:3~5.5V,实际使用中建议高于3.3V。 你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S(2004-02-12):
To digital: 我自己写了18b20的汇编程序,实现四点测量,精度要求是0.1度,可是调试了很长时间,还是不通,不知您那儿有没有这样的程序可借小弟参考一下,另外我的硬件电路也有问题,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我的信箱是luohuguang902@sohu.com 如果还有哪位兄弟知道的话,欢迎和我联系,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bida,你好 不好意思,我只能提供单点测量的源程序。 DS18B20实现0.1℃精度需要软件校调,原理是传感器线性度好,和真实温度比对后,加上相应的偏差量即可。当然,DS18B20的分辨率是0.0625,如果你所说的精度就是分辨率的话,那就很容易解决。

网友S:
To digital: 谢谢你,把你调通的程序借我看一下吧!luohuguang902@sohu.com

楼主:
to bida 那我就给你发个18B20的单点源程序,请注意查收。

网友T:
请教老灰猫: 先生:您好! 我现有一18B20方面的问题请教:我做了一块AT89C2051+18B20的测温表,晶振3。686M VDD为3。3V,18B20采用三线制,12位精度,DQ上拉为4。7K,线长2米,三芯屏蔽线, P3。7接DQ。 将18B20放入调温箱测试,在15。3度以上显示正常,低于15。3度LCD开始闪烁,低的越多 闪得越厉害,低于8。2度18B20好象停止工作,显示为-00。0,百般查找,不知问题所在。 请老师不吝赐教,深表谢意! yuanzu

楼主:
请问高手,老灰猫提供的驱动多个b20的"74LS244的连接图"在哪里?

网友U:
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都可以发给我.wuchunning1000@sohu.com 工作上想多了解些产品资料.谢谢

楼主:
To digital:    你好,请问怎么实现用一个脚输出温度值啊?我以前做的是用7个脚一起输出。

楼主:
to bida 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你说的7个脚是什么意思,国内销售的DS18B20基本为TO-92三极管的标准封装,只有3个脚啊,分别是GND、DQ和VCC。即便是DS18B20Z的8-pin贴片封装,实际也只有三个脚有用,其余5个脚都是nc。详细情形可上我司网站www.lance-cn.com的下载专区中下载DS18B20资料

网友V:
能不能给我也发个单点的源码?我采用三线制,VCC接5V,DQ接单片机的P1.0口,另接4.7K的上拉电阻到5V.设置或读温度上下限都是正确的,只是读出的温度第一个字节总是80(十进制),第二个字节总是5.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W(2004-03-13):
最我使用18B20也出现了上述问题,硬件正常可是老是显示85摄氏度,能不能给我也发个单点的源码?

网友X:
大家好: 我是今年的毕业生,正在做ds18b20的多点测温实验,在读出序列号后,进行匹配操作时转换的温度总是0FFFFH,请问原因,谁能为我解决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Y:
sealand,wdmc1,源程序已发,请查收。

网友Y:
to sealand 资料已发送两次,均被退回。好像邮箱已满,请预留50K空间以接收资料。谢谢

网友Z:
To digi: 我想要单点测量的源程序,可以发一份给我吗.谢谢!我的邮箱:xuxucloud@163.com

网友Y:
to sealand & 栩栩 资料已发,请查收

网友AA:
我用18b20进行测温,为什么温度值一直是0——10之间?

网友Y:
to 筱黎 请具体描述现场状况

网友:
我的控制器是3.3V供电,当然系统也有5V,怎么给18B20供电?我原来用3.3v,18B20也能正常工作,现在不知怎么却不行了,总是读出85度。电源接得也没错啊。郁闷。请各位帮忙

网友Y:
18B20可以在3.3V正常工作,请更换传感器做比对实验。另请提供接线距离,接入点数。

网友P:
做的实验,有两个温度传感器。其中一个有一会儿正常。传感器应该没有损坏。接线距离很短的,20厘米。就接了一个传感器。是不是一定要加上拉电阻?我原来一直没有加的,一直正常,今天很不稳定其中一个读出来似乎是随机数。所以加上了上拉电阻,加上后就都变成85度了。另外,程序,电路都一样,为何两个传感器现象还不一样?

网友:
To digi 我是初学者,正在用DS18B20,任务紧急 在仿真器上作调试,DS18B20就接在目标板上。 DQ接P1.0,同时接上拉电阻4.7k(用仿真器电源),DS18B20的Vdd用外接电源5.4V. 但得到数据是85。有两点疑问。 (1)是不是电源的原因影响温度转换? (2)是不是接在仿真器上,干扰了温度转换? 实在是紧急,盼望赐教。如果方便,请发一份单点程序。多谢 E_mail:jlccxw2004@yahoo.com.cn

网友Y:
to 大左 关于传感器现象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很多,除了技术你的传感器是从正式渠道购入的吗?另外,可以将上拉电阻换成2K,同时将18B20的VDD和gnd短路用寄生供电方式试试。。。

网友Y:
to xiaowen 你主要还是检查接线,所有出85℃问题的99%以上的可能都是电源的问题。另外,如可能最后用示波器看看,也可以把程序灌到CPU中实际看看。 源程序已发送。

网友P:
digi 先生, 现在我又更换了一个传感器,其它不变,调通了。可以排除是电源和电路的原因。但我不明白原来两个传感器为何不行,前几天还可以啊,而且昨天也出现过正常值,不大可能损坏。而且主机发复位脉冲后,18B20有反应的。

网友Y:
to 大左 市场上有时会有仿制的18B20

网友AB:
To digi and 陈先生: 多谢两位,程序已经收到。我再检查一下电源和程序。

网友AB:
To digi and 陈先生: 问题已解决。温度转换后延迟1秒后再读数据,得到正常温度。 多谢二位。

网友AC:
to digi: 您好! DS1820 与DS18B20的在初始化、读写命令等方面完全一样吗?您能给我一段DS18B20的汇编程序吗?采用寄生电源好还是采用外加电源好呢? 十分感谢! zgb_b@163.com

网友Y:
to jordan 汇编源程序已发,请查收。 DS1820和DS18B20的区别主要在于通讯延时上,由1820的500ms变为18B20的750ms,另外就是数据计算公式改变了。 采用寄生电源好还是采用外加电源主要取决于你的现场应用,一般建议使用三线制供电;如果单点使用,而且距离较短,可以选用二线制供电。

网友AC:
to digi: 您好!非常感谢您给我的源程序,我在做大概9路DS18B20的数据采集,而且距离并不远,是不是采用外加电源更好一点,至少在时序上好控一点。对于9个DS18B20,如何较容易读出其序列号,请您赐教,不胜感激! zgb_b@163.com

网友Y:
to jordan 建议选用三线制供电。另,多点测量的程序,我手头也没有,不好意思了。

网友AC:
to digi:    你好! 测九个点,距离很近(不超过5m,毕业设计用),需不需加驱动 zgb_b@163.com 谢谢!

网友Y:
建议加驱动。

网友AC:
各位大侠: 如何较方便地读出9路DS18B20的序列号?是不是直接发搜索命令F0H,就可以读出各个序列号? 求求各位大侠, 谢谢!! zgb_b@163.com

网友AD:
To digital: 我要做一个关于电缆温度测量的课程设计,其中要用到DS18B20。具体是用仿真器仿真8031,其功能是显示时间,温度,通过数码管显示,8031的P1.0-P1.2用于Max7219,P1.3-p1.5用于DS1302时间芯片,P1.6我用来接DS18B20的DQ脚,我想问一下,4.7K上拉电阻一端接的电源,可不可以直接接在仿真器的电源上呀?(即相当于接在8031的VCC引脚上)DS18B20的VDD引脚我可以不接电源吗?如果要接,可以接在仿真器的电源上吗?还有,三线制和二线制供电是怎么回事呀?英文说明书上的接法是不是必须在DQ上接完电源还必须在VDD脚上再接一个电源呀?我只用DQ供电不行吗?老师给的材料有限,我只能用上拉电阻的接法,没法用MOS管上拉,而且外接电源好像也只能从仿真器获得,我该怎么接呢?若必须接两个电源的话,我可不可以把两电源都接在仿真器上呀?硬件电路没有接好,我的设计进行不下去了。还有,你能发一个读取DS18B0序列号的程序给我吗?我不明白该怎么读呀,是读寄存器里的值吗?我是个初学者,好多东西都不太懂,劳你费心了,万分感谢!我的邮箱是:haochen31@yahoo.com.cn

网友Y(2004-04-12):
to haochen31 请多花时间在毕业设计上吧,花点心思研究资料,上面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to all 很抱歉,以后不再提供18B20的单点源程序。请做毕业设计的诸位同学多费心在学习上,毕业设计已经是大学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有点实际用途的学习了,如此浪费岂不可惜了。望大家珍惜……

网友AE:
求助DS18B20多点测温为何不能统一转换,依次读取? 本人编写的DS18B20多点测温程序,AT89C51的P1.0接DQ,VCC接+5V,三线测量,DQ通过4.7K电阻上拉到VCC,GND接到电源地。共有2个DS18B20,测温电缆为屏蔽双绞线20米,当两个DS18B20分别匹配转换测量时结果正常,流程如下:复位->跳过匹配(0CCH)->发出温度转换命令(44H)->延时1妙->复位->匹配1号DS18B20(55H)->读取1号温度-> 复位->跳过匹配(0CCH)->发出温度转换命令(44H)->延时1妙->复位->匹配2号DS18B20(55H)->读取2号温度。这样测得两个DS18B20的温度都是正确的。问题是现在每采集一个温度都要进行一次转换操作,要延时1妙,这样要耗费大量的时间,速度就极慢了无法忍受。当采用统一转换,连续读取的方法时,仅能读取到第一个匹配的DS18B20的温度,第二个匹配的DS18B20温度无法读取,只显示0.0625度,流程如下:复位->跳过匹配(0CCH)->发出温度转换命令(44H)->延时1妙->复位->匹配1号DS18B20(55H)->读取1号温度->复位->匹配2号DS18B20(55H)->读取2号温度。不知是否这个读取流程有错,为何仅读到第一个温度,请各位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F:
我用ds18b20测量单点温度,采用外部Vdd供电方式, P3.3接DQ,DQ同时通过上拉电阻接5V;GND接地;Vdd接5v。但测出的温度总是不正确,而且不能重复读取温度,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G:
请教digi 请问你在4月9号的贴子中说的驱动是如何加的,用什么芯片呢?谢谢。

网友AH:
ds18b20 b7版本有质量问题,最近市场缺货,请各位同行注意。

网友AI:
ds18b20 的电源应采用DC-DC隔离稳压变换器,传感器的信号最好选用高精度隔离放大器,以提高检测精度和可靠性。

网友Y:
to Ashley 双线驱动电路已发邮件,请注意查收。

网友Y:
to all DS18B20 B7版本的确出现一些质量问题,不过经过我司大量的实验,以及和Maxim的技术交流,发现B7版的18B20并不是在所有现场都会发生故障,在某些现场使用没有问题。由于叙述现场状况比较繁琐,就不在这里一一表述了。如有兴趣,可来电来信咨询。 另,为了解决国内市场DS18B20缺货的问题,我司已通过全球调拨,从本月15日开始,已陆续有B6版本的DS18B20抵达北京,应能满足国内市场的最小需求,请大家不要太过恐慌。同时,18B20在市场上已成熟应用多年,此次DS18B20出现的问题应该是一个暂时的小事件,请诸位放心。

网友Y:
to mornshine 一个良好的DC-DC稳压电源对于系统是必要的,不过放大器就不那么必要了。建议有时间可以看看18B20的资料。呵呵

网友AJ:
我用ds18b20测量单点温度,采用外部Vdd供电方式, P1.0接DQ, DQ同时通过上拉电阻接5V;GND接地;Vdd接5v。测出的温度正确,d但不能重复读取温度,每次需重新运行程序才行,且反映较慢,我用烙铁在旁边试过,要重新运行程序才能得到现在正确的温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J:
to digi 我用ds18b20测量单点温度,采用外部Vdd供电方式, P1.0接DQ,DQ同时通过上拉电阻接5V;GND接地;Vdd接5v。测出的温度正确,d但不能重复读取温度,每次需重新运行程序才行,且反映较慢,我用烙铁在旁边试过,要重新运行程序才能得到现在正确的温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K:
to:digi 求助,我正在使用18B20,一些问题老是搞不定,能否发个单点程序和连接图,不胜感激,拜托! txw1974@tom.com

网友Y:
to mic_labor 呵呵,18B20的确是需要reset才能读到新数据。至于反应速度,18B20的转换时间是750ms,而温度是个缓变量,所以一般不会影响现场使用,大多数场合都能适用。 to txw2000 资料已发,请查收

网友AJ:
to digi: 不好意思,是我自己的程序出了点毛病,老调显示程序,占用时间太久,所以跟不上,不过也同样感谢你对我的关注!!! Thank you all the same! Thank you!!!

网友Y:
to mic_labor 没事,慢慢来。常联系

网友AG:
to digi: 邮件已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AF:
to digi   我用ds18b20测量单点温度,采用外部Vdd供电方式, 单片机AT89C51的P3.3接DQ,DQ同时通过上拉电阻接5V;GND接地;Vdd接5v。但是测出的温度总不正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Y:
to sky216 硬件接线没问题,那么读数问题有很多种原因。需要再介绍现场状况才能做判断,可能的原因很多:读取时序不对,现场有干扰,芯片来源等等

网友AE:
to digi 我的DS18B20多点测温程序还是没有调试出来,不能统一转换,依次读取,转换完毕后只能读到第一个匹配的温度,第二个匹配的传感器温度无法读出来。我认真看了也找不到原因,我现在怀疑是否引线太长了(20米),产生干扰。或者是这2个DS18B20是假货。如果在找不到原因只好抽时间跑去广州再买2个试试了。不知可否发个多点程序参考一下,谢谢! yuanxiongfei@21cn.com

网友Y(2004-05-12):
to 51MCU 不好意思,我手头也没有多点测温的程序。正常状况下20米的引线并不长,通常是没有问题。有几种可能,程序逻辑不对(可能性较大,注意检查),器件问题(除了需确保正品外,还需注意购买B6版的18B20)

楼主:
to all: 哪位朋友多点测量做好了,能否借参阅一下? 有问题大家共同交流,luohuguang@126.com

网友AL:
TO ALL 我也是 哪位朋友多点测量做好了,能否借参阅一下? pgb1213@tom.com

网友AM:
大家好! 我是一个初学者,再做毕业设计。用ds18b20连8031实现多路温度检测。 想请教一下再那可以查到有关资料。我不了解ds18b20怎么用 谢谢!!!

网友AN:
我的程序读不出来.谁能把程序(已通过)发给我看看吗。这是我的程序不能正确显示,你也可以帮我看看那里错了。谢谢了!!!这是我毕业设计中的一段。

网友AN:
我的程序读不出来.谁能把程序(已通过)发给我看看吗。这是我的程序不能正确显示,你也可以帮我看看那里错了。谢谢了!!!这是我毕业设计中的一段。很紧急!!1 ;温度转换和读取 ;|---------------------------获取单个ds1820转化的温度值的应用程序,P1.3接ds1820 | TEMPER_L EQU 16H TEMPER_H EQU 15H TEMPER_NUM EQU 17H TEMPER_P EQU 18H DQ BIT P1.3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20H MAIN: MOV SP,#60H LCALL GET_TEMP SJMP $ GET_TEMP: CLR EA ;使用ds1820一定要禁止任何中断产生 LCALL INT ;调用初使化子程序 MOV A,#0CCH LCALL WRITE ;送入跳过ROM命令 MOV A, #44H LCALL WRITE ;送入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INT ;温度转换完全,再次初使化ds1820 MOV A,#0CCH LCALL WRITE ;送入跳过ROM命令 MOV A,#0BEH LCALL WRITE ;送入读温度暂存器命令 LCALL READ MOV TEMPER_L,A ;读出温度值低字节存入TEMPER_L LCALL READ MOV TEMPER_H,A ; 读出谩度值高字节存入TEMPER_H LCALL TEMPER_COV ;将从DS18B20中读出的温度数据进行转换 SETB EA RET INT:CLR EA ;初始化ds1820子程序 L0:CLR DQ ;ds1820总线为低复位电平 MOV R2,#200 L1:CLR DQ DJNZ R2,L1 ;总线复位电平保持400us SETB DQ ;释放ds1820总线 MOV R2,#30 L4:DJNZ R2,L4 ;释放ds1820总线保持60us CLR C ;清存在信号 ORL C,DQ JC L0 ;存在吗?不存在则重新来 MOV R6,#80 L5:ORL C,DQ JC L3 DJNZ R6,L5 SJMP L0 L3:MOV R2,#240 L2:DJNZ R2,L2 RET WRITE:CLR EA ;向ds1820写操作命令子程序 MOV R3,#8 ;写入ds1820的bit数,一个字节8个bit WR1:SETB DQ MOV R4,#8 RRC A ;把一个字节data(A)分成8个bit环移给 C CLR DQ ;开始写入ds1820总线要处于复位(低)状态 WR2:DJNZ R4,WR2 ;ds1820总线复位保持16us MOV DQ,C ;写入一个bit MOV R4,#20 WR3:DJNZ R4,WR3 ;等待40us DJNZ R3,WR1 ;写入下一个bit SETB DQ ;重新释放ds1820总线 RET READ: CLR EA MOV R6,#8 ;连续读8个bit RE1:CLR DQ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MOV R4,#4 NOP SETB DQ ;开始读总线释放 RE2:DJNZ R4,RE2 ;持续8us MOV C,DQ ;从ds1820总线读得一个bit RRC A ;把读得的位值环移给 A MOV R5,#30 RE3:DJNZ R5,RE3 ;持续60us DJNZ R6,RE1 ;读下一个bit SETB DQ ;重新释放ds1820总线 RET ;-------------------将从DS18B20中读出的温度数据进行转换 TEMPER_COV:MOV TEMPER_P,#80H MOV A,TEMPER_L ;判定小数点后精度 JNB ACC.3,TEMPER_COV0 MOV TEMPER_P,#85H TEMPER_COV0:MOV A,#0F0H ANL A,TEMPER_L ; 舍去温度低位中小数点后的四位温度数值 SWAP A MOV TEMPER_NUM,A MOV A,TEMPER_H ANL A,#07H SWAP A ORL A,TEMPER_NUM MOV TEMPER_NUM,A ; 保存变换后的温度数据 ;-------------------将16进制的温度数据转换成压缩BCD码 MOV A,TEMPER_NUM MOV B,#100 DIV AB MOV TEMPER_NUM,A ;TEMPER_NUM存入百位 MOV A,#10 XCH A,B DIV AB ;A是BCD码的十位B是个位 MOV TEMPER_H,A MOV TEMPER_L,B ;-------------------显示温度部分 MOV R0,TEMPER_NUM ;百位 MOV R1,#01H LCALL TRT MOV R0,TEMPER_H ;十位 MOV R1,#02H LCALL TRT MOV R0,TEMPER_L ;个位 MOV R1,#03H LCALL TRT MOV R0,TEMPER_P ;小数 MOV R1,#04H LCALL TRT RET ;TRT为发送LED显示子程序

网友P:
pls dont send more letter to me!

网友AL:
TO digital 你好,请教一下DS18B20的报警搜索命令ECH是怎么用的?怎么实现报警功能? 谢谢。

网友Y:
to pgb 一般不建议在18B20上作报警设定,建议在单片机或者是PC上做报警设定。

网友AL:
请教digi先生 一个DS18B20正常运行时,读/写速度大致是多少?在同一根线上最多可以接多少片DS18B20?

网友Y:
18B20读写时间非常短,只是转换时间长点(750ms)。同一根线上理论上连接数目好像是无限吧,但一般不建议接太多传感器,通常在几十只左右。 你大概是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AL(2004-06-11):
to digi 谢谢digi先生!我看很多点温度系统都用到DS18B20,我只想了解一下. 非常感谢digi先生.

楼主:
18B20 B6和B7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网友Y:
to pgb 不用客气。 to wzq DS18B20现阶段出问题的是B7版本,其故障现象大致为:三线连接时,上下电时可能会死机。2004年生产的DS18B20均为B7版本,在传感器正面可以看到如“0410B7”的字样,0410为生产年份和星期:04代表2004年,10代表第10周;B7即为版本号。 另,问问题前最好先看看旧贴。

网友AE:
To digi   我是一个业余单片机爱好者,我从帖子上了解到你给大家很多的帮助,给他们发送了不少DS18B20程序,不知能否也发个18b20的单点汇编程序给我参考一下,我自己编调试不通,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我的信箱是gmsyxf@21cn.com

楼主:
请教各位:我用PIC16C73B单片机做的测控温系统,只有一个18B20采用三线测量,有独立的VCC和GND,数据线通过单片机可强上拉,系统测温都很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或受到火花干扰后,读不到18B20的应答信号,当把18B20的VCC断开再上电后,工作又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 邮箱YJJ_22941@SOHU.COM 谢谢!

网友AE:
To digi: 谢谢!邮件已经收到,非常感谢!我马上看看.

楼主:
请教,我目前要做一个快速恒温系统,需要测量一般水温,请问选用什么传感器合适?18B20合适吗?谢谢!

网友Y:
to xiebf 不知道你所说的快速大概是怎样一个范围,不过水温应该问题不太。做过好几个大型排污的环保模型测温项目,就是用18B20在一个大水池中测量几百个温度。不过当时水速应该不是太大,因为模型比例是1:300。

网友AO:
大家好 正在做ds18b20的多点测温实验,在读出序列号总是FF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总是0FFFFH,请问原因,谁能为我解决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zled999@163.com

网友Q:
读出的全是1,时序有问题吧.

网友AP(2004-08-25):
To digi   我也想要一个18b20的单点汇编程序做参考,能给我邮箱发一份吗?非常感谢!我的信箱是xunxing@263.net

网友AQ(2004-10-23):
To digi     我是一个业余单片机爱好者,现在想用ds18b20,能否也发个18b20的单点汇编程序给我参考一下,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lianghao_china@hotmail.com

网友AR:
To digi 请教,多点测温怎么读?能给我发个流程图吗?非常感谢! 我的Email:xiupengxiang@sina.com

网友AS:
请教各位高手:   我是个单片机初学者,近来在做DS18B20时老做不出来,老测出85度,硬件用周立功的仿真器引出的P1.0脚,已外接上接电阻4.7K,此仿真器晶掁为11.0592HZ,用仿真器上电源,经测为4.99V,经反得看好象时序也没问题,郁闷得很,望各位能邦助下,另外付程序如下,(用液晶做显示)

网友AS:
TEMPLE_L EQU 29H TEMPLE_H EQU 28H WR_COM EQU 0F800H RD_STA EQU 0F802H WR_DAT EQU 0F801H RD_DAT EQU 0F803H a_bit equ 20H b_bit equ 21H c_bit equ 22H d_bit equ 24H e_bit equ 25H f_bit equ 26H FLAG1 EQU 38H DQ EQU P1.0 ORG 0000H MOV 23H,#2EH MOV SP,#60h ACALL DELAY ACALL INIT_LCD RELOOP: CLR EA MOV A,#84H ACALL WRITE_COM LCALL GET_TEMPER MOV A,29H RR A ANL A,#00000111B CJNE A,#0,GO1 MOV 24H,#30H MOV 25H,#30H MOV 26H,#30H GO1:CJNE A,#1,GO2 MOV 24H,#31H MOV 25H,#32H MOV 26H,#35H GO2:CJNE A,#2,GO3 MOV 24H,#32H MOV 25H,#35H MOV 26H,#30H GO3:CJNE A,#3,GO4 MOV 24H,#33H MOV 25H,#37H MOV 26H,#35H GO4:CJNE A,#4,GO5 MOV 24H,#35H MOV 25H,#30H MOV 26H,#30H GO5:CJNE A,#5,GO6 MOV 24H,#36H MOV 25H,#32H MOV 26H,#35H GO6:CJNE A,#6,GO7 MOV 24H,#37H MOV 25H,#35H MOV 26H,#30H GO7:CJNE A,#7,GO8 MOV 24H,#38H MOV 25H,#37H MOV 26H,#35H GO8: MOV A,29H MOV C,40H RRC A MOV C,41H RRC A MOV C,42H RRC A MOV C,43H RRC A MOV 29H,A mov a,29H mov b,#100 div ab ORL A,#00110000B mov a_bit,a mov A,b mov b,#10 div ab ORL A,#00110000B mov b_bit,A mov c_bit,b mov A,c_bit ORL A,#00110000B mov c_bit,a MOV A,20H CJNE A,#30H,BB1 A1:MOV A,21H CJNE A,#30H,BB2 A2:MOV A,22H ACALL WRITE_DAT MOV A,23H ACALL WRITE_DAT MOV A,24H ACALL WRITE_DAT MOV A,25H ACALL WRITE_DAT MOV A,26H ACALL WRITE_DAT LCALL DELAY2 AJMP RELOOP BB2:MOV A,21H ACALL WRITE_DAT AJMP A2 BB1:MOV A,20H ACALL WRITE_DAT AJMP A1 GET_TEMPER: SETB DQ LCALL INIT_1820 JB FLAG1,TSS2 RET TSS2: LCALL INIT_1820 MOV A,#0CCH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LCALL WRITE_1820 ACALL DELAY100 LCALL INIT_1820 MOV A,#0CCH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RET INIT_1820: CLR EA SETB DQ NOP CLR DQ MOV R0,#250;主机发出延时537微秒的复位脉冲 DJNZ R0,$ SETB DQ;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0,#25H TSR2: JNB DQ,TSR3;等待18B2回应 DJNZ R0,TSR2 LJMP TSR4 TSR3: SETB FLAG1 LJMP TSR5 TSR4: CLR FLAG1 LJMP TSR7 TSR5: MOV R0,#110 TSR6: DJNZ R0,TSR6 TSR7: SETB DQ RET WRITE_1820: CLR EA MOV R2,#8 CLR C WR1: SETB DQ MOV R3,#6 CLR DQ DJNZ R3,$ RRC A MOV DQ,C MOV R3,#23 DJNZ R3,$ SETB DQ NOP DJNZ R2,WR1 SETB DQ RET READ_18200: CLR EA MOV R4,#2 MOV R1,#29H RE00: MOV R2,#8 RE0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0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RET INIT_LCD: MOV A,#38H ACALL WRITE_COM MOV A,#01H ACALL WRITE_COM MOV A,#06H ACALL WRITE_COM MOV A,#0CH ACALL WRITE_COM RET WRITE_COM: PUSH DPH PUSH DPL MOV DPTR,#WR_COM MOVX @DPTR,A ACALL DELAY POP DPL POP DPH RET WRITE_DAT: PUSH DPH PUSH DPL MOV DPTR,#WR_DAT MOVX @DPTR,A ACALL DELAY POP DPL POP DPH RET DELAY: MOV R5,#20H DELAY1: MOV R4,#20H DJNZ R4,$ DJNZ R5,DELAY1 RET DELAY2: MOV R5,#10 DD: MOV R4,#100 DJNZ R4,$ DJNZ R5,DD RET DELAY100: MOV R4,#100 D222: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222 RET END

网友AT:
你好, 请教DIGI: 我做了个测温电路,2051接18B20(1个),三线制连接(gnd,vcc,data)。连接线约3米左右,2051的P3.4口接了一个上拉电阻(5.1k)。在实验时工作正常,但放在设备上变频器不调速时工作也正常,但变频器调速(尤其是升降速)时检测不到18b20, 有时显示温度乱,没办法用。设备可能有干扰,设备上有变频器和三,四个继电器。 怀疑是干扰引起的。但不知怎么去干扰,请教。 设备急用,能否速给回话?先表示感谢。

网友AU:
我做一个10点的温度计,用的4芯带屏蔽的0.3mm电缆,长50米,P3.3口,上拉电阻用的是100欧,温度信号不稳定,有是上不来 ,请教怎么处理接口,如果用双绞线三线制用那一对呀?

网友AV(2004-12-27):
TO:伤心雨 我个人认为,你在2051上接一个好的复位电路,例如:MAX813L,而且在软件上对于复位的编程也要加强,在18B20的温度采集上,最好用汇编编程。另外最好采用四线制,要用屏蔽线。

楼主:
To Digi: digi,你好,我是在校的学生,正在用89C51+DS18B20做测温系统,然后通过C51连接PC,进行数据的存储与显示. 但在调试C51与DS18B20的通讯时,时序老是搞不对,已经调了很久了,都没有一点眉目,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我是用C语言编程的. 请问你能给一份单点测量的程序给我参考吗/? 万分感谢!!!! 我的e-mail: joe903@163.com 祝:工作顺利 望回复~~!

网友Y:
to Joe.Chueng 由于18B20时序要求比较高,建议用汇编语言来开发,已发汇编源程序

网友AW(2005-04-10):
To digi     我也想要一个18b20的单点汇编程序做参考,能给我邮箱发一份吗?非常感谢!我的信箱是e-zf@163.com

网友Y:
to 撒哈拉 资料已发,请查收

网友AX:
陈进先生: 你好! 我是电子爱好者,可惜做个简单的18b20的单点测量老出毛病,硬件应该没问题,我汇编没学好,能给我发一份吗做参考吗? 非常感谢! hejide2002@163.com

楼主(2005-05-22):
To digi: 我正在做ds18b20的多点测量实验,但是输出的温度总是为85,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另外我采用外接电源的方法,没有mos强的上拉,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Y:
TO digi 我对这个感兴趣。才买到这个片子,能不能发给我一个18b20的单点汇编程序做参考,我的信箱是zhangnacq@yahoo.com.cn。非常感谢!

网友AZ:
to:digi 有没有关于18b20的使用资料,我要一份 QQ426346533@163.com 谢谢了

网友Y:
to caipp 不好意思,多点测量我不熟悉,可能帮不上你的忙 to 沉香 & 热血青年: 资料已发送,如有疑问欢迎来电来信垂询。

网友AZ:
谢谢digi,我收到了,但是太高深,看不懂,我只是对18b20产品本身特性感兴趣。

网友Y:
那样的话,你可以下载18B20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BA:
digi先生: 你好,我在做DS18B20的温度测量与控制系统,用89C51为芯片,后向温度控制通道用双向可控硅MOC3041,我的硬件已经做好了,DQ接P3.0可是怎么都调试不出来,陈大哥能不能给个单点测温程序看下.不胜感激! 邮箱:tom-xian@163.com (横线不是下划线) 谢谢了 我十号要交了,如果还有这方面问题可不可以问你啊

网友:
To digi: 还是谢谢您的回复,我现在已经做完单点的,您那里有没有多点的参考资料给我参考吗?有的话,发我的邮箱.谢谢 petercai_3127@163.com

网友:
发个单点测温的程序好吗? 谢谢!!!

网友Y:
不用客气

网友BB:
请问74LS244与18B20是怎样联的?是将IO口接244的1A1和2Y1,18B20接1Y1和2A1,单片机的另一个IO口接2G?吗?

网友BC:
各位前辈,本人是单片机初哥,最近在写关于单只18B20的程序,可是不知为什么总是不能通过,调试时一直只显示个位为5,但已能正常复位,另外还对显示部份程序单独运行是正常,不知哪位前辈能提供已通过的程序给小弟参考下呀,不胜感激! E-MAIL:SVPER@TOM,COM

网友BD:
请问:给单个18B20做长线驱动的心片,除了74LS244以外有没有其它8个腿的器件?我用18B20做现场单点温度测试(最远50米,5V供电,加上拉电阻4.7K),现场干扰比较严重,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予指导,谢谢! (注:在室内用普通导线30米调试没问题)

网友R:
除了74LS244以外8个腿的器件 还可以考虑 555 时基电路

网友Y(2005-06-21):
建议可以选用双线驱动电路,如果嫌麻烦,可以将连接线缆换成网线,从而降低负载,由于现场干扰比较严重,注意18B20需要封装在金属管内,并将金属管和线缆屏蔽层良好、完整接触,同时妥善接地,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BE:
我有一套用于毕业设计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实验板及仿真器及DS18B20传感器和一只PT100等东东.现在低价出让,并可以提供我原来写论文的相关资料以便于阁下更好的完成论文.联系方式:dylzr@sohu.com

网友BD:
谢谢周公。再请教:用555 时基电路做驱动,555应处于什么工作方式,和18B20如何连接?麻烦你能帮我画个线路图吗? 谢谢digi.我会按照你的建议去做,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加驱动器,因为线路板做完以后就不好再加元件了。能否给我介绍一种驱动电路,元器件价格便宜的,最好能附加个线路图和简单使用说明。我所在单位离大城市太远,要去查一次资料很不易,请帮帮忙。 (注:是用89C52控制DS18B20) 再次谢谢! 我的邮箱:yangbai0112@sina,con

网友BF:
to digi: 我们在做DS18B20的课程设计,在这论坛上发现你这么热情地帮大家解决问题,从头看下来,我发现学了不少东西.我们的板子都好了,设计成功!而且还能帮人家解决一些小问题,其实都要感谢你的,因为都是在背后里偷偷学习你的~.

网友BF:
to digi: 能否也向你讨要下单点源程序,我想和我们的程序对照对照,参考下.谢谢!

网友BF:
忘记说信箱了chaoyue0203@yahoo.com.cn

网友Y:
不用客气,交流中大家都能得到进步

网友BF:
邮件收到!谢谢digi! ^_^

网友BG:
TO DIGI: 我是初学者,现在正在做DS1820的温度检测系统的课程设计,用80C51 我不是很明白他们的原理,请知道一下,另外,对于硬件电路的连接也是不懂,请不要嫌我麻烦.请多多指教!!!! 我的邮箱是:yangning198249@yahoo.cn

网友BG:
不好意思 邮箱写错了 是:yangning198249@yahoo.com.cn 还是个大大的菜鸟,请多指教.

网友Y:
18B20是测量原理是: 晶体在不同温度下的晶振频率不同,通过测量晶振频率的变化来计算温度变化,由于晶体被封装到器件中,不会发生变化,所以18B20的稳定性是相当好的。 至于硬件电路,说明书中有介绍,建议开始做课程设计前,多花点时间看看说明书,毕竟学到的东西是自己的,这个过程最主要是学习新事物的方法。

网友BD:
求助:情况如下:我用89c52控制18B20做现场单点温度测试(30米,5V供电,加上拉电阻4.7K),用普通线室内没问题,现场用双心屏蔽线干扰比较严重,显示255与实际温度值来回切换。 回来后做了以下实验: 1、用8芯屏蔽网线连接通过。 2、加74HC244驱动(1A1.2Y1接P3.7。1Y1.2A1接18B20;/G1接地;/G2接P1.7),用模拟板调试(不是连续测量)通过。把程序写入控制仪并分别用普通电线和8芯屏蔽网线连接18B20测试,网线通过,普通线显示255C偶尔显示(28C)。 问题:1、为啥不加244驱动两种线都能通过;加了只能通过一种。是否因阻抗不同引起??? 2、加244驱动后还要加4。7K电阻吗,实验中加不加没有影响。 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予指导,谢谢! 附程序如下: 主程序:(4MHz晶振,3us/周期) 00 NOP C2AF CLR EA 关中断 1212A0 LCALL INI0 初始化 BA0032 CJNZ R2 #00H 无传感器,转走 74CC MOV A #CCH 1212E0 LCALL WR0 发跳过ROM命令 7444 MOV A #44H 1212E0 LCALL WR0 发启动转换命令 1212A0 LCALL INI0 74CC MOV A #CCH 1212E0 LCALL WR0 发跳过ROM命令 74BE MOV A #BEH 1212E0 LCALL WR0 发读存储器命令 121300 LCALL RD0 读温度值 F527 MOV 27H A 温度值低位字节送27H 121300 LCALL RD0 F528 MOV 28H A 温度值高位字节送28H E527 MOV A 27H 字节调整 A240 MOV C 40H 13 RRC A A241 MOV C 41H 13 RRC A A242 MOV C 42H 13 RRC A A243 MOV C 43H 13 RRC A 78CO MOV R0 #C0H 结果存入C0H F6 MOV @R0 A D2AF SETB EA 开中断 22 RET 初始化子程序 00 NOP 7903 INIO: MOV R1 #03H 初始化失败次数3次 D2B7 INI1: SETB P3.7 783C MOV R0 #3CH C2B7 INI2: CLR P3.7 D8FC DJNZ R0 INI2 延时[(1+2)2X=540] X=64H D2B7 SETB P3.7 C297 CLR P1.7 7807 MOV R0 #07H 30B708 INI3: JNB P3.7 INI4 D8FB DJNZ R0 INI3 延时[(2+2)2X=88] X=07H D9EB DJNZ R1 INI1 未准备好,重新初始化。 7A0F MOV R2 #0FH 无传感器,R2置0FH 800F SJMP INI7 7814 INI4: MOV R0 #14H 20B706 INI5: JB P3.7 INI6 数据线变高,初始化成功。 D8FB DJNZ R0 INI5 数据线低电平可持续 [(2+2)2X=240] X=14H D297 SETB P1.7 D9DC DJNZ R1 INI1 初始化失败,重来。 D8FE INI6: DJNZ R0 $ 测得数据线变高,延时够240us 7A00 MOV R2 #00H 有传感器,R2置00H 7825 INI7: MOV R0 #25H D8FE DJNZ R0 $ 将时间延时够[480(20+240) =220us] D297 SETB P1.7 22 RET 写时序子程序 00 NOP D2B7 WRO: SETB P3.7 7908 MOV R1 #08H 循环8次,写一个字节。 13 WR1: RRC A 写入位从A中移入CY C2B7 CLR P3.7 00 NOP 92B7 MOV P3.7 C 将欲传送的数值以进位形式送出。 780E MOV R0 #10EH 延时88 us D8FE WR2: DJNZ R0 $ D2B7 SETB P3.7 00 NOP D9F1 DJNZ R1 WR1 22 RET 读一个字节 00 NOP 7908 RD0: MOV R1 #08H 循环8次,写一个字节。 7801 RD1: MOV R0 #01H C2B7 CLR P3.7 00 NOP 低电平持续2 us D2B7 SETB P3.7 口线设为输入 C297 CLR P1.7 D8FE RD2: DJNZ R0 $ 等待8 us A2B7 MOV C P3.7 主机按位依次读入DS18B20的数据 13 RRC A 780B MOV R0 #0BH D8FE RD3: DJNZ R0 $ 保持读过程持续读64 us D297 SETB P1.7 D9EA DJNZ R1 RD1 读完一个字节的数据,保存在A中 D2B7 SETB P3.7 22 RET

网友BD:
digi,麻烦您帮我看看上面的问题出在那里.这两天我怎么修改程序、改变时序都没用.加244驱动用普通线连接显示255C偶尔显示(28C),用网线没问题。加244驱动后效果还不如不加的好(不加244驱动两种线都正常)???什么原因呢???

楼主:
digi先生: 我是一名电子设计爱好者,最近要编了一个DS1820的单点测温程序,调试了好久也显示不出正确的结果,能否发一个程序过来供我参考一下啊???!!!

楼主:
to digi先生: 忘了,我的邮箱是: sc10785@yahoo.com.cn

网友BH(2005-08-11):
我们公司有一条电脑自动检测线,是用来检测冰箱制冷性能的。所用的测温探头内部都是18B20,最近探头坏的较多,又因现在制造这条线的厂家找不到,所提供的探头快用完了。 我想请问各位高手:在更换制造商提供的探头时,电脑都会自动跳出内部一串号码,要求更改。这个号码是哪来的?是否18B20本身就有?如果我从其他厂家光买回18B20,照原样焊接上去,是否可以直接代换上呢?如果不行,又应怎样做呢? 请大家给我谈谈好么!邮箱:bhy008@163.com

网友Y:
这个不好说,主要看现场的监控程序是怎样编写的。你最好和供应商谈谈,问问软件的细节。不过感觉不大,照你的说法,能用他们留下的探头更换,那么就可以用新的探头。 不过封装传感器时,需要注意传感器的防水、以及整体屏蔽层完整(前端金属管需和后端引线的屏蔽层连接)。 你先试试,如果还不行,和我联系。

网友BH:
在这里先谢谢您了digi先生,等买回新的18B20我先试试看,有问题在和您联系。

网友Y:
不用客气,有问题随时联系

网友BH:
新购的18B20我已试装了,可以正常使用了,谢谢你digi先生。 我有个问提想请教您:在网上有无关于冰箱测试用的测温软件可以下载,是否可以通用呢?我们现在用的是开发平台VB6 SP3,版本1.2.2的测温软件。

网友Y:
这些软件都是工程商根据客户现场实际需要而编写,一般说来不具普适性(因为接入点数,具体功能大多都不相同),除非你能拿到他的源代码,否则意义不大。 关于您询问产品的事情,明天上班时我会给您去电话,到时电话中和您具体谈。

网友BH:
对于测温系统我不太懂,你们的产品是否:电源+电脑+LTM8303模块+若干LTM8120模块+若干探头+测试软件,就可以组成一套-30-60度的测温线了?

网友BI:
digi先生: 我是一名学生,想做一个18B20的温度计,能否将244驱动18B20的电路发给我.谢谢

网友Y:
建议仔细研究18B20资料,不一定需要用到244驱动,直接按照说明书上的推荐电路就ok了。

网友BI:
谢谢digi的回复. 不用244驱动的我已经试验成功了,可是用普通的网线不超过25米,我想通过244加长通讯距离,接8个18B20,我准备用来做我的毕业设计,但不知道你所说的244双线驱动如果连接,能否将244的双线驱动电路发给我参考.谢谢. 我的信箱:wjunhuiqd@sohu.com

网友Y:
不一定是驱动的事情,多点连接问题很多,我对多点连接也不熟悉,不好意思

网友BI:
是不是这也要技术保密啊?

网友BJ:
我用的244驱动18b20,采用多点测量!试验时测量2个18b20的数据。如果2个之间有距离就只能读出一个的温度数据。但是如果把2个放到一起就可以正确读出(2个之间没有距离,就是把2个18b20的3个引脚直接相连,再连到总线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Y:
to WJH123456 不是我要对你技术保密,而是我本身不做技术,以上这些都是我做销售过程中和客户讨论积累得到的;对于多点测量这部分,我的客户都没有自行开发的,所以这部分相关信息我没有积累也就无从谈起,见谅了。

网友BJ:
有18b20的高手没?请教一写问题! qq:58316836

网友BK:
我们是玩仪表的,接18B20的一款表最多可以做到96路。 感兴趣的请留言。QQ:195495513 zhangbo000000@yahoo.com.cn

网友BL:
to gidi: 我的程序单片机的汇编语言还是c51语言均已经顺利通过,但在近一年的使用过程中发现一奇怪现象:在我的控制板中设定-5度,控制完全正常,然后按控制板mcu的复位键,重新控制温度但是18b20显示不正确,如果重新上电则一切正常,请问18b20需要重新上电吗?请回复,先感谢了

网友BM(2005-10-09):
请问各位大侠,DS18B20应用时,信号线用一4。7K的电阻上拉,用外部+5V供电,它的传输距离有多远?????

网友Y:
接线距离和你程序有关系,如果直接这样使用,有1m左右的、也有10来m的、最远好像有人做到30还是50m的。 建议上拉电阻的阻值可以适当调整,从1k到4.7K,都测试一下,支持的接线距离长度可能有不同。

网友BM:
谢谢DIGI 大侠的支持,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如果用有源上拉驱动或下拉驱动,再编程时应注意什么?在每接收或发送一位都要启动相应的上拉或下拉吗?

网友Y:
呵呵,这个问题好好看看说明书,流程很清楚的。 编程注意读写过程不要有中断就可以了,通讯和显示这些功能在750ms的转换时间内完成即可。

网友BN:
陈先生,老灰猫先生,我刚接触18B20,有没有多点ds1820的测温汇编程序,匹配序列号算法我不太会!特请教下!thank you! my E-mail:samfly1982@sina.com.cn

网友BO(2005-11-16):
在大家的共同帮助下,我终于把它给调出来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P:
我在做18b20,一直调试不出来,有51代码的给我发个好吗?谢谢了.邮箱:bcydws@163.com qq:328997835

网友BQ:
各位前辈,我是在校学生,现在要做多点温度检测系统,要用ds18B20做,谁有关于这方面的程序,发个给我好吗?谢谢前辈,我的邮箱hanguoliang1900@21cn.com

网友BR:
请问 digi:
    我的18B20在工业现场使用时,读数一直是0。我该怎么解决阿?
    我用了两个18B20,驱动电路是参照资料设计的(未使用244等)。单片机80C320,P0口的3个I/O口连接温度传感器,一发,一收,一个驱动。温度传感器和单片机控制板距离大概10M,应用场地有较强电磁干扰。

    如果把18B20接到电路板上,可以正常工作,但用屏蔽线延长其距离,读数就是0。我已经在程序中加了传感器开路、短路、总线断路、未知错误等4种错误状态的判断,均不是我上面的4种错误状态中的一种。
    我想是不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啊? 能否把您的驱动电路给小弟发一份啊?

网友Y:
最大的可能是屏蔽接地的问题,你试试传感器用金属外壳封装,将屏蔽线缆的屏蔽层和金属外壳良好接触,包括后端电路板在内的所有屏蔽层保证完整无缝隙后,找个良好的接地点接地。应该就能读出数据来了。

对了,这个是什么现场啊?

网友BS:
各位前辈,我现在在做一多点测温的系统,现在做到匹配18b20的序列号时写不下去程序了,那位前辈有关于多点测温的程序给小弟发一份,最好是c程序!不胜感激!
youjianghong@sohu.com

网友BT(2005-12-26):
各位前辈: 小弟现需要一些18B20的汇编程序做实验,希望能给提供一下,谢谢了!  lianwejia@163.com

网友BU:
digi先生:
   你好,我在做DS18B20的温度测量与显示系统,用89S52为主控芯片,用SMC1602A做为显示器件,我的硬件已经做好了,DQ接P1.7 现在的问题是 我1602A显示部分已经调试好了   可是DS18B20的测温部分怎么都调试不出来,能不能给个单点测温程序看下.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是:  chenfeng032@sohu.com

网友BU:
  各位前辈 大家好,我在做DS18B20的温度测量与显示系统,用89S52为主控芯片,用SMC1602A做为显示器件,我的硬件已经做好了,DQ接P1.7 现在的问题是 我1602A显示部分已经调试好了   可是DS18B20的测温部分怎么都调试不出来,能不能给个单点测温程序看下.最好是c程序!因为我对汇编学的不是很精通。
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是:  xu1983liang@eyou.com

网友BU:
谢谢digi先生:
   邮件已经收到
      有了帮助我做起来容易多了

网友Y:
不用客气,举手之劳

网友BV:
我用18B20作温度测量,用三线制,4.7K上拉,发觉在常温下测得的温度是140几度,我有4个18b20,连4个P1口,测得的温度都差不多,不知是何原因?,恳请那位高手指教。

楼主:
digi
   我是业余单片机爱好者。最近做一个测温系统。
   您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单点的源程序。
   谢谢啦。
   whl900@yahoo.com.cn
   在线等候。

网友BW(2006-02-06):
求助:我用89c52控制18B20做现场单点温度测试,我们碰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请你帮忙分析一下。
问题:我们以前使用的ds18b20,都挺正常的,最近,又购近了几个由美信提供的ds18b20,测量出来的数据老是0,用热源烤了一下,测量显示30多度,数据正常,取掉热源后,数据又恢复为0(周围环境温度在4-5度),ds18b20直接焊在线路板上(或通过三根10CM左右单芯屏蔽线连接),情况一样。

网友Y:
maxim他们应该只提供样片,不会直接销售啊。

麻烦看看传感器上的批号是多少。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客户反馈过类似问题。通常在没有强干扰的环境下,传感器数据持续为0的话,有可能是数据脚没有连接上,温度变化时会不会由于热膨胀而导通呢?

留个邮箱给我,我给你发一份单点源程序。

网友BW:
市场上买来的(批号0407b7105ag,0511c2137ad)及我们向maxium样品(批号0540c2393af),上传数据都是0,我的邮箱是:xa-zhaojun@163.com,谢谢.

网友Y:
b7是有问题的,有可能出现您的上述问题。
C2有些批次有点小问题(但不是您上述的问题),不过可以解决。
源程序已发,请查收

网友BX:
digi,您好:
源程序收到,非常感谢。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做的东西是测量室外的温度和湿度,温度传感器用的是DS18B20,湿度传感器用的是TLC1500,根据你的指点,我又换了其它18B20传感器,其中有一个传感器数据传输正常,其它几个都不行。和maxim联系,他们说我的源程序可能不规范,与有些批次18B20传感器不匹配,由于我们程序是湿度和温度在一起,请教你给看一看。哪些地方有问题。

网友BY:
to digi:
你好,能给我发一份单点原程序吗?
另外你那有中文版的18b20的资料吗?
谢谢,我的邮箱是yangminjie8544153@163.com

网友Y:
资料已发送

网友BZ:
to digi:
你好,能给我发一份单点汇编源程序吗?
另外你那有中文版的18b20的资料吗?
谢谢,我的邮箱是xfff@21cn.com
谢谢你了.

网友CA(2006-03-10):
各位前辈大家好:
   小弟现要做关于DS18B20测温的多点温度巡检系统的毕业设计,本人上学期曾做个单点的测温。但现在做多点时就犯糊涂了!不知多个传感器该如何的和单片机接线。单片机有如何的读取各个点的温度,送到显示去。不知道哪个前辈做过这个类似的东西,能否提供一个例子让我参考一下了! 谢谢大家了!如果那位又这方面的资料请发到我的邮箱里。
  aiyuduo@163.com
  谢谢了!

网友BZ:
单点测温已解决了,DS18B20测温的多点温度巡检系统,能否提供汇编程序! 如果那位又这方面的资料请发给我一份。谢谢大家了!

网友BZ:
我的信箱是xfff@21cn.com
haxujun@163.com

网友CA:
各位前辈都没有做过多点测温的吗?xfff你在做多点吗?咱们交流一下!

网友CB:
我需要测量500多个温度点,需要将DS18B20的数据线扩展,不太清楚用什么方法?或什么扩展芯片,不知那位朋友作过,帮我推荐一种芯片,在此谢过了!!!

网友CC:
各位前辈,我是在校学生,现在要做多点温度检测系统,要用ds18B20做,谁有关于这方面的汇编程序,发个给我好吗?谢谢前辈,我的邮箱lifan198422@163.com.
谢谢个位前辈!!!

网友CD:
各位大侠,我是在校学生,现在要做毕业设计--多点温度检测系统,要用ds18B20做,谁有关于这方面的汇编程序,发个给我好吗?感激不尽!我的邮箱llxiazhi@126.com

网友CE:
digi,你好,我是个在校学生,前几天我去买了一个DS18B20,我们做的是用PLC实现水温控制,但是我有这样个疑问:这个温度传感器怎么使用,又怎么传出信号呢?要是用单片机做还是可以的,可以换成PLC就摸不着头脑了!
QQ:93057957
E-MAIL:billysongxb@163.com

网友Y:
通常来说18B20不能直接与PLC或PC通讯,一般都是通过单片机采集后通过串口进入PLC或PC,建议如果测点不多(2个左右),选用PT100之类的模拟型温度传感器,通过PLC模拟量采集扩展板

网友CE:
谢谢digi的指导,我另外买了个LM335的电压输出的温度传感器,请问这一个是否可以直接与PLC通信?如果可以,怎么连接与使用!谢谢!

网友Y:
不好意思,我不太熟悉LM335。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信息:晶体管传感器LM335的输出电压与热力学温度成正比,灵敏度10mv/c。输出后的电压经过LM358放大器的放大后送A/D转换器。
也就是说,你要用LM335的话,还需要加上LM358才能通过PLC采集,至于PLC怎样采集,可以看PLC的说明书

网友CF:
digi:你好

   我最近用18b20和89s51做一个温度报警器,在试验板上正常运行,但是焊到板子上出了问题,每次上电后正常显示,短时间内再次上电就在第一行上全部显示蓝色方块,如果断电时间较长再次上电,又能正常显示,马上断电再次上电又出现一条方块,不知何故,请指教。spank_@126.com

网友Y:
呵呵,这个你还是仔细检查一下板子吧

网友CG:
The DS18B20 is a digital thermometer featuring ±0.5°C accuracy over a -10°C to +85°C range. Data is read out over a 1-Wire® serial bus in 2's complement format with 9 to 12 bits of resolution (user-programmable).

The DS18B20 offers thermostatic functionality with over-temperature (TH) and under-temperature (TL) user-programmable setpoints stored in on-chip EEPROM. An internal flag is set when the measured temperature is greater than TH or less than TL. If thermostatic operation is not required, the two bytes of EEPROM reserved for TH and TL may be used for general-purpose nonvolatile storage.

Each DS18B20 features a unique and unchangeable 64-bit silicon serial number, which serves as the bus address for the sensor. This allows multiple DS18B20 devices to coexist on the same 1-Wire bus. The DS18B20 may be locally powered via a 3.0V to 5.5V supply, or power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1-Wire data line ("parasite power").

The DS18B20 is offered in 8-pin µMAX/µSOP (DS18B20U), 3-pin TO-92 (DS18B20), and 150mil 8-pin SO (DS18B20Z) packages. In addition, the DS18B20 is available in a parasite-power only version, the DS18B20-PAR. For space-constrained applications not requiring ±0.5°C accuracy, a flipchip version is also available, the DS18B20X, which offers ±2.0°C accuracy. Also available is the ±2.0°C accuracy DS1822, a lower-cost device that is software-compatible with the DS18B20.

网友CG:
我们有做DS18B21产品,由于是批量进来的,所以价格很优惠,如果哪位有需要,可以跟我联系.搞研发的可以申请样片,不过数量很少也有点麻烦.我的联系方式:hellensun@zhoujitong.com

网友CH:
to digi:
  您好,能给我发一份源程序吗?
  另外有中文版的18b20的资料吗?主要是时序弄不清楚。
  谢谢!
  我的邮箱是iyok007@163.com

网友Y:
请查收邮件,如有疑问欢迎垂询.

网友CH:
   邮件已收。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时序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R:
奔三美女:‘有做DS18B21’——请核实一下!?

网友CG:
周公是我错了,应该是DS18B20,:(最近让DS1621搞的我稀里糊涂的,下次一定仔细;(

网友CG:
DS18B20的C2版本是什么啊?

网友CI:
digi:您好,我在做关于DS18B20的设计,是单点的.能不能给我发一个程序让我参考一下.(要C51的C语言的)我的邮箱是zhenxin6357@hotmail.com  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Y:
不建议用C语言来开发18B20,时序不好控制,大部分人都没开发出来,或者使用效果不好。还是建议用汇编,如果需要汇编的资料,给我留言

网友CI:
噢~~,谢谢建议,汇编资料也可以.那先谢谢digi了.我邮箱在楼上*^_^*

网友Y:
不用客气,开发过程如有疑问欢迎来电来信垂询

网友CE:
digi:您好!我用组态王做“小型温度监测控制”上位机的界面控制,我们平时的动画都是通过编程实现的,但我发现组态王上的系统的动画都没有用程序,而是定义变量实现的。所以很费解啊。如果可以,能不能帮我做弄下组态王的页面编程!
我们实验要求:一个加热杯,当温度低于70度加热,当高于95度上面的电磁阀自动打开,上面的容器会将冷水加入。用温度传感器采集信号,通过AD/DA模块给计算机,计算机同样可以控制系统。
QQ:93057957
E-mail:billysongxb@163.com

网友CI:
汇编资料已收到,谢谢digi! ,也谢谢您的建议!   *^_^*

网友Y:
to billysong
留言已看到,关于为什么动画用变量,我想是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吧。但不管怎么说,都不会造成不能实现动画。
你的问题仔细看看组态王的软件使用说明,或者和他们的售后技术支持联系比较好,能够更快更准确。

楼主:
各位前辈,我现要做关于DS18B20测温的多点温度检测系统。已经解决单点测温,现求一多点测温的汇编语言程序,谢谢各位了!
    邮箱:ye073@163.com
ps:小弟这里有ds18b20的中文版资料,需要的朋友可留个e-mail
   ^_^

网友CJ(2006-04-14):
   问题同上,请求各位前辈的帮助。
   邮箱:feihu_004@163.com
   谢谢!

网友CK:
请问
如何知道自己的MCU的IO口是否“三态门或OC门或准双向口的IO口”???
谢谢大家!

网友CK:
问下
如果我的MCU的IO口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IO方向,那么我可不可以接ds18b20
谢谢!

网友CI:
digi:您好!我们老师让我尽量用C语言.因为我做的只是一个系统里的一小部分. 我用C写了DS18B20的程序,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请您帮忙!  就是温度不变化,开始是一直是0,后来是85度,检查了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Y:
检查时序控制,同时避免在读写过程里出现中断.

另外,关于MCU的IO口,还是仔细看看说明书吧.如果你的MCU的IO口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IO方向,也不一定可以接ds18b20

网友CK:
谢谢digi。
先把我的情况说一下:
我现在用的mcu的io方向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在输入的时候可以选择上拉电阻。那我现在可不可以,直接把DQ接到mcu的io口,VDD接3.3v,GND接地。这样用可以吗?
还是一定要像datasheet上把DQ通过4.7k上拉到3-5.5??

网友CL:
TO digi
     我是在校大学生目前在做四路温度监控系统,用四个开关控制四个DS18B20,我现在想编写一个调试程序,希望能在LED上显示出DS18B20的64位效验码,可以是在总线上一个一个去连接,每次只读一个(即总线上暂时只挂一个DS18B20)。我的邮箱是yinsedelang@sina.com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最好能提供一个读效验码的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CM:
to digi:
   本人用at89s52与ds18b20来做测温系统,希望digi给发点硬件与软件配套的资料.不胜感激!
E-mail:yb1898@126.com

网友CK:
请问,读出的数据是FF,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N:
to digi:
    我想问一下,DS18B20能否直接接在电路板上与单机的I/O口相连?另外,能否给我发一份关于单点测温的源程序?我想参考一下。谢谢~~~~~我的邮箱是juxiuyan@126.com

楼主:
TO digi
    我是个初学者~自己想研究下单片机使用~做了一个单点测温的东西~硬件方面已经做好~用USB取电~18b20+80c51~从网上找到不少程序,但是都不完整.能不能给我个单点测温的程序参考一下呢?谢谢
jaradkf@sohu.com

网友CO:
to digi:
4个ds18b20,其中两个能正常测温,另外两个温度总是85度,排除虚焊和程序本身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jiaojh@126.com

网友CP:
各位好,我今年的毕业论文是蔬菜大棚的温度控制系统,不过只要求做一个对一个大棚控制就可以了 ,需要能显示温度和设定温度,但温度没有达到设定的温度时能启动电炉或电风扇,但温度超限时能启动声光报警,我用的传感器是ds18b20,请问各位有没有DS18B20的汇编程序,我还想要硬件电路的相关资料,谢谢大家了
我的邮箱:zyj2525@163.com

网友CM:
to digi:
   谢谢你,程序已收到,但是我的ds18b20显示总是68度?请问从哪方面找问题?谢谢!
E-mail:yb1898@126.com

网友Y:
to MCUBird & 焦建
如果程序没问题,FFFF应该和你的线路连接有关,查查吧.
to 杨波
呵呵,这个比较难分析.传感器从什么地方买的,不过也不应该是68℃啊.再检查一下程序和硬件吧.

网友CI:
TO:digi
谢谢digi的帮助和解答,我的程序运行正常,但是还是有一点问题搞不清楚,请问一般不建议在18B20上作报警设定,而是在单片机或者是PC上做报警设定是为什么?原因是什么?

网友CQ:
TO:digi
   你好,你有DS18B20的原理图吗?
   网上查的都是成品图。谢谢。
   我的邮箱是:zhulutianya@163.com

网友CL:
TO digi
    我的毕业设计要求用DS18B20做测温,硬件方面已经做好~用USB取电~18b20+80s51我已经写了一个程序,但成果不好,能不能给我个单点测温的程序参考一下呢?谢谢
我的邮箱是yinsedelang@sina.com由于毕业设计比较紧张了希望能尽快得到您的答复.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L:
谢谢digi!程序已经收到了,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Y:
18B20内部资源太过有限,况且无论将报警上下限设置在何处,18B20也都必须和采集设备连接才能使用,所以不如将上下限留在资源相对丰富的后端

网友CR:
各位前辈,本人是单片机初学者,急需C8051F020与单只DS18B20的单点汇编程序做参考,我的信箱是zwh839240@163.com
谢谢!!!

网友CR:
各位前辈,本人是单片机初学者,急需DS18B20的多点测量汇编程序,我的信箱是zwh839240@163.com
谢谢!!!

网友CI(2006-05-15):
 TO:digi  谢谢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

网友CR:
TO digi
   我的毕业设计要求用DS18B20做测温,单点的我以做好,使用搜索算法实现1—wire上挂多个DS18B20,这个搜索汇编程序怎么弄?我编的无法实现。您可有这类汇编程序,给我看看。谢谢!!!我的邮箱是ZWH839240@163.COM

网友Y:
不好意思,我没有多点汇编程序

网友CR:
TO digi
      不知如何获取DS18B20的ROM序列码,急!!!谢谢!!!

网友CS:
TO digi
我用的是一个ds18b20,单片机是89s51,刚烧完程序时好使,但关机后加上复位芯片MAX813L后就显示85,能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吗?另外程序在显示31之后先显示16才又显示32,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能把你单点测温程序发到我的邮箱吗,我想拿你的程序试一下,多谢啦!  wboyw@126.com

网友CT:
各位大虾:晚上好!
        本人想用多个18B20联线使用,但发现用33H指令读出的地址码为138D,206D,193D,0,0,0,13D,255D,其中并没有书上所说的28H码,用于55H指令匹配也不响应.我用其单个温度显示正常,TH,TL寄存器读写也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还望各位高手指教,如有源程序,给我发一个更好,我的地址是DK2836@126.COM,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CH:
那可能是因为你读的时序不对,读出来的最低位是28h(family code).要严格按照datasheet里的次序操作。
但是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我现在要做多点测温,将多个18b20挂在一个总线上,这就要知道他们的rom码,可是用read rom只能在挂一个的情况下用。若同时挂多个就不行了,不知道各位高人时怎么办的,是不是需要search rom配合。
亟盼各位赐教!
e-mail:phwok007@163.com

楼主(2006-07-03):
TO digi:

我是一个电子爱好者,学习单片机有一段时间了。  前些日子 借鉴网上的程序做了一个  89S51+DS18B20+数码管的单个温度 显示仪。

能给我一份    多个DS18B20测温度的资料吗??(C程序最好)。

谢谢。
EMAIL:zhenghaihenli@163.com

网友Y:
不好意思,我手头没有多点的程序。不过,有个建议,在调试时,最好先用汇编,C控制时序太难,先成功了汇编再弄C会有助于设备调试。

网友CU:
发给我一份原程序吧,我自己写的总显示0.为什么不能显示温度啊?

网友CU:
were_111@163.com

网友Y:
怎样,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V(2006-08-02):
你好,我现在正在做一个东西,用18b20采集温度,然后用12864液晶显示,汇编程序,用wave仿真,现在遇到以下问题:
     1、温度采集有的时候显示正常,有的时候显示85度,不稳定
     2、如果单独用仿真器仿真温度采集程序,那么当外界温度变化时,可以看到ram里采集到的数据是变化的,但是调用液晶显示程序后,当外界温度变化时,仿真后ram里的数据不变化,而且液晶只显示最初的温度
     什么原因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CV:
另外: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单点测温程序,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2006-09-17):
我的一个实验中需要用到3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但是我对这一方面不是很熟悉,不知digi先生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单点测温程序,参考一下,谢谢!E-mail:hjh430@sohu.com

网友Y:
资料已发,有问题留言

网友CW:
DS18B20调了几天了,老是显示85 产品号是0625C3,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又望digi 能传些程序资料,先谢过了!! 邮箱:liuno0911@163.com

网友Y:
85℃,最好检查接线,很可能是电源线连接有问题。版本是没有问题的,最新的产品,我们已做大量测试。
资料已发,有问题留言

网友CW:
调试成功,再次感谢!!呵呵

网友CX:
digi:

    你好!

请问你二个问题:1."search rom"命令怎么使用(51汇编语言);2."alarm search"命令怎么使用(51汇编语言)

    谢了!

网友CX:
请问有谁知道:
    1. ds18b20 的 search rom 命令
    2. ds18b20 的 alarm search 命令
我在此先谢了!
我的邮箱:handh65@sina.com

网友CX:
请问 谁知道 18b20 的 search rom command 怎么用?

网友CY:
各位大侠:
小弟初学单片机,现在做毕业设计需要用到18b20来做多点测温,但现在64位序列号还没有读出来,有没有人哪里有用51编的汇编程序啊,传给小弟一份,感激不尽,能有读序列号以及多点测温的程序那是最好不过了,先谢过了!!!!!!!!!!!!!
我的邮箱:zxt8206@sina.com

网友CX(2006-10-17):
;12MHZ,默认,读18B20序号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20H
MAIN: mov r3,#10h ;清楚存储编号单元
mov r0,#40h
ss: mov @r0,#0
inc r0
djnz r3,ss
MOV SP,#60H
CLR EA  ;使用ds1820一定要禁止任何中断产生
LCALL INT  ;初始化ds1820
MOV A,#33H
LCALL WRITE  ;送入读ds1820的ROM命令
LCALL READ  ;开始读出当前ds1820序列号
MOV 40H,A
LCALL READ
MOV 41H,A
LCALL READ
MOV 42H,A
LCALL READ
MOV 43H,A
LCALL READ
MOV 44H,A
LCALL READ
MOV 45H,A
LCALL READ
MOV 46H,A
LCALL READ
MOV 47H,A
SETB EA
SJMP $
;----------------------------------------------------------------
INT:  ;初始化ds1820子程序
CLR EA
L0: CLR P3.5  ;ds1820总线为低复位电平
MOV R2,#200
L1: CLR P3.5
DJNZ R2,L1  ;总线复位电平保持400us
SETB P3.5  ;释放ds1820总线
MOV R2,#30
L4: DJNZ R2,L4  ;释放ds1820总线保持60us
jb  p3.5,L0 ;存在吗 不存在则重新来
MOV R6,#80
L5: ORL C,P3.5
JC L3
DJNZ R6,L5
SJMP L0
L3: MOV R2,#240
L2: DJNZ R2,L2
RET
;-----------------------------------------------------------------------------
WRITE:  ;向ds1820写操作命令子程序
CLR EA
MOV R3,#8  ;写入ds1820的bit数,一个字节8个bit
WR1: SETB P3.5
MOV R4,#8
RRC A  ;把一个字节data(A)分成8个bit环移给 C
CLR P3.5  ;开始写入ds1820总线要处于复位(低)状态
WR2: DJNZ R4,WR2  ;ds1820总线复位保持16us
MOV P3.5,C  ;写入一个bit
MOV R4,#20
WR3: DJNZ R4,WR3  ;等待40us
DJNZ R3,WR1  ;写入下一个bit
SETB P3.5  ;重新释放ds1820总线
RET
;------------------------------------------------------------------------------
READ: CLR EA
MOV R6,#8  ;连续读8个bit
RE1: CLR P3.5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MOV R4,#4
NOP
SETB P3.5  ;开始读总线释放
RE2: DJNZ R4,RE2  ;持续8us
MOV C,P3.5  ;从ds1820总线读得一个bit
RRC A  ;把读得的位值环移给 A
MOV R5,#30
RE3: DJNZ R5,RE3  ;持续60us
DJNZ R6,RE1  ;读下一个bit
SETB P3.5  ;重新释放ds1820总线
RET
END

网友BP:
有关ds18b20的问题,请和我联系。qq:328997835

网友CX:
nRFxx你好:

请问:
    1. ds18b20 的 search rom 命令
    2. ds18b20 的 alarm search 命令
我在此先谢了!
我的邮箱:handh65@sina.com

网友CZ(2006-12-01):
我碰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18b20读出的值都是 0xff07 ,这时怎么回事啊?

网友DA:
你好,能给我发一份单点原程序吗?
另外你那有中文版的18b20的资料吗?能给我一份吗?我现在测到的温度也是总为0。
谢谢,我的邮箱是mxx420@163.com

网友DB:
请教多点测温:
1.在读18B20序列号时首先读到的是最低位还是最高位呀;
2.给18B20序列匹配时是先发最高位还是先发最低位咧;
3.匹配成功的18B20回应仍是低电平么?

有多点测温的愿程序最好了.呵呵
(我不是经常上网,请知道答案的朋友发我QQ或者油箱xxd2755@sina.com.cn)

网友DB:
我的QQ:7264463
忘记了.呵呵

网友DC(2007-01-16):
to digi
你好,现在我在使用DS18B20,可是程序调试的时候总是只能得到85,请指教?是否是时序不对,能不能给我发个程序对照一下?blueicehj0319@gmail.com

网友DD:
请问直接用单片机一个I/O口加上拉电阻,用单屏蔽网线,检测的距离能够做到100米吗?

网友Y:
这样做不太容易,建议用双线驱动

网友DB:
to digi:

新年好!我短距离多点测温已经完成。我想请教用网线(四根线:接地+数据,接地+5V)18B20最长能走多远,最多能挂多少个18B20。是否需要另外加驱动器件。听说要在数据线与地之间加一个电容。有必要么?

网友Y(2007-03-02):
呵呵,接线距离看开发结果,我知道最远的能到1000多m,不过不建议那么长,因为1-wire总线是不带隔离的,太长了容易出问题。像我们公司的产品,建议客户每个通道最大200m,64个测点,这样能达到最佳的稳定性和长度、接入数量的平衡。
需要驱动器件,不过加电容不是普遍的(通常加了电容会导致接线长度减少),只是个别批次的18B20时序要求而已。

网友DE:
 to digi:
你好,我用的是1602的液晶显示和DS18B20,虽然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可都是用C编的,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汇编的.还有我是要用JB35G模块配合使用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调用串口子程序.如果有的话请发我的邮箱03440127@zjnu.net或zhehaidan@163.com.谢谢啦!

网友DF:
TO digi
    现要做关于DS18B20测温的多点温度检测系的毕业设计,可否提供中文版的18b20的资料,英文版有翻译更好,不胜感激!~
  email:askstars@sohu.com

网友Y(2007-04-02):
to askstars:
不好意思,手头只有英文版的资料。MAXIM公司也没有相关资料
to fkd
不好意思,刚看到,不过没有调用串口的子程序,汇编的程序也只有89C51系列的,不知还需要吗?

网友DB:
TO:digi朋友
        我的多点系统已经完成,我想提高驱动能力,你说用74LS245能行么。请回复

还有我建议初学的朋友尽量自己尝试去写一些程序,这样成功的喜悦会更浓厚,因为如果你准备走这条路肯定要迈出独自开发这一步。祝朋友们好运!(玩儿18B20吐血强烈建议用汇编)

网友DB:
我用74LS244试验过了还是不能通过。244可是单通道的丫。不知道么样用。呵呵

楼主:
digi
你好,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最近在做一个单片机测温的程序,用的是80C52连接DS18B20,采用两线制,DQ接上拉电阻:5K左右,电源为五伏.我用KEIL C编程,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sbit DQ=P1^1;
#define jump_ROM 0xCC
#define start 0x44
#define read_EEROM 0xBE
unsigned char TMPH,TMP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int i;
 for(i=0;i<N;i++);
}

bit 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deceive_ready;
 DQ=0;
 delay(30);
 DQ=1;
 delay(2);
 deceive_ready=DQ;
 delay(28);
 return(deceive_ready);

}

bit read_bit(void)
{
 unsigned char i;
 DQ=0;
 DQ=1;
 for(i=0;i<3;i++);
 return(DQ);
}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bitval)
{
 DQ=0;
 if(bitval==1)
 DQ=1;
 delay(4);
 DQ=1;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val>>i;
  temp=temp&0x01;
  write_bit(temp);
  delay(1);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m,receive_data;
 m=1;
 receive_data=0;
 for(i=0;i<8;i++)
 {
  if(read_bit())
 {
   receive_data=receive_data+(m<<i);
 }
 delay(6);
 }
 return(receive_data);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j;
 TMOD=0x20;
 TL1=0xfd;
 TH1=0xfd;
 SCON=0xd8;
 PCON=0x00;
 TR1=1;
while(1)
    {
          if(Reset());
             {
                 write_byte(jump_ROM);
                 write_byte(start);
                 if(Reset());
                     {
                         write_byte(jump_ROM);
                         write_byte(read_EEROM);
                         TMPL=read_byte();
                         TMPH=read_byte();
                         SBUF=TMPH;
                         while(TI==0);
                         TI=0;
                         SBUF=TMPL;
                         while(TI==0);
                         TI=0;
                         for(i=0;i<1000;i++)
                             for(j=0;j<100;j++);
                     }
             }
    }

}
希望收到温度信号后通过串口发回电脑,我在DEBUG中看汇编的时序好像都没有问题了,但是总是收到0550,也就是85度,我都调整了四天了,比较郁闷,望恢复,还有,你那里有C编写的程序可以给我发一份吗,我比较一下,我的邮箱:zhoujianpingboy@sina.com,谢谢你了,哈哈

网友Y:
汇编程序已发送,请参考。
C不容易控制时序,你先调汇编吧,用汇编来确认硬件电路。C慢慢来,我手头没有合适的C例程。

网友DB:
!(玩儿18B20吐血强烈建议用汇编)

楼主:
digi你好!我很敬重你,我用18B20测温是成功的,能否送给我一份控制温度并报警的C51程序,ou5155@126.com

网友Y:
晕,只是交流而已,不要说得这么郑重。温度数据都回来了,控制那一部分程序很容易搞定啊,只需要做一个判断然后将继电器置1即可,建议重复多发几次,还有报警解除做一个范围量(即回差),避免温度在控制点波动时,继电器重复工作

楼主:
To digi:
      我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我做的毕业设计是基于一个18B20的温度报警电路,我的CPU采用的是89C52,我采用的显示芯片19264,-3是精度要求是0.0625,自己写的程序不知道哪有问题,到了65度不报警,而且温度显示不正确,不知道怎么了.能否借您的原程序一用
      我的邮箱:wangzeyucyy@yahoo.com.cn

网友Y:
汇编程序已发送,不过建议毕业设计还是以自己动手,自己找问题为好。毕竟马上就快工作了,总不能工作中一有就找人帮忙吧。提高提高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没有坏处。

网友CX:
我想采购18B20,请问怎样与你联系.
我的电话 0310--3271529
E-mail:handh65@sina.com

楼主:
to digi
时间急,我想买一个2-8路多点显示温度程序,用LED OR 12232F显示,试好后保证再献给大家.ou5155@126.com,01081670645.

网友DG:
To digi: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正在写18b20的程序,但我是用c语言的写的,可能是时序不对吧,无法正确读取温度,能把你的汇编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我的邮箱:fanglin00@sohu.com

网友Y:
to oubin
不好意思,我手头只有单点的程序。

to fanglin00
C读取18B20时,关键就在于控制时序。你仔细参考一下汇编

网友DH:
digi干脆开班讲课算了,这样也太累了。I服了you。

网友DG:
18B20 是不是三个脚的,1地 2信号 3正?管脚怎样判断了

网友Y:
to fanglin00
晕,做开发不看说明书?!!你还不如直接放弃好了……

to 壮丁
这样吧,你帮忙找场地,负责收门票。给你3成利润,何如?

网友CH:
   这个帖子真是火啊,digi这几年来光一个ds18b20就不知帮了多少人,好人拉!您也帮助过我,对您再次感谢!
  不过说句实在话,这个18b20的时序真是要求太严格,前些日调一个,以前写的程序拿过来居然不好用,呵呵。
  另外,建议做个ds18b20的FAQ,要不可把digi累坏了:)

网友DI:
to digi :
   你好!
   能不能给我一份DS18B20的search rom 命令,即读ROM的序列号
   心人知道也请告之,谢谢。
  我的邮箱是zhanyyaoguang@163.com

网友Y:
to phwok
不用客气,大多数时候我也仅仅只是提供一个例程,最多说说上拉电阻什么的。举手之劳而已,客气了。

to 占跃光
我这里只有单点源程序,可能帮不上你,不好意思。

楼主:
to digi:
我是名在做毕设的学生 我做的是多点温测系统 我用的是89c51+ds18b20 lcd显示温度 可不可以给我发份相关的汇编程序以作参考 希望能尽快得到您的帮助 我的邮箱是nuannuanatline@yahoo.com.cn不胜感激

网友DJ:
我也需要你的帮助,digital
单点程序麻烦帮我也发一份,邮箱jash_2002@163.com

网友DK:
请教 search ROM 命令怎么使用?

网友DL:
我正在使用18B20,大家可以交流,我对
"search rom"命令怎么使用(51汇编语言);2."alarm search"命令怎么使用(51汇编语言)不熟悉,能否给我发一段程序  sunyunti111111@126.com

网友DM:
digi大哥,我做的是多点温测系统 用的是89c51+ds18b20+ lcd显示温度 ,单路的倒是做好了,现在卡在了单路到多路的转换,能不能给我点指点?发个参考汇编程序给我,谢谢了
linxizhe2002@126.com

网友Y:
不好意思,我只有单点的程序。多点的读取太复杂,包括软硬件多方面,不是一个简单的源程序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DN(2007-05-07):
to digi 前辈,
我是用ds18b20和89c52作的单点温度控制器,硬件电路设计好了
软件部分实在卡住了,希望你能指点。
我的联系方式:liuxing999@163.com

网友DO:
急求!!!!  我正在做一个关于温度的设计(用的DS18B20),按键设定TH,TL的,超温后语音播报的(语音用的1420)
找了很多资料都不明白以下问题:

1.18B20的TH TL分别只有一个字节,它是如何表示一个温度数值的,应该和所测温度信息不同吧.

2.Alarm search命令以后,18B20将如何告诉单片机温度过高或过低?

向江湖儿女急救中............

我的邮箱: zj_1120@126.com
先谢了

网友DP:
尊敬的digi:

    你好!
    我刚学习DS18B20,请教你2个多点测温的问题.
    1.怎么用Search ROM和Match ROM命令?
    2.怎么定位其中的一个18B20?
                                谢谢!

我的邮箱cmhxy10011@sina.com QQ154718669

网友DQ:
digi先生:

   你好,我是大四的电子系女生,正在做温度系统的毕业设计,想请求您的帮助,先谢谢了~~

   我的整个设计是单点的温度测量报警系统,用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连接AT89C51的单片机还要求有用数码管组成的显示模块和蜂鸣器和发光二极管组成的报警摸块.温度正常范围设置成20~30度,超过这个范围发出报警

因为基础不是很好,所以想请教一下完整的汇编程序,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的邮箱是rongxian1106@163.com

网友DR:
 digi哥哥:
   你好!我是大二学生,最近在学习DS18B20,想组建一个用18B20连接AT89C51单片机,结构用2个LED显示的系统。因为基础不是太好,不知道哥哥能否发一份完整的程序给小弟呢?
   我的邮箱:xzy28302@126.com
   祝 生活快乐!!!

楼主:
一个18b20的单点汇编程序做参考,能给我邮箱发一份吗?非常感谢!我的信箱是smallboy111222@tom.com

网友DS:
看来18B20用得很火呀

网友Y:
to 各位,非常不好意思,我手头只有单点的读取程序,没有多点的,也没有显示和报警部分的程序。

网友DT:
 To Digi:
   digi老兄,你好,我正在用89C51+DS18B20做测温系统,然后通过C51连接PC,进行数据的存储与显示.

   但在调试C51与DS18B20的通讯时,老是读取不出来温度,已经调了很久了,都没有一点眉目.
   请问你能给一份单点测量的程序给我参考吗/?
  万分感谢!!!!
   我的e-mail: venustar3@tom.com 再问一下,你有相关的电路图么,我想参考一下.看看是不是我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DT:
有那位大侠可以告诉我:18B20要是接线的时候接反了,就是1脚和3脚接反了,会损坏么?

网友DT:
那位好心人能给我发一份可以成功使用18B20进行温度控制的源程序和电路图呀,单点的就行,万分感谢!!!!
 我的e-mail: venustar3@tom.com

网友Y:
to jinxing
短时间的反接不会损坏18B20,18B20会迅速升温,并有可能在10多秒损坏。当不确定管脚定义时,通常建议只用单片机的GND和DQ连接传感器,这时无论怎样连接都不会损坏传感器。当连接正确时,传感器可以返回正确数据或85℃,此时在接入VCC即可。

楼主:
 To digi:
   我想要单点测量的源程序,可以发一份给我吗.谢谢!我的邮箱:lidongnb@gmail.com

网友DU:
前几天我也用了DS18b20做了个温度控制系统,也出现了只显示85度的现象,所以从网上查查解决方案,于是找到了这个网站,给了我不少启发.谢谢LZ了.

网友DU:
现在我把问题解决了,把所有问题罗列如下,希望对遇到只显示85度的朋友有所帮助:

如果出现只显示85度的情况,首先查看硬件电路是否有问题(针对三脚连接方式):
(1)、测量DS18B20三个引脚是否短路。
(2)、三个引线是否与电源,地线和单片机的口连接正确,以及三者之间是否短路。
(3)、单片机的口是否读写正常。
(4)、电源是否在3.3到5.5之间。
(5)、上拉电阻应在4.7K左右及是否损坏。

软件方面

(1)、初始化是否正常,主要是延时时间问题。
(2)、18B20读写是否有中断。
(3)、温度转换时间够不够长。
(4)、显示代码段是否工作正常。
(5)、温度转换值能否被刷新。

如果硬件电路与软件均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一定是你的DS18B20芯片坏了,更换一个即可,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呵呵!我也不知道了。我遇到的就是18B20坏了,换一个运行正常。

网友DU:
此外,看到有朋友问DS18B20  c语言代码:
现附上,经运行验证通过,大家可以参考:

//DS18B20  keil-C语言代码,运行通过

//延时函数
void delayB20(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flag=0;
 DQ = 1;     //DQ复位
 delay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delayB20(14);  //等待B20响应
 flag=DQ;    //稍做延时后
 delayB20(20);  //延时,以便满足60us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B20(4);  //满足时序60us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取最后一位
  delayB20(5);
  DQ = 1;
  dat>>=1; //下一位
 }
}

//读取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int t=0;
EA=0;
Init_DS18B20();
WriteByte(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Byte(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By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tempL=ReadByte();
tempH=ReadByte();
EA=1;
t=tempH;
t<<=8;
t=t|tempL;
temp=t*0.0625;
}

网友DU:
上面是单点温度测量代码,也有多点测量的,不过代码太常,太占版面,估计版主不乐意了,呵呵!
C语言网站如下:
http://www.35dx.com/html/otherTec/2/otherTec1853.html
汇编代码网站如下:
http://www.eebyte.com/article/list.asp?id=119

其实去百度搜就是了,呵呵!

网友DU:
注:代码中
tempL
tempH
temp
为全局变量,图省事直接从自己系统代码考过来的,可以改成局部变量,temp可以作为函数返回值,呵呵!

网友DU:
看到有人还要温度控制和报警代码呵,哈哈!!!
有,不过不给呵,自己去编,什么开关控制啦,PID控制(改进PID控制),经验控制,模糊控制等等,不会去看书,哈哈哈哈哈!人不能什么都懒的。

网友DU:
对,注意DS18B20的管脚,别接反了,还有就是手册上的右边小图是从底部向上看的(注意bottom view啊!),不要两个图对不起来。

网友DU:
显示和报警部分的程序最好自己写,谁知道你电原理图是怎么连的啊!别人不好帮写的哈!

网友DU:
用的是89S52单片机,晶振11.0592M,用其他晶振请改延时!!!

楼主:
To Digi:
   最近正在用89C51和DS18B20做测温系统,调试程序总出问题。
   请问你能给一份单点测量的程序给我参考吗?
     email:zwlxx01@163.com
     谢谢!

网友DT:
谢谢digi,我用单片机的GND和DQ连接传感器,没有损坏传感器。
这里也给其他朋友提个醒,我在接外界风扇负载时,把风扇的地和18B20的地接到一起,不知道为什么片子烧了,估计是逆起电压搞鬼。

网友DT:
感谢无私的seu-chen为我们初学者提供的如此详细的资料

网友DV:
你好!digi
很佩服你几年来对别人的帮助
我昨天做了个测温,ds18b20型号为0643c3
能测负温度到42度,准确,可到了43度就读出全一的信号
急啊,不知问题,找了好久
我结了P3。7口,带上拉电阻4。7K,三线接法,干电池供电,40厘米左右的数据线,不带屏蔽

网友DV:
哦,忘了说了,采用keilC51写的程序
我想时序因该没问题,否则42度一下怎么测得到呢,而且相当的准

网友Y:
过奖了,举手之劳而已。重要环节还是大伙儿自己钻研的,俺只是提供了一些借鉴的经验。
请问故障现象是否存在重复性,当重复该现象时,测量一下传感器的供电电压;建议用替换法排除一下,或更换传感器、或更换仪表。如替换后故障现象保持依旧,仔细检查程序

网友DW:
急求有关AT89C52和DS18B20单总线多点温度检测的汇编程序,谢谢

网友DV:
哈哈,问题解决了,还是时序的问题!
希望以后碰到类似问题的人注意
真晕,浪费一天时间
开始还拿冰棒测试,负温度和42度左右相当的准,根本就没完时序方面想,总认为时序不行,怎么前面还能测准呢!

网友DV:
哦,还是非常感谢您非常及时的答复!
我为什么想的的到,还在一个非常小的论坛里居然有个人碰到更我一摸一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DX(2007-06-23):
digi:
       你好,我现在用单片机做单点DS18B20测温,但是不显示温度,经验证数码管显示其它数据正常,就是不显示温度,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焊接时搞坏的,还是其它原因,还有可以把单点测温单片机汇编源程序发给我一份,邮箱:wangwolf123@yahoo.com.cn       十分感谢!

网友DY:
我也玩了一个18B20,多路测温,刚开始传感器都很好使(室内)做的,后来突然有一只管子就发热的厉害,但温度传还能被正确地读回来,从刚开始的50多度上升到六七十度,线路连接没问题.谁有过类似问题分析一下.
单片机用51,P1口驱动,带三只管子.

网友DZ:
to digi:
    能发给我一份源程序吧,刚学习DS18B20不久,写出的程序温度值不会随外界温度而变化。
    canghaike1984@163.com
     另外想问一下,为什么读入的值都在28H-29H呢?若是多个DS18B20点,那么又是放在哪个地方,怎么确定?
    3X,很急,在线等您的回复。

网友EA:
to digi:
  你好,digi,我现在在用18B20做一个测温系统,线路想做成100m左右的,不知道18B20要不要隔离,如果不能隔离,那如何实现100M的线路。
谢谢好人啊!!

网友Y:
18B20测量不需要隔离,长距离传输时不能用推荐电路,需要换驱动电路.

网友EA:
非常谢谢,digi
  驱动是不是只是电源驱动就可以了,也就是在VCC端接个驱动芯片,如果线路在50m内还要驱动吗,能给个带驱动的电路图吗。我的邮箱是daibibo2004@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Y:
呵呵,我手头也没有现成的,以前好像有过,但好久没用,不知是不是上次硬盘坏了的原因

网友EB:
  请问必须要用汇编编吗?因为其他部分都用c 编的,不太会用混编。我写的程序,时序是按照要求写的阿。初始化的时候先将数据位置低,然后延时500us 之后再置高。再延时个20us之后检查dq位,为低的话说明有设备。但是,为什么我怎么也检查不出有设备呢?谁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急啊。谢谢答复阿~

我的邮箱是:yinxiaojing@126.com

网友Y:
如果用C编程,注意咬准时序,多花些心思也能读取正确

网友EB:
digi你好

   我把我的延时先放while(1)里面,先给一个led灯赋1,延时,再赋零,再延时。这样子观察它的时间长短的。可以吧?按照这种方法,我把时序控制在要求范围内,应该不会有错的阿。为什么检测有没有设备时,dq总是1?实在是想不明白。。。

网友EA:
to digi:
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从18B20读出来的全部是1,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EA:
这是我的程序,为什么总是检测不到18B20,哪位高手给我看看啊,谢谢!!

#include "SPCE061V00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1820();
write_1820(uchar x);
uchar read_1820();
void send_byte(uchar x);
void delay(uint x);
disp_led(long exact_temp);
//void disp_l();
uchar disp_table[16] = {
  0x003f,0x0006,0x005b,0x004f,0x0066,0x006d,0x007d,0x0007,
  0x007f,0x006f,0x0077,0x007c,0x0039,0x005e,0x0079,0x0071};
//uchar dp;
//long exact_temp;
long  k;
void main()
{
    int i;
    uchar templ,temph;
    long exact_temp;
    //disp_led(0,0);
    *P_SystemClock=0x0040;//32.765MHz
    delay(3000);
    *P_IOA_Dir=0xffff;
    *P_IOA_Attrib=0xffff;
    *P_IOA_Data=0x0000;

    *P_Watchdog_Clear=0x0001;

    *P_IOB_Dir=0xffff;
    *P_IOB_Attrib=0xffff;
    *P_IOB_Data=0x0000;
    while(1)
    {
    init_1820();
    write_1820(0xcc);
    write_1820(0x44);
    delay(600);
    init_1820();
    *P_Watchdog_Clear=0x0001;
    write_1820(0xcc);
    write_1820(0xbe);
    for(i=0;i<750;i++)   //每次转换需要延时750ms以上
    {
        disp_led(exact_temp);
        delay(500);
    }
    templ=read_1820();
    temph=read_1820();
    exact_temp=(temph*256+templ)*0.0625;
    //k=exact_temp;
    *P_Watchdog_Clear=0x0001;
    //exact_temp=46;
    disp_led(exact_temp);

    }

}
void delay(uint x)//1us

    while(x--);

}
void init_1820()
{
    long exact_temp;
    *P_IOA_Data|=(1<<2);
    *P_IOA_Data&=~(1<<2);
    delay(600);//至少480us

    *P_IOA_Data|=(1<<2);

    *P_IOA_Dir=0x0000;
    *P_IOA_Attrib=0x0000;

    delay(30);//15-60us
    while(!(*P_IOA_Data&(1<<2)))//测试用,但一直检测不到?是什么原因??
    {
        exact_temp=20;
        disp_led(exact_temp);
    }
    //k=40;
    //while(k--);

    *P_IOA_Data&=~(1<<2);
    delay(200);//60-240us
    *P_IOA_Dir=0xffff;
    *P_IOA_Attrib=0xffff;
}
write_1820(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P_IOA_Data=0x0000;
    if(x&(1<<i))
      *P_IOA_Data|=(1<<2);
    else
    *P_IOA_Data&=~(1<<2);
    delay(30);//15-60us
    *P_IOA_Data|=(1<<2);
    }
    *P_IOA_Data|=(1<<2);
}
uchar read_1820()
{
    uchar i,temp=0;
    for(i=0;i<8;i++)
    {
        *P_IOA_Data&=~(1<<2);
        delay(3);
        *P_IOA_Data|=(1<<2);
        delay(30);//>15us
        *P_IOA_Dir=0x0000;
        *P_IOA_Attrib=0x0000;
        if(*P_IOA_Data&(1<<2))
            temp|=(1<<i);
        else
            temp&=~(1<<i);
            delay(100);//60-120us
           *P_IOA_Data|=(1<<2);
    }
    return (temp);
}
disp_led(long exact_temp)
{
  uchar e_temp,e_temp1,e_temp2,e_temp3;
      e_temp=exact_temp;
      e_temp1=e_temp%10;
      e_temp2=e_temp/10;
      e_temp3=e_temp2%10;

      *P_IOB_Data=(0x0100|disp_table[e_temp1]);
      delay(500);
      *P_IOB_Data=(0x0200|disp_table[e_temp3]);

     //delay(50);

网友EA:
我的18B20还是检测不到,DQ一直是高电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上面是我的程序
万分感谢!
 殷晓静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C:
digi:
       你好,我们现在用单片机做单点DS18B20测温,接89c51单片机 程序调了好几天,总是显示85度,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您能不能把单点测温单片机汇编源程序发给我一份,谢谢!!
邮箱:summeryy77@sina.com

网友EA:
yangran:
   你好,我的18B20怎么总是是检测不到,读出的总是一,电路连接应该没问题,你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吗,最好能说明一下电路是怎么连的。
      万分感谢啊!
  我的邮箱是daibibo2004@163.com

网友ED:
在多点测量DS18B20的时候遇见了问题,匹配ROM和读存储区的时候程序没什么反应了……请教大家,关于读序列号和匹配后再读温度的程序……不胜感激!
szf911@163.com

网友DB:
TO digi朋友:
  我现在需要总线上挂120个18B20,通过74LS245出去。听说要加中继器。我不知道么样做这个东东。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增加驱动能力。请指教。谢谢!

网友EE(2007-07-23):
digi sir:
  我想要一个18b20的单点汇编程序做参考,能给我邮箱发一份吗?非常感谢!我的信箱是wei_berg@126.com

网友Y:
to 小书童9
虽然18B20一条总线上可以连接很多传感器,但从现场使用经验来看,一条总线上一般建议控制在64点以内,甚至更少.
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条总线连接120点,对于设备驱动能力要求较高;
一条总线上连接120点时,特别容易出现接线错误的情况,同时由于节点很多,造成故障排除时很困难.
多用一条总线从性价比考虑,还是比较恰当的
to 【半兽人】
邮件已发送,请查阅.

网友DB:
谢谢digi朋友的支持!
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说在一条线上尽量挂多一点18B20咧。比如增加驱动电路或者中继电路。我也听朋友说过一次可以加中继的。但是我不会搞。呵呵。希望有知道的朋友提供帮助。谢谢!我窟窟7264463欢迎互相交流。

网友EF:
我用的是AVR的单片机,对与上拉电阻还用接吗,以为AVR的输出有上拉模式

网友EF:
在用AVR时应怎么和18B20连接?

网友DB:
一根线上挂了3个18B20,然后在数据线和GND之间挂BAT85和100的电阻。在线路中起起什么作用丫。请教强人

网友EG(2007-08-31):
哪们朋友可以告诉我18b20的序列号是怎么读出来的。
我的邮箱:xywanysy@163.com

网友DB:
自己慢慢试验。按照说明手册上着

网友EB:
为什么我读出来的问题,在35度之前还是在增加的,但是随着温度的上升,温度传感器的值固定的35度不变了呢?我没有设置过其他的阿?

网友EH:
这个帖子很好!

网友EI(2007-11-29):
digi,你好
我想问个问题,我用51单片机的4个I/O引脚去控制两组DS18B20,外部供电,每组挂9个DS18B20,可看了资料老是分不清流程应该怎么走,我看了资料上的一个存储器操作,感觉不适合我的方案,你帮我看下
复位--存在--发55h--发64位ROM编码--发44h--IO线高电平--复位--存在--发55h--发64位ROM编码--发BEh--接收9个数据字节--复位--存在

不知道这样的流程对不对?恳请回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Y:
不好意思,我不熟悉18B20的多点测量

网友EJ:
搂住你能给我发一个DS1820利用74LS244来驱动的程序吗,或许一个单原的也可以,我自己走了一个,可是结果总是不对阿

网友DB(2008-01-04):
zui hao yong 74ls245

网友EK:
我用汇编写了一段程序来读1820的序列号,用示波器来看数据线上的波形.在下拉300us后释放总线,过了15us1820响应复位信号,将总线下拉200us.之后程序延时300us发送读取rom的"33h"指令.指令时序为0(15us)1(80us)0(15us)1(80us)0(80us)1(15us)0(80us)1(15us)0(15us)1(80us)0(15us)1(80us)0(15us)0(80us)1(15us)0(80us)1(15us),各位可以按照0和1的时间长短画出时序图,但是此时1820没有任何响应,请问是怎么回事?盼望有经验者给出解答!

网友EK:
顶一下,盼有大侠回复

网友CT:
谢鸣:
  给你一段我用过的程序,89C51单片机,12MHZ晶振,程序正常.
  请注意,发送33H后,短暂延时后读取就是了.
  getmp:setb dq
bcd:  acall b20rst
      jb flag1,s22
      mov d2,#4
      setb flag2
      ret
s22:  clr flag1
      acall delay1
      MOV A,#33H         ;发送读取ROM码命令
      ACALL WRITE        ;写入
      acall delay1       ;延时
      acall read0        ;读取返回的ROM码
      ret
WRITE:    MOV R2,#8
          CLR C
WR1:      CLR DQ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DQ,C
          MOV R3,#23
          DJNZ R3,$
          SETB DQ
          NOP
          DJNZ R2,WR1
          SETB DQ
          RET
   READ0: mov r4,#9
          mov r1,#36h
   read1: MOV R2,#8
   READL: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ADL
          mov @r1,a
          inc r1
          djnz r4,read1
          RET

网友CT:
 wendi_fwy:
  正确的流程应是复位-存在-发CCH-发44H-延时0.75秒以上-复位-存在-发55H-发送64位ROM码-发送0BEH-读取.我有完整的程序,经过实际运行一年以上.

网友Y:
顺便提示一下,读写过程不要有中断,容易死机;显示、通讯等操作可以留到延时750ms这个时序去做

网友EL:
我用的是DS18S20Z,独立3.3V供电,使用CPLD作为主控制器。现在序列号和温度能够读出,且校验都通过,只是温度明显比环境温度高出太多。譬如:环境温度5度,测到的温度确是72度;使用取暖器加热芯片,测到的温度随环境温度上升,大概到40度左右时,测到的温度为0x00FF。请各位大拿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EL:
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oneWireController is
port
(
rst,clk : in std_logic;

oneWireDQ : inout std_logic;

oneWireLaseredRomCode : out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
oneWireLaseredRomCodeEn : out std_logic;

oneWireScratchPad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
oneWireScratchPadDataEn : out std_logic;
TestPoint : out std_logic
);
end oneWireController;

architecture behave of oneWireController is
constant oneWireCmdSeachROM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11110000";
constant oneWireCmdReadROM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00110011";
constant oneWireCmdMatchROM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01010101";
constant oneWireCmdSkipROM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11001100";
constant oneWireCmdAlarmSearch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11101100";

constant oneWireCmdConvertT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01000100";
constant oneWireCmdWriteScratchPad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01001110";
constant oneWireCmdReadScratchPad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10111110";
constant oneWireCmdCopyScratchPad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01001000";
constant oneWireCmdRecallEEPROM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10111000";
constant oneWireCmdReadPowerSupply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10110100";

constant oneWireCommandLength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00111";
constant oneWireRomLength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111111";
constant oneWireRomDataLength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110111";
constant oneWireRomCrcLength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00111";
constant oneWireWriteScratchPadLength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01111";
constant oneWireScratchPadDataLength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111111";
constant oneWireScratchPadCrcLength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00111";

constant oneWireReset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0001001100000000";--"0000000000001000";--486.4us
constant oneWirePresenceWaitTmin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0000000010010110";--"0000000000001000";--15us
constant oneWirePresenceWaitTmax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0000001001011000";--"0000000000010000";--60us
constant oneWirePresencePulseTmin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0000001001011000";--"0000000000001000";--60us
constant oneWirePresencePulseTmax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0000100101100000";--"0000000000010000";--240us
constant oneWirePresence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0001001100000000";--"0000000000110000";--486.4us
constant oneWireRWnInt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1000";--1.6us
constant oneWireRWnSample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0000000010001100";--"0000000000001000";--14us
constant oneWireRWnSlot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0000001010000000";--"0000000000001000";--64us
constant oneWireRWnRec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1000";--3.2us

constant oneWireConvertTT : 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 "100110001001011010000000";--"000111101000010010000000";--"011100100111000011100000";

constant oneWireTh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01111101"; -- +125
constant oneWireTl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11001001"; -- -55
constant oneWireConf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00011111";

constant IdleStatus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00000";
constant ResetStatus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00001";
constant WriteStatus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10000";
constant ReadStatus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100000";
constant CrcStatus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110000";

signal BasicFuncStatus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BasicFuncCmd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BasicTimingCN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BasicFuncBitNum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BasicFuncOpNum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BasicFuncBufferIn :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
signal BasicFuncBufferOut :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
signal BasicFuncBuffer :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
signal BasicFuncEnd : std_logic;

signal oneWireRom :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
signal ScratchPadData :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
signal ScratchPadCRC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ainStatus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oneWireConvertWaitTimeCNT : std_logic_vector(25 downto 0);

signal oneWireDQ_RWn : std_logic;
signal oneWireDQ_IN : std_logic;
signal oneWireDQ_OUT : std_logic;

signal CRC_Reg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CRC_RegMSB : std_logic;
begin
--Main Process
process(rst,clk)
begin
if rst = '1' then
MainStatus <= (others => '0');
BasicFuncCmd <= "0000";
oneWireLaseredRomCodeEn <= '0';
TestPoint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case MainStatus is
--Reset
when "000000" =>
MainStatus <= "000001";
BasicFuncCmd <= "0001";
when "000001"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000010";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000010"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000011";
end if;

--Read ROM
---Send read rom command
when "000011" =>
MainStatus <= "000100";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CommandLength;
BasicFuncBufferIn(7 downto 0) <= oneWireCmdReadROM;
BasicFuncCmd <= "0010";
when "000100"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000101";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000101"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000110";
end if;

---Read ROM Content
when "000110" =>
MainStatus <= "000111";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RomLength;
BasicFuncCmd <= "0100";
when "000111"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001000";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001000"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001001";
oneWireRom <= BasicFuncBufferOut;
end if;
when "001001" =>
if oneWireRom(7 downto 0) = "00010000" then
MainStatus <= "001010";
else
MainStatus <= "000000";
end if;
---CRC ROM
when "001010" =>
MainStatus <= "001011";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RomDataLength;
BasicFuncBufferIn <= oneWireRom;
BasicFuncCmd <= "1000";
when "001011"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001100";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001100"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001101";
end if;
when "001101" =>
if BasicFuncBufferOut(7 downto 0) = oneWireRom(63 downto 56) then
MainStatus <= "001110";
-- MainStatus <= "010100"; --Goto Loop
oneWireLaseredRomCode <= oneWireRom;
oneWireLaseredRomCodeEn <= '1';
else
MainStatus <= "000000";
oneWireLaseredRomCodeEn <= '0';
end if;

--Write Scratch PAD
---Send Write Scratch PAD Command
when "001110" =>
MainStatus <= "001111";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CommandLength;
BasicFuncBufferIn(7 downto 0) <= oneWireCmdWriteScratchPad;
BasicFuncCmd <= "0010";
when "001111"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010000";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010000"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010001";
end if;
---Write Scratch Pad-----Th = 55;Tl = -10;
when "010001" =>
MainStatus <= "010010";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WriteScratchPadLength;
BasicFuncBufferIn(23 downto 0) <= oneWireConf & oneWireTl & oneWireTh;
BasicFuncCmd <= "0010";
when "010010"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010011";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010011"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010100";
end if;

--Loop

--Reset
when "010100" =>
MainStatus <= "010101";
BasicFuncCmd <= "0001";
when "010101"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010110";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010110"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010111";
end if;

--Match ROM Command
---Send Match ROM Command
-----Send Skip Rom Command
when "010111" =>
MainStatus <= "011000";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CommandLength;
-- BasicFuncBufferIn(7 downto 0) <= oneWireCmdMatchROM;
BasicFuncBufferIn(7 downto 0) <= oneWireCmdSkipROM;
BasicFuncCmd <= "0010";
when "011000"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011001";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011001"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011010";
end if;
when "011010" =>
-- MainStatus <= "011011";
MainStatus <= "011110"; --Goto Convert T

---Send ROM Content
when "011011" =>
MainStatus <= "011100";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RomLength;
BasicFuncBufferIn <= oneWireROM;
BasicFuncCmd <= "0010";
when "011100"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011101";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011101"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011110";
end if;
--Convert T Command
---Send Convert T Command
when "011110" =>
MainStatus <= "011111";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CommandLength;
BasicFuncBufferIn(7 downto 0) <= oneWireCmdConvertT;
BasicFuncCmd <= "0010";
when "011111"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100000";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100000"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100001";
end if;
oneWireConvertWaitTimeCNT <= (others => '0');

---Wait for 800ms for AD Convert

---Exam Convert's End
when "100001" =>
-- if oneWireConvertWaitTimeCNT(25) = '1' then--oneWireConvertTT then
MainStatus <= "100010";--"100101";
BasicFuncBitNum <= "000000";
BasicFuncCmd <= "0100";
-- else
-- oneWireConvertWaitTimeCNT <= oneWireConvertWaitTimeCNT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 end if;
when "100010"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100011";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100011"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100100";
oneWireRom <= BasicFuncBufferOut;
end if;
when "100100" =>
if BasicFuncBufferOut(63) = '1' then
MainStatus <= "100101";
else
MainStatus <= "100001";

end if;

--Reset
when "100101" =>
MainStatus <= "100110";
BasicFuncCmd <= "0001";
when "100110"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100111";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100111"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101000";
end if;

--Match ROM Command
---Send Match Rom Command
-----Send Skip Rom Command
when "101000" =>
MainStatus <= "101001";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CommandLength;
-- BasicFuncBufferIn(7 downto 0) <= oneWireCmdMatchROM;
BasicFuncBufferIn(7 downto 0) <= oneWireCmdSkipROM;
BasicFuncCmd <= "0010";
when "101001"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101010";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101010"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 MainStatus <= "101011";
MainStatus <= "101111"; --Goto Read ScratchPAD
end if;
---Send ROM Content
when "101011" =>
MainStatus <= "101100";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RomLength;
BasicFuncBufferIn <= oneWireROM;
BasicFuncCmd <= "0010";
when "101100"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101101";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101101"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101111";
end if;

--Read ScratchPAD Command
---Send Read ScratchPAD Command
when "101111" =>
MainStatus <= "110000";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CommandLength;
BasicFuncBufferIn(7 downto 0) <= oneWireCmdReadScratchPAD;
BasicFuncCmd <= "0010";
when "110000"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110001";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110001"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110010";
end if;

---Read ScratchPAD Content
when "110010" =>
MainStatus <= "110100";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ScratchPadDataLength;
BasicFuncCmd <= "0100";
when "110100"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110101";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110101"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110110";
ScratchPadData <= BasicFuncBufferOut;
end if;

---Read ScratchPAD CRC
when "110110" =>
MainStatus <= "110111";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ScratchPadCrcLength;
BasicFuncCmd <= "0100";
when "110111"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111000";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111000"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111001";
ScratchPadCrc <= BasicFuncBufferOut(63 downto 56);
end if;

---CRC ScratchPAD
when "111001" =>
MainStatus <= "111010";
BasicFuncBitNum <= oneWireScratchPadDataLength;
BasicFuncBufferIn <= ScratchPadData;
BasicFuncCmd <= "1000";
when "111010" =>
if BasicFuncEnd = '1' then
MainStatus <= "111011";
end if;
BasicFuncCmd <= "0000";
when "111011" =>
if BasicFuncEnd = '0' then
MainStatus <= "111100";
end if;
when "111100" =>
if BasicFuncBufferOut(7 downto 0) = ScratchPadCrc then
MainStatus <= "111101";
oneWireScratchPadDataEn <= '0';
TestPoint <= '1';
else
MainStatus <= "010100";
oneWireScratchPadDataEn <= '0';
TestPoint <= '0';
end if;
when "111101" =>
MainStatus <= "111110";
oneWireScratchPadData <= ScratchPadData;
oneWireScratchPadDataEn <= '0';
when "111110" =>
MainStatus <= "111111";
oneWireScratchPadDataEn <= '1';
--Goto Loop
when "111111" =>
MainStatus <= "010100";
oneWireScratchPadDataEn <= '0';

when others =>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Basic Function Process
----BasicTimingCNT
----Port
------BasicFuncCmd(3 downto 0)
--------Bit0 : Reset
--------Bit1 : Write
--------Bit2 : Read
--------Bit3 : CRC
------BasicFuncBitNum(5 downto 0)
------BasicFuncBufferIn(63 downto 0)
------BasicFuncBufferOut(63 downto 0)
------BasicFuncEnd
----Work Register
--BasicFuncOpNum(5 downto 0)
--BasicFuncBuffer(63 downto 0)
process(rst,clk)
begin
if rst = '1' then
BasicFuncStatus <= (others => '0');
BasicFuncEnd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case BasicFuncStatus is
when "000000" =>
if BasicFuncCmd(0) = '1' then
BasicFuncStatus <= ResetStatus;
elsif BasicFuncCmd(1) = '1' then
BasicFuncStatus <= WriteStatus;
elsif BasicFuncCmd(2) = '1' then
BasicFuncStatus <= ReadStatus;
elsif BasicFuncCmd(3) = '1' then
BasicFuncStatus <= CrcStatus;
end if;
BasicFuncEnd <= '0';

-------------------------------------------------------------------------------------------------------------------
--Reset Function
when "000001" =>
BasicFuncStatus <= "000010";
BasicTimingCNT <= (others => '0');
oneWireDQ_RWn <= '1';
when "000010" =>
BasicFuncStatus <= "000011";
BasicTimingCNT <= (others => '0');
oneWireDQ_RWn <= '0';
oneWireDQ_OUT <= '0';
when "000011" =>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ResetT then
BasicFuncStatus <= "000100";
oneWireDQ_RWn <= '1';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BasicFuncStatus <= "000011";
end if;
when "000100" =>
BasicFuncStatus <= "000101";
BasicTimingCNT <= (others => '0');
oneWireDQ_RWn <= '1';
---Presence
when "000101" =>
BasicFuncStatus <= "000110";
oneWireDQ_RWn <= '1';
when "000110" =>
if oneWireDQ_IN = '1' then
BasicFuncStatus <= "000111";
end if;
---wait
when "000111" =>
if oneWireDQ_IN = '1' then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PresenceWaitTmin then
BasicFuncStatus <= "001000";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end if;
else
BasicFuncStatus <= ResetStatus;
end if;
when "001000" =>
if oneWireDQ_IN = '1' then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PresenceWaitTmax then
BasicFuncStatus <= ResetStatus;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end if;
else
BasicFuncStatus <= "001001";
end if;
---Presence pulse
when "001001" =>
BasicFuncStatus <= "001010";
BasicTimingCNT <= (others => '0');
when "001010" =>
if oneWireDQ_IN = '0' then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PresencePulseTmin then
BasicFuncStatus <= "001011";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end if;
else
BasicFuncStatus <= ResetStatus;
end if;
when "001011" =>
if oneWireDQ_IN = '0' then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PresencePulseTmax then
BasicFuncStatus <= ResetStatus;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end if;
else
BasicFuncStatus <= "001100";
end if;
---wait for presence end
when "001100" =>
if oneWireDQ_IN = '1' then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PresenceT then
BasicFuncStatus <= "001101";
BasicFuncEnd <= '1';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end if;
else
BasicFuncStatus <= ResetStatus;
end if;
when "001101" =>
BasicFuncStatus <= IdleStatus;
BasicFuncEnd <= '1';
BasicTimingCNT <= (others => '0');

-------------------------------------------------------------------------------------------------------------------
--Write Function
when "010000" =>
BasicFuncStatus <= "010001";
BasicTimingCNT <= (others => '0');
oneWireDQ_RWn <= '1';
BasicFuncOpNum <= BasicFuncBitNum;
BasicFuncBuffer <= BasicFuncBufferIn;
---Int
when "010001" =>
BasicFuncStatus <= "010010";
oneWireDQ_RWn <= '0';
oneWireDQ_OUT <= '0';
when "010010" =>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RWnIntT then
BasicFuncStatus <= "010011";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end if;
when "010011" =>
BasicFuncStatus <= "010100";
oneWireDQ_OUT <= BasicFuncBuffer(0);
---Sample
when "010100" =>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RWnSampleT then
BasicFuncStatus <= "010101";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end if;
---Wait for Slot End
when "010101" =>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RWnSlotT then
BasicFuncStatus <= "010110";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end if;
when "010110" =>
BasicFuncStatus <= "010111";
BasicTimingCNT <= (others => '0');
oneWireDQ_RWn <= '1';
---Wait for Rec End
when "010111" =>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RWnRecT then
BasicFuncStatus <= "011000";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end if;
---Return
when "011000" =>
BasicFuncStatus <= "011001";
BasicTimingCNT <= (others => '0');
BasicFuncBuffer <= '1' & BasicFuncBuffer(63 downto 1);
when "011001" =>
if BasicFuncOpNum = "000000" then
BasicFuncStatus <= "011010";
BasicFuncEnd <= '1';
else
BasicFuncStatus <= "010001";
BasicFuncOpNum <= BasicFuncOpNum - "000001";
end if;
when "011010" =>
BasicFuncStatus <= IdleStatus;
BasicFuncEnd <= '1';

-------------------------------------------------------------------------------------------------------------------
--Read Function
when "100000" =>
BasicFuncStatus <= "100001";
oneWireDQ_RWn <= '1';
BasicFuncBuffer <= (others => '0');
BasicFuncOpNum <= BasicFuncBitNum;
BasicTimingCNT <= (others => '0');
---Int
when "100001" =>
BasicFuncStatus <= "100010";
oneWireDQ_RWn <= '0';
oneWireDQ_OUT <= '0';
when "100010" =>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RWnIntT then
BasicFuncStatus <= "100011";
oneWireDQ_RWn <= '1';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end if;
when "100011" =>
BasicFuncStatus <= "100100";
oneWireDQ_RWn <= '1';
---Sample
when "100100" =>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RWnSampleT then
BasicFuncStatus <= "100101";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end if;
when "100101" =>
BasicFuncStatus <= "100110";
BasicFuncBuffer <= oneWireDQ_IN & BasicFuncBuffer(63 downto 1);
---Wait for Slot End
when "100110" =>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RWnSlotT then
BasicFuncStatus <= "100111";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end if;
oneWireDQ_RWn <= '1';
when "100111" =>
BasicFuncStatus <= "101000";
BasicTimingCNT <= (others => '0');
---Wait for Rec End
when "101000" =>
if BasicTimingCNT = oneWireRWnRecT then
BasicFuncStatus <= "101001";
else
BasicTimingCNT <= BasicTimingCNT + "0000000000000001";
end if;
oneWireDQ_RWn <= '1';
---Return
when "101001" =>
BasicFuncStatus <= "101010";
BasicTimingCNT <= (others => '0');
BasicFuncBufferOut <= BasicFuncBuffer;
when "101010" =>
if BasicFuncOpNum = "000000" then
BasicFuncStatus <= "101011";
BasicFuncEnd <= '1';
else
BasicFuncStatus <= "100001";
BasicFuncOpNum <= BasicFuncOpNum - "000001";
end if;
when "101011" =>
BasicFuncStatus <= IdleStatus;
BasicFuncEnd <= '1';

-------------------------------------------------------------------------------------------------------------------
--Crc Function
when "110000" =>
BasicFuncStatus <= "110001";
BasicFuncOpNum <= BasicFuncBitNum;
BasicFuncBuffer <= BasicFuncBufferIn;
CRC_Reg <= "00000000";
when "110001" =>
BasicFuncStatus <= "110010";
CRC_RegMSB <= BasicFuncBuffer(0) xor CRC_Reg(0);
when "110010" =>
BasicFuncStatus <= "110011";
CRC_Reg(7) <= CRC_RegMSB;
CRC_Reg(6) <= CRC_Reg(7);
CRC_Reg(5) <= CRC_Reg(6);
CRC_Reg(4) <= CRC_Reg(5);
CRC_Reg(3) <= CRC_Reg(4) xor CRC_RegMSB;
CRC_Reg(2) <= CRC_Reg(3) xor CRC_RegMSB;
CRC_Reg(1) <= CRC_Reg(2);
CRC_Reg(0) <= CRC_Reg(1);
when "110011" =>
BasicFuncStatus <= "110100";
BasicFuncBuffer <= '0' & BasicFuncBuffer(63 downto 1);
when "110100" =>
BasicFuncStatus <= "110101";
when "110101" =>
if BasicFuncOpNum = "000000" then
BasicFuncStatus <= "110110";
BasicFuncBufferOut(7 downto 0) <= CRC_Reg;
else
BasicFuncStatus <= "110001";
BasicFuncOpNum <= BasicFuncOpNum - "000001";
end if;
when "110110" =>
BasicFuncStatus <= "110111";
BasicFuncEnd <= '1';
when "110111" =>
BasicFuncStatus <= IdleStatus;
BasicFuncEnd <= '1';
-------------------------------------------------------------------------------------------------------------------
when others =>
BasicFuncStatus <= IdleStatus;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rst,clk)
begin
if rst = '1' then
oneWireDQ <= 'Z';
oneWireDQ_IN <= '1';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oneWireDQ_RWn = '0' then
oneWireDQ <= oneWireDQ_OUT;
else
oneWireDQ <= 'Z';
end if;
oneWireDQ_IN <= oneWireDQ;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

网友EM(2008-02-27):
最近做测温实验,DS18B20和cc2430,但DS18B20不能初始化,请问时序是否和系统晶振有关??按照手册上的时序设置始终不通,请教各位了,知道的指点一下!

能否麻烦digi发个通过的单点汇编程序参考一下!我的邮箱xbirk@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