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集路谱,小菜叩首求助

楼主(2004-02-26):
各位大人~~~~在下是刚刚开始学labview的小菜~~ 现在要采集汽车的路谱阿 应用NI的采集卡和labview 不知道怎么处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或者建议 小菜先行谢过!!

网友A:
想办法将你要采集的路普信号转换成采集卡能够识别的标准信号就可以实现采集了,路普信号具体是什么信号不太清楚,应该有相应的传感器来实现转换吧?

楼主:
厚厚厚,谢谢! 我们用的是振动(加速度)传感器,经过积分后变成位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