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SAMI STAR 讨论(jerry_han_cn请看)

楼主(2004-02-26):
jerry_han_cn请看: 看到你的贴提到该型号的CHOPPER问题要讨论,我们遇到过它出问题的时候,当电容容量老化变小时会造成启动困难(故障信号为斩波器电压过低),可通过更改检测时间来临时解决,这时你要准备备件了,因为当容量太小时,会造成烧GTO的。我们已经遇到过了。

网友A(2002-03-26):
"笑看风云“,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认为你最好不要修改“CHARGE TIME(600MS)”。因为电容(C1、C2、C3...etc)的容量不断在下降。如果你修改后,暂时可以好(你或者在故障跳停的时候紧接着启动也可以顺利开机),但是,过不了多久你把设定调到尽头后,你就没办法调了。最好是趁早更换掉。本人觉的CHOPPER的电容(兰色的那种)似乎质量不好。因此,你若延长CHARGE TIME,可能不出一个月,又会又“FL01”了。仅供参考。

楼主:
看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不过我们改了参数用了将近3年。原装的是暗红色的,新到的备件是蓝色的,你的是2微法的电容吗?

网友A:
我的是3微法的。损坏后漏出液体,容量降到2微法左右。我的备件是暗红的那种,换上后3年没损坏。

网友B:
笑兄,不只有否兴趣交流一下V21-V26、V27、C7的作用?我知之甚少,需要您的帮助。

网友C(2002-07-18):
相见恨晚。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最终原因不同。当时拆出电容没发现问题,还是将其更换掉了,结果无效!最终原因是一块控制卡坏了。 还有一次是V27坏了,故障代码一样。

网友D(2003-06-25):
各位老兄:不知道那位有sami star 说明书

网友B(2004-02-26):
很高兴各位能讨论相同的问题。我后来不用Sami Star,用ACS 1000 660V 1700KW。没想到运行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一个逆变器模块单元烧毁的现象。后来根据分析说是由于金属粉末引起。搞不懂哪里来的金属粉末。的确是有很多金属物质存在于变频器里面,看起来象是安装变频器时螺丝的残余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