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故障

楼主(2004-02-26):
我公司的一个INTOUCH项目,原来是在INTOUCH 7.1下运行的,现在改在INOUCH 7.11下运行.在转换过程中报警:无效的参考或未知OCX方法,在运行转换后的项目时报警显示:程序"G:\INTOUCH\A640"包含标准报警对象.是否运行WindowMaker 来转换? 点击"是",程序终止运行,跳出.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

楼主:
请教各位!!!!!! 请教版主!!!!!!

楼主:
项目是德国人做的,可以实现三种语言转换.在MAKE 下不能看到可转换的文字部分.只能看到一个空的方框,没有任何链接,是不是有个字库文件在里面作怪.

网友A:
建议你在转换的时候不要把报警历史界面包含在内,两个版本可能在报警控件上是不同,所以你只需要转换好后,从新把报警部分做了,应该就不会在出问题了

网友B:
建议你手工注册报警控件:找到此报警控件的目录,用REGSVR32重新注册此控件(OCX文件)

网友C:
请教INTOUCH的中文叫什么?

网友D:
哪位有INTOUCH 5。6的MODBUS PLUS 驱动。我MAIL:knight_999@163.com

网友E:
安装productivity pack

网友F:
比较简便的方法是先修改你的原InTouch 7.1应用,删除里面的报警控件,然后转换到InTouch 7.11, 在重新加入新的报警控件。

网友G(2005-10-14):
实在惭愧,这款的中文名字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