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器和编码器及高速计数做位置控制的精度

楼主(2004-02-26):
如果在一个系统中为降低成本不使用伺服电机,而是使用变频器和普通电机来控制速度,使用编码器和高速计数来计算位置,这样能否实现很高的位置控制精度,重复精度如何?伺服电机使用的话必须要位置控制模块,这个模块在PLC上起价是大于2xxx元的。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提供一下,比如普通电机的功率是200或300瓦的小电机,变频器哪个类型或品牌更适合?应该注意什么方面?

网友A(2004-01-06):
精度为0.5MM到几毫米

网友B:
台达V系列或富士G11系列,使用反馈卡。

网友C:
普通电机的响应速度慢,所以很难达到高的精度。

网友A:
我也在做相同类似的系统: 我的驱动是用siemens 变频器+750W的电机+50比1的减速机,传动是用直径是32的滚轮。 我计划使用CPU314IFM做高速计数(HZ计数),以85的棘轮和U形光电开关做为速度测量装置. 速度运行的范围是0.2M/min-6M/min.测量精度要求为0.1M/min.运行系统对响应速度没有要求。 现在有问题是OMRON的光电开关在国内的都是NPN的,而siemens的PLC是PNP的。在此抛砖引玉,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D:
位置控制的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变频器使电机停止的精度 估计加上电磁刹车会好点

网友E:
完全可以,电梯门的控制就是应用这种方法。

网友F:
想知道该系统“寻原点”如何处理?

网友G:
没问题,在PLC中加上自学习功能

网友A:
不能,普通电机只适于速度控制,不适合高精度位置控制。

网友A:
普通电机不行,要用变频电机+西门子变频器或安川变频器(矢量控制型变频器即可)+ 编码器(可选供应商很多Nidec Nemicon)。

网友H(2004-02-06):
编码器国产,进口的品质一样, 况且日本产品在中国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元件都是国产组装的. 就说伺服吧:小日本还不都是在中国组装,还涨价说啥日币升值,尽坑咱们, 只能怪以前咱都用他们的没的选择. 矢量变频器(华为的也不错)+电机+编码器. 缺点是噪音大;定位精度不够;耗能量大. 这个方案我以前做过.

网友A:
我们有一棵专用控制直流电机的IC,与编码器配合可以实现精密定位

网友I:
编码器(负反馈),变频器(执行机构),PLC(远算处理单元),三者就是一 个闭环位置控制系统,完全可以,我曾经做作高于0.1MM的精度

网友J:
本人几年以前做过这样的项目,应该注意以下事项: 1.用矢量变频,它具有较好的低速性能; 2.用变频电机; 3.编码器线数要高; 4.加电磁刹车. 5.寻找"原点"是逻辑问题,easy.

网友I:
电机出来后你肯定要用滚轴丝杠吧,这样不但能够保证精度而且可以大大地减少系统的惯性 随着目标点的不断接近,你可以给通过变频器给电机设置三段依次递减的速度,这样剩下的寥寥惯性完全可以通过提前量修正 所以,普通电机和变频起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编码器当然分辨率越高越好,可是你的控制器高速脉冲输入端的响应速度要足够

网友K:
我要将几十吨的钢坯在辊道上精确定位,惯性很大,变频器是西门子的,频率低了不能启动和转动.变频器制动电阻,电机也没有机械抱闸,辊道全是主动辊. 请各位大侠帮忙,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J:
用PID控制(当时我用PI部分就足够了),输出用最底速度限定,关键是PID参数调整.

网友L(2004-03-09):
这种方案可以实现位置控制,但精度不高!!它和伺服控制原理不同!!

网友M:
我们在建材剪切机当中使用过这种方式的控制,一般精度在几个毫米。控制方式采用闭环矢量控制。

网友N(2006-11-09):
200到300W用變頻器?成本應該不會比伺服電機低很多吧?
變頻器+編碼器+PG回授卡+普通馬達。性能好一點的也要2~3千吧

网友O:
我认为要实现这个功能要用变频电机,普通电机的低速力矩太差,但是从搂主的话中判断,这个工程应该是用在主轴上吧?而且功率也不大,单纯从经济上讲这样做还不如直接用伺服,应该不会比上面的方案贵,国产的伺服性能现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