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多问题

楼主(2004-02-26):
请教:   变频器一拖多时,是不是要求所带的电机型号必须都一样呢?是不是多个电机功率加在一起就是所选变频器功率?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不一样,只要相加就行

网友B:
楼上的说话要负责任哦,不要教坏年轻人!

网友C:
前面说过!

网友D:
可不可以带30台电机啊! 哈哈

网友A:
可以,要矢量控制技术才可以需要加中继放大器

网友D:
30台电机不是同时启动,个自的功率也不一样 可以吗?

网友E:
用PLC可以实现,变频器的功率按照多机中的最大功率那台选。

网友F(2004-11-07):
那请问CQTNET大虾如何使变频器在有输出时切换到另一台电机 即先用变频器启动一台电机并保持其运行状态然后再用变频器启动另一台请问能实现吗??

网友G:
我觉得,如果实现变频器循环软启时,可选一台保证最大一台电机最大负载启动的要求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是数量过多,要考虑安全运行的问题。一旦,变频器出故障,不是要停很多的电机? 如果是同时用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要考虑在多台电机上的热保护,如果一台电机故障,岂不是要停很多台。如果可以手动选择多台电机的工作状态,在功率相差太大的时候电机的热保护尤为重要。 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变频循环软启,和一拖多可以使用。也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