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100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4-02-26):
谁可以详述一下四线式PT100的电路原理

网友A:
四线制的PT100热电阻使用过程中避免了引入线路电阻误差 其工作原理是运用欧姆定理: R=U/I,R--热电阻元件的阻值,I--通过该热电阻的电流,U--通过热电阻电流后产生的电压,由于电流通过有阻值的热电阻后会产生热量的特性,为了避免热量产生的误差,I必须控制在1mA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了解,请于我联系 3097955@jieda-auto.com

网友B:
两根线提供电流,两根线检测压降

网友C:
你找本仪表工培训资料看看就明白了!一般都有介绍,还很详细!

网友D:
您有培训资料?可否给我发一份 ttnk123@126.com

网友E:
请问各位有关探针式传感器的厂址。请发送到我的E-MAIL:gonghe0906@163.com

网友F:
我怎么听说的热电阻都是三线制补偿啊?三线制和四线制有何区别啊?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G(2005-09-27):
给我发一份,急!turkey305@126.com

网友H:
给我发一份,急!mxz2046@126.com

网友I:
PT100热电阻一般使用三线制:有一端是公共端,还有两端与其连接产生两组热电阻值一般用一组另一组为备用。它们通24V或12V的直流电压取出4-20mA的电流信号串接至二次仪表。四线制的PT100热电阻避免了引入线路电阻误差。

网友B:
杨胜飞:PT100热电阻一般使用三线制:“有一端是公共端,还有两端与其连接产生两组热电阻值一般用一组另一组为备用。”典出何处?请再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J:
我现在已经用XTR105芯片搭出PT100热电阻二线制的电路,可是根据BB公司提供的三线制资料却怎么也出不来结果。还望各位大虾给些指导,这个电路中有那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谢谢!

网友I(2005-12-02):
关于PT100热电阻三线制四线制的接法
热电阻温度计的测温电路最常用的是电桥电路,精度较高的是自动电桥。如果热电阻安装的地方与仪表相距甚远,则其连接导线电阻当环境温度变化时也要变化,因为它与热电阻是串联,也是电桥臂中的一部分,所以会造成测量误差。采用三线制四线制接线方法可以消除这项误差三根导线和电桥连接,分别接在相邻的两臂内,只要它们的长度和电阻温度系数都相等,当环境温度变化时,它们的电阻变化就不会电桥的状态。即不会产生温度误差。在设计电桥时,为了避免热电阻中流过电流的加热效应,要保证流过热电阻的电流尽量小,一般小于10mA,尤其是当测量环境中有不稳定气流时,工作电流的热效应有可能产生很大的误差。详见孙传友等主编的《感测技术与系统设计》。

网友K(2006-01-21):
请教一下四线制的接线方法,四根线分别接在电桥的哪一部分?

网友F:
四线制RTD多数应用在集成一体化的温度变送器中,其实就是RTD的每个脚接2根线,可以当作备用,因为线路本身很短,线路电阻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L(2006-03-25):
To  sfyang:
  "采用三线制四线制接线方法可以消除这项误差三根导线和电桥连接,分别接在相邻的两臂内,只要它们的长度和电阻温度系数都相等,当环境温度变化时,它们的电阻变化就不会电桥的状态。即不会产生温度误差"
  对这段话的意思还不太理解,能否详细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F(2007-09-06):
H3968,我来回答你的问题,4线制的pt100就是一个接法,"采用三线制四线制接线方法可以消除这项误差三根导线和电桥连接,分别接在相邻的两臂内,只要它们的长度和电阻温度系数都相等,当环境温度变化时,它们的电阻变化就不会电桥的状态。即不会产生温度误差",这段话我不知道他采用哪种接法,按照4线pt100最广泛的接法,没有他这段话的意思,一点关系都没的,4线接法就是2线接入恒流源,2线为电压输出,这样就直接避免了长距离传输由于导线电阻带来的误差,仅此而已,至于什么抵消,什么温度都是没啥关系,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4根导线的电阻可以互相不相等,温度特性千差万别,或者是材质各不相同,对于测量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M:
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最好图文并茂!

网友N:
 四线接法 U=ir   i恒流  输出电压U直接是从r输出  引线电阻压降不影响 不包括在U内

网友O:
一般用三线制的较多,四线制的能消除导线误差吗?

网友P:
工业用三线制足够了。

网友Q(2009-04-13):
我的PT100是三线制的,之前都是好好的,现在导线出了55V的电压,还有火花,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