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PC机读取FX1N的数据

楼主(2004-02-26):
现在做的一个项目需要用电脑来读PLC里一些寄存器的数值,我们的通信模块是RS-232-BD,请问各位大虾,我用哪种程序可以读出输出的数据呢?请问有无相应的例子可供我参考?谢谢!

网友A:
去WWW.SYSLINK.COM.CN下载MELSECA通讯控件即可。

楼主:
怎么使用阿?在什么环境下运行呢?

网友B(2004-11-28):
用 FXGP_WIN-C 软件

网友B:
运行FXGP_WIN-C V3.30版 单击‘PLC’下拉菜单选‘择程序读入’出现‘选择PLC类型’对话框,选择‘FX1N’单击‘确定’程序便可读出。 当然还需要一根422-232转接线。提供PLC与PC机 相连接用。

网友C:
你可以直接使用编程口或RS232-BD模块,用VB编写一个控制程序就可以直接控制PLC内的数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