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TU

楼主(2004-02-26):
请教: 各位大侠:在RTU中,I/O模块的作用,一个站的I/O统计数与能采用几个RTU的关系,输入类型有几种,干接触隔离输入什么概念。 谢谢!

网友A:
分为: AI输入量 AO输出量 DI输入量 DO输出量 PI输入量 DI有有源和无源两种输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