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提取数据

楼主(2004-02-26):
比方说一实时报表,我们应具体如何提取其中温度大于100摄氏度的变量及其数值,并且自成一表格,就象存盘信息浏览那样。我用存盘数据提取策略未能成功,能否详细谈谈或发一样例。

网友A(2003-12-29):
已将您的问题转交技术部,请等待回复,谢谢!

网友B:
wangrunheyue您好: 对于您的问题是这样的,首先要说的是做为实时数据就是指当前时刻的数据,它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你要提取数据必然提取的就是历史数据,所以实时数据是不能够提取的,如对历史数据进行提取,可以使用存盘数据处理这个构件来实现,在工具箱中就有此构件,然后用函数来实现此要求!

网友C:
张工您好: 您的问题有可以通过数据提取策略完成,只要在策略的属性中设置一下数值条件,再用历史表格或存盘数据浏览输出就可以.

网友D:
数据存盘提取策略的数据条件使用的注意事项: 1、在组态环境中,使用测试方法不成功,但是,在运行环境下,肯定是可以的。 2、使用数值型或开关型变量进行条件判断没有问题,但是,使用字符型数据对象判断需要测试。

网友E(2004-02-26):
是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