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2-26):
小弟碰到一个头疼的问题向各位大虾请教,我现在采用数据采集器采集现场传感器输出数据,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经过隔离放大器后输入到数据采集器。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自系统上电后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会越来越小,好象没有稳定的值,系统工作时间越长采集到的信号越小。用万用表测量放大器输出端,也是系统工作时间越长输出的信号电压越小。麻烦各位大虾帮小弟分析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小弟在此谢过先。

网友A:
您可以把您的详细资料给我一份吗?您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也就不好说了.

网友B:
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是多少? 看起来有点象阻抗不匹配, 但要看到具体传感器/采集器的资料才可以。

楼主:
谢谢! 传感器的输出阻抗为250欧姆。 采集器为研祥的4017模块。他的技术指标中没有要求传感器的输出阻抗。二者之间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