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伺服或步进电机的连接

楼主(2004-02-26):
请问各位,大虾,三菱的plc本体(如fx2n或fx1n)有高速脉冲输出口吗,有的话输出频率达到多少,如果没有,可否通过软件编制,如果控制2伺服可以吗,(不用插补),或者控制步进。 谢谢各位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本人邮箱ssxxcy@163.com

网友A(2003-03-09):
有,实际上它用的就是计数器,三菱系列的PLC其计数范围为-2147483648到+2147483648,也就是说在这范围之内的脉冲数你都可以发出去。

网友B(2004-02-26):
你想用三菱可编程来输出高速脉冲必须选用晶体管输出型的可编程,否则别的输出形式如:继电器输出和可控硅输出这两种类型的输出速度是达不到你所要求的高频脉冲的。 所以只要你选对型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