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工

楼主(2004-02-26):
请教李工: ACS604-0260-3的充电电阻和充电二极管的作用,以及怎样检测它们的好坏.

网友A:
充电限流电阻,起上电时限制充电电流的作用,以保护电容,在充电过程完成后,由充电二极管将电阻切除,以防电阻长期通电,过热烧坏。常规检查方法即可检测好坏。电阻若坏,多半可人外观看出来。

网友B:
充电电阻主要还是保护整流模块!充电可控硅是相当接触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