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1000V/2A恒流源的制作

楼主(2004-02-26):
小弟欲求1000V/2A恒流源设计方案,可控硅整流型的。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控硅整流后,电流 又有脉动,若加上电容滤波,恒流性又不好,盼高手指点。

网友A(2004-01-13):
可控硅整流后是恒压呀?请说清楚怎么实现恒流的?

网友B:
精度要多少,文波指标?

网友C:
对,精度要多少,文波指标怎样. 你的设计方案也太省了 不如先用可控硅,电容稳压,再用三极管恒流,怎样.

网友D:
用开关电源设计,容易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E:
可控硅!做起来指标不太好控制,我做的800V5A的电源 用开关电源 做效果相当好,效率>87%,恒流恒压控制精度<1% 有兴趣的话pidanlaoshu@sina.com

网友F(2004-02-26):
各位大虾: 我先因工作需要,需制作恒流恒压可调电源N台,具体要求如下: 1、电流可调范围:0--200mA,电压可调范围:0--20V; 2、因我是用来测试LED,故其电源调节时的误差需≤0.1mA(V); 3、若您能有什么合适的建议或制作方案的话,可来本公司洽谈;限深圳地区 4、联系电话:75586001999-8526 联系人:龙生 联系地址:深圳市西丽镇红花岭工业区闽利达工业大厦普耐光电科技 公司网址:http://www.pepnice.com

网友G:
本人曾做过精度0.1uA的V/I转换器,用一般芯片就能实现

网友H:
我公司提供各类工控开关电源,欢迎来电来函 杭州科瑞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文二路207号文欣大厦2F—08 邮编:310012 电话:0571—88259125(T),88259126(T),88259127(F) 联系人:熊小姐

网友I:
各位: 我受一美资500强企业的委托,招聘大量的通信电源设计工程师,要求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Sr. level design engineer who worked in area of DC-DC converter /AC-DC for 3-5 years, very familiar with high frequency isolated or non-isolated switch mode power supply technology and design. 有兴趣,或有推荐者,发MAIL至:hr@target-touch.com

网友A(2004-03-31):
各位高手:现小弟有一个问题请教,自我从事设计两年来,曾多次遇到在EMC测试时,总是要从测试中反复调整方可,请问有那位仁兄知道怎样进行定性的计算。请赐教,谢谢!!!

网友J(2004-07-20):
各位大虾:    我先因工作需要,需制作恒流恒压可调电源N台,具体要求如下:    1、电流可调范围:0--200mA,电压可调范围:0--20V;    2、因我是用来测试LED,故其电源调节时的误差需≤0.1mA(V);    3、若您能有什么合适的建议或制作方案的话,可来本公司洽谈;限深圳地区    4、联系电话:75586001999-8526 联系人:龙生    联系地址:深圳市西丽镇红花岭工业区闽利达工业大厦普耐光电科技    你好,龙生,不知道你要的调节时误差小于0.1mA什么意思,是电源本身的误差小于0.1还是调节时的分辨率小于0.1,还是回读时小于0.1 ??

网友K(2004-12-25):
老兄, 你好,你们公司200MA,3V的恒流源用哪些零件做的,能否告之,谢 谢!

网友L(2008-06-23):
跪求:各位大哥 大姐帮帮我啊 后天要交啊

 直流电动机调压调速可控整流电源设计

输入交流电源 三相380V。f=50Hz

直流电机参数: PN=10KW;UN=220V;IN=55A;nN=1000r/min;电枢电阻Ra=0.5欧;电枢电感LD=7mH

要求:

1:整流电路的选择

2:整流变压器额定参数的计算

3:晶闸管电流,电压额定值的选择

4:平波电抗器电感值的计算

5:保护电路的设计

6:触发电路的设计

网友M:
杰诺 这个恒流恒压可调电源(具体要求如下: 1、电流可调范围:0--200mA,电压可调范围:0--20V; 2、因我是用来测试LED,故其电源调节时的误差需≤0.1mA(V); )
采用LM317接成恒流方式就可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