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可以来控制伺服电机吗?

楼主(2004-02-26):
请问各位大侠西门子的PLC可以用来控制伺服电机吗?如果可以那应该怎么做?

网友A(2004-01-09):
选伺服模块,选伺服驱动器就可以了

楼主:
伺服驱动器有些什么型号

网友A:
你得根据电机去选相应的 驱动器,这样才可以,

网友B:
to qrx005 现有一难题,西门子的S7-300系列的PLC(CPU315)用来控制伦次的变频器,编程时要注意那几方面?组网时要注意什么?

网友A:
TO 天地会 你想怎样控制,是通过通讯方式,还是其他的数字+模拟量的方式。 要不你打过来: 010-87398060

楼主:
我只是拿来做位置控制就可以了,是不是只要用PLC给伺服电机控制器输两路正反转脉冲就可以了?脉冲频率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C(2004-02-18):
可以买FM模块(好象是FM354),也可以通过Profibus来控制611U(带Profibus口,是可选件)

网友C:
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可以买CPU317T来进行位置控制.

网友D:
西门子的PLC是可以做位置控制来控制伺服驱动器,选型要看你想控制几个轴,是脉冲控制,还是模拟量,不同控制有不同的模块,CPU要在315以上.

网友E:
主要是要看你选择伺服电机的何种控制方法,伺服电机有速度控制,这种控制比较简单,一般的PLC都可以控制。还有就是位置控制,这种控制方法比较复杂,主要用在精确的定位控制上,一般都要加一个位置控制单元的。而且参数设置相对也比较复杂。还有一种就是转矩控制。

网友F:
相当多的伺服定位控制可通过PLC的脉冲输出及相应的PLC指令来实现,没必要去浪费定位模块。当然PLC不要用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G(2009-09-26):
不知道那位大侠有实例供参考。

网友H:
当然可以,其实只要PLC发出高速脉冲送到伺服驱动器就可以.

可参考教材《西门子PLC与变频器、触摸屏的综合应用》,电力出版社出的。吴志敏 阳胜峰编的。这本书的有一个运动控制项目。

网友I:
涡轮流量计也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