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提供国产中压软启动厂家信息》

楼主(2004-02-26):
我公司预购1KV-6KV中压软启动,进口价太高,国内不哪家公司生产?请各位朋友提供信息。 谢谢!!

网友A:
您好!我公司是专业生产中高压软启动器的厂家,我的联系方式 0755-28125953 yuzi1124@163.net 13590346686 刘先生 先简单介绍我公司的产品 高压磁控软起动器的工作原理与普通电子式、液体电阻等软起动器的原理一样,都是通过降压限流作用,达到软起动的目的。磁控软起动技术更为先进的地方是高压执行气件的优越特性。基本原理是在高压电机一次回路中串接一个可以自由改变阻抗值大小的的饱和电抗器。通过改变饱和电抗器的饱和程度,从而改变饱和电抗器阻抗值大小,使高压电机的端电压匀速延缓(25-56秒)上升到额定电压,降低了起动电流,达到软起动的目的. 该产品技术先进、性能优良、操作简单、免维护、运行稳定、使用寿命长。与变频器相比,有着数量级上的价格优势,与其它软起动相比,有着令人十分满意的性价比优势。该产品是传统自耦电抗器、液体电阻、频敏电阻等软起动器的理想更新换代产品 欢迎联系交流!

网友B: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6kv电机软起动装置已研制成功,并在2000KW的某油田电机上一次投运成功,现已可靠运行一年多。       产品简介:适用于风机或水泵类负载电机软起动。本装置采用晶闸管组件和光纤触发系统,基于DSP和CPLD的控制、显示、键盘操作系统,可在现场菜单式设置调整起动参数,具有逆序、运行过流、起动过流、失压、起动超时、晶闸管组件故障等保护,与电机原有保护系统能完美匹配。     优点: 1) 降低起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2) 平稳起动,避免电机和拖动负载的损坏;     3) 节省电机及相关部件维护成本,延长使用寿命。     生产单位: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产品系列介绍:     额定容量/KW 300~22000     额定输入电压/V 3相AC 1000~10000     频率/HZ 50+_3%    联系电话:0733-8498147(王卫安)     e_mail: weianwang@hotmail.com, wangwa@zelri.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