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频器到底能拖几个电机

楼主(2004-02-26):
前几天我的BOSS为了应付顾客,下令我用一个变频器拖16个电机,电机全为30w,变频器为华为TD900-1.5kw。我觉得这样作肯定不妥当,但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3-11-23):
要考虑最多可以拖几个?楼上你可以用经验公式计算: I变频器= N * I电动机 * K 注意:(1)这里不是单纯考虑功率,而是考虑电流为主;(2)系数K为=1。1-1。4之间,同步电动机或异步电动机不同,负载类型也不同,如在纺织上跟料有关系,如化纤、蚕丝、棉丝等都不一样,而这些地方都是大量应用一拖多的场合。

网友B:
如果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不同功率的电机,这样可以吗?

网友C:
只要变频器不过载,电机数量不是问题!

网友A:
支持李方园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我还担心不行呢。

网友D:
支持李方园 发言 要有理可依有据可考有实可信……。不要信口开河!!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牵强附会、强不知为知之,是拙劣

网友A:
我有一个问题:如何使两台电机做同步控制,不需另外控制单元,只利用变频器自已硬件来完成,这样有方案吗

网友E:
可以拖动多台电机,电机参数一致

网友F:
支持李方园 TD900的过载能力一般的。

网友G:
是不是用在纺织行业?只要各电机控制工艺一样,功率之和的1.2倍不超过变频器功率就行。

网友H:
拖动多台电机不是什么问题, 电机要分开启停的话问题就多点。

网友I:
一拖多实际上是启动一台切换到工频,再启动,再切换,不可同时启动,变频器可以控制的得电机,数量非常有限,3台可以

网友C:
违规操作!变频器容易坏!

网友J:
我赞成李方园的,就拿我杭州联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代理芬兰Vacon变频器为例,如做多台控制, 一般也是:I变频器= N * I电动机 * K 系数K为=1.1-1.4之间 其中K要以具体工况而定

网友A:
华北说的不对吗?那样做当然可以

网友A:
华北说的不是同一概念!一拖多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2种,一种是类似恒压供水;一种是纺织系统的传动!

网友K:
建议LTT: 你把你的具体要求说明白,到底需要如何控制,是同步起停,还是启动之后由旁路控制。

网友L:
zhanqi:你好,你提的问题很好,如果用一台变频器去控制两台电机,单凭该机硬件是难一完成的,这台变频的容量要相当于两台电机的容量,不妨每台电机各配一台变频器,采用主从控制方式,这一点ABB有较好的应用,注意机械结构是刚性连接还是柔性连接,可分别采用转距给定或速度给定以保证两台电机同步运行,详细应用可参见ABB主从应用宏手册

网友M:
TO:zhanqi: 你好,用两台变频器主从速实现同步也要看你使用的场合允不允许有速度累计误差,因为电机的转差不同的,不用反馈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步,特别是位置的同步.

网友N:
我赞成沧海剑: 你把你的具体要求说明白,到底需要如何控制,是同步起停,还是启动之后由旁路控制,如属后者,则可拖动多台,没有问题,反之则需考量。

网友O:
一台控制多台的问题比较复杂。 你这种情况如果是同时启动、同时停止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同时启停的话,就比较难说了!

网友P:
请问李工,您建议的公式能这样表达吗:I变频器= N * (I电动机1+I电动机2) * K

网友P:
请问李工,您建议的公式能这样表达吗:I变频器= (I电动机1+I电动机2+。。。+I电动机n) * K?

网友A:
关于公式的表达那只是经验公式而已,目的是为了不过载。同时,建议拖的小电机最好特性相等,功率相等。至于不相等的情况下,你的变频器应该选择非标产品(即变频电源)。

网友C:
有的人操作不是同时启动,这样电机启动电流是非常大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这里的用法不单是同时启停,还有实现变频调速,全部16台电机并联连接,所以不知可行否!?

网友C:
功率余量还有这么大,应该没问题!

网友Q:
一台变频器拖动16台电机原理上是可以的,但在实际上只要有一台电机出问题将会影响其他的电机所以一般不采用此方法

网友R:
李工:"N"是什么意思?djf说的对不对?

网友A:
关注电流的同时还应考虑是几台电机同时启动,否则肯定会烧变频器。

网友S:
记得在某种变频器的资料中提到,变频器的输出端电缆长度的总和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制,否则会引起变频器过流,不知正确与否。在功率允许的情况下,电缆的长度还是的考虑的。

网友T:
大家好,我是一名刚刚踏入工作岗位不久的学生,应公司产品开发的需要,需要自己做变频器来控制功率为5.5kw的电动机,(考虑到成本不能用PLC来实现,现成的变频器的价格又不是很合适),需要从哪方面着手做起,稳定性等等都要考虑,希望上边的李工以及各位给予支持!!!!!

网友U:
一拖多应该是可以的,只要电机的参数一致,电缆总长度太长的话,考虑加大变频器容量及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V:
一台变频器拖6台电机没问题但电机参数要一致我们单位就是这样

网友W:
一拖多在用户想节约成本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而且故障不好查,一拖16也好,一拖30也好,有一台电机出现小问题要查死你,最好不要。小机一拖多比大机一拖多稍好,还有,变频器与电机之间不能有接触器

网友X:
可以,但是每台电机要加断路器 我还用了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高低速控制 其中一台有起停动作,没有问题,不过变频器 用的大一点

网友A:
我们这里有个系统一台AB的变频器带了12台电机(参数一致),没有仔细推敲。

网友A:
如果拖的电机参数不一致,而且电缆长度差很多呢?有没有办法? 例如一台30KW电机电缆20米,另一台11KW电机电缆150米。 两台同时运行。

网友Y:
完全可以,正如李方园同志所说:只要备拖动电机的总起动电流不超出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就行。我就用过,而且所带动的电机功率各台都不相同,但要注意不能使用接触器。

网友A:
我们的中频变频器在纺机上一台变频器拖近200台电机!   存在兄他们的同类变频器也有这方面的应用。

网友Z:
请问你的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少?我们变频器能拖几台要取电流。 我们艾默生TD900-4T0015G的额定输出电流是4.0安。 这样你算算就可以了,能不能也可以向客户解释。

网友Z:
算下电流,我们艾默生TD900-4T0015G的额定输出电流是3.7安 TD900-2T0015G额定输出电流是7.0安 你将你的电机额定电流*16看下我们的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是大 还是小,如果大不能拖,小可以拖。注意,变频器后面不能接继电器 也就是说这样只能同步拖动了。

网友AA:
以上用法在化纤行业有应用:主要是要求要变频电机,参数一致,每个电机用快熔隔离,电机要有单独保护装置,电机启动用一个回路,同一时间内只能启动一台电机,停止回路分开 欢迎来电 zhouchenghz@vip.sian.com

网友AB:
我在轧钢滚道上搞过一台ABB 拖了30台,主要是同步问题,不过不是很理想

网友A:
楼上:您好!您能将实际的使用情况说一下吗?是怎么样不理想?因为目前一拖多的最多工况是在纺织上,有名的品牌如DANFOSS、台达、西门子、EMERSON等!他们都有一定量的OEM一拖多客户!

楼主:
谢谢各位! 已投入使用2个月,至今无客户的投诉,应该是没问题。谢谢!

网友AC:
大家好,看了上面大家的讨论,就我对变频器的初步了解(我是刚接触变频器),变频器的原理不是对电机负载的变化通过控制其线路上的电流的吗。那如果我们将支路上的多台电机看成是总线上接一台较大的电机,支路上电机的启停对电路的影响可以看做总线电机负载的变化啊,那就不是可以一变频器拖多台电机了吗?不知我的理解对不,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在变频器一拖多的案例有很多,主要要注意的也就是变频器的过载问题,每台电机需要单独启动时,要考虑启动的同时率和启动电流,其任何时间的电流总和不能大于变频器的最大电流。而且每台电机必须配置单独保护(如热继)。变频器停止时,要考虑各台电机的负载特性不同时产生的过电压。防止击穿变频器功率模块。

网友AD:
学了不少知识,谢谢

网友AE:
只要条件允许,一台变频器拖几台电机根本就不受限制。楼主的问题有点问题,应该问一台多少大功率的变频器能拖几台多少大功率的什么类型的电机。拖动的工作程序方式又是如何的。对负载工况的要求又是如何的。

网友AF:
大家好! 我的心得是:变频器就象女人一样。各国生产的变频器就是她们国家文化的体现,大家看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说到女人就自然和“性”联在一起,我最大的发现就是:懂变频器的一定懂女人和性,而懂女人和性的就不一定懂变频器。 有空时大家来电联聊聊:13819391345

网友AA:
shijuping 兄弟 用热继不是好办法,单个过载保护是这类变频器的使用的大问题,保护不当后果严重,不如大家讨论一下如何更好的保护的问题

网友AG:
一个问题竟讨论了半月,如此热烈,看来这个问题大家都遇到过并十分感兴趣。确实要求变频器一拖多的应用场合太多了。以下是我的一点体会,如果所有电机规格一致,并能在工艺上做到或要求同时动作时,变频器的选择很简单,只要电流值是电机总电流的1.1倍就够了了,这种情况本人使用ABB变频器带过70余台电机,no problem!如果电机规格不一致,但只要做到同时动作,如此选型,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这时就不能实现矢量控制或ABB的DTC控制的优良性能了,毕竟有所得就有所失。如果所用电机要求分时动作,那就很麻烦,本人未试过。

网友AH:
大家好!请问吴仙说的是否完全正确?我刚刚接触变频器,还望各位大哥以后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问吴仙:如你所说“所有电机规格一致,并能在工艺上做到或要求同时动作时,变频器的选择很简单,只要电流值是电机总电流的1.1倍就够了了,”那么ABB变频器做DTC辩识时是什么情况?也就是此时的电流对电机有无影响?DTC辩识可否完成?

网友AI:
我用正弦的5.5KW变频器带三台1.5KW的电机(电机铭牌参数一致,电机绕组接法一致(均为星形)),使用时将变频器上的电机参数设定为功率4.5KW,电流为三台电机额定电流之和,然后进行电机参数自辨识成功。运行时每台电机的表现均同单台运行时一样(矢量控制方式)

网友AJ(2003-12-23):
收益非浅

网友AK:
大家一定注意,在一拖多的场合,尽量选用V/F控制变频器,或者选择矢量控制变频器中的V/F控制模式,变频器的选型可以根据李方园的算法; 如果采用矢量控制(616G5、6se70等)或者DTC(ABB600/800),电机的参数设置或者自辨识一定注意,可能需要人工配置!

网友AL:
变频器虽然有1拖N的方案,但大多数应用在无需精确调控的场合。如应用在精确控制中,还是采用1拖1的方案。

网友AM:
我1998年和广州一个厂家,一台变频器带18台,其中每9台负载相近。 你放心用吧。我的电话010--65543571

网友AN:
我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在交流传动实验站工作,对你们说的很感兴趣,学到好多东西。对于变频器1拖N,主要考虑电流是没错的。

网友AO:
我这里的应用为一台变频器带32台电机!4极磁阻同步电机,输出频率200HZ以上!所以1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没有问题!但该应用具有一个致命缺陷:任一台电机故障(线圈对地短路),变频器则报警(ground fault), 全线停车,损失巨大!所以盼各位慎用,尤其是连续化生产企业!另外也请各位帮我想想办法,解决上述问题,具体见本人所发的:SIEMENS P4886变频器接地保护能否取消!谢谢

网友AF:
一日:池也在厕所。享受天马之欢!忽见“上帝”这只傻鸟,飞进。 第一声就对池也问好!!爽吧??? 池也眼中带有爱抚的光芒,清看上帝的到来。 问到:这时你是哪种女人? 上帝:我是女人吗? 池也:对了,你根本不是人啊? 上帝:是,我不是。但我可以让你进一步的爽!!想要吗? 池也:想!你能行吗。你上次就没让我爽出。从那次开始我就叫你傻鸟了。 上帝:我爱听你这样叫我!嘿:边上有个好象是女的也来了,我去偷看她了!! 池也:妈的!比我还急!!! 池也就是这样和上帝对话的,他们之间就是这样的一对朋友,听上帝说它的朋友有好多可是池也从来没见到过,池也只能自己在人世中找池也的朋友。

网友A:
三峡工地有台丹麦产KROLL塔式起重机,其大车行走机构采用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同时拖动16台电机,每台电机4kW,目前已经运行3~4年,还没有出现问题。所以你的考虑用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应当是没有问题,但应当注意每台电机功率等参数属性一样,相序一致!

网友H:
weiyixiao: 分别保护就可以了。 我这里有成熟方案可以使用。

网友AO:
太好了,atv11,不知阁下能否将你的方案寄一份给我?我的邮箱:weiyixiao0604@sina.com ,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H:
一拖多时会有些问题出现,不止是weiyixiao所说的“任一台电机故障(线圈对地短路),变频器则报警, 全线停车”这么一个问题,有时还会频繁的烧电机。由于各个电机和控制设备的传动惯量不一定一致,在停车的时候,有的电机是处在发电状态,这时会烧电机,如果每台电机的功率不一样,会更严重。如果不是性能相同的电机,最好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 一拖多时,要注意变频器输出侧给每台电机加个可控的接触器,停机时,接触器脱开。“任一台电机故障(线圈对地短路)”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接触器的分断控制来解决。 无非是个小的控制回路的设计问题。

网友AK:
对于同时启动、停止的场合,大家都讨论的比较清楚了! 而所谓的一拖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变频器当电源用!这在纺织行业“动变频(中频发电机组)”改“静变频(变频器)的应用中体现的比较充分!下面有一个实例,供大家看考(图贴不上):纺织设备中频电源“动变频”改“静变频”方案选型 (一)技术要求概要: 现有纺织设备要求如下: 电机:0.3KW,149V,140Hz,单台起动最大电流为6.6A~7A,空载电流1.0A,起动时间12S。 一组共66台电机,12个组为一个单元,即一个单元为792台电机,大约10台为一个起动组,最后起动的一组为10台电机左右。 预选一台变频器为供电电源,通过变压器给一个单元供电,变频器如何选型。 (二)技术要求概括: 从以上要求看,这是一个的典型的“动变频”(中频发电机组)改“静变频”(普通变频器)的应用,具体要求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变频器输入三相380V/50Hz,输出三相380V/140Hz的交流电, (2) 经一个特制变压器后,变为149V/140Hz的输出,供纺织纱锭电机。 (3)一个单元由792台单机容量为0.3KW(149V)的电机组成,10个电机为一个起动组。(设备构成如下图) (三)计算过程: (1)单机额定电流:传真中没有提供,大概算法:Ie=0.3kw/(149V×1.732×0.8)=1.453A(注:其中0.8为功率因数) (2)每组起动电流(按12台同时起动计算): Is=7×12=84A (3)总负荷电流(变压器输出电流): I=(792-12)×Ie+Is=780×1.453+84=1217A (4)折合到变频器的输出电流:Iv=I×149/(380×0.8)=1217×149/(380×0.8)=596A (注:0.8为变压器效率和功率因数总体的估计近似值) 所以,变频器的功率,应该能够满足600A的额定输出 (四)注意事项: (1)变频器器前最好加装电抗器ACR。 (2)所用变压器与普通工频变压器不同:首先,额定频率不同。其次,因为变频器的一次侧输入为变频器输出的PWM方波,因此,变压器的发热会有所增加;另外,由于变频器死区时间的影响,接入变压器后,会产生一定的直流分量,也会造成额外的损耗和发热,所以,变频器的选用一定要慎重,最好由具有相关经验的变压器厂特殊绕制。

网友AO:
to atv11: 我这里的应用中,电机与变频器间有接触器,将电机中的热敏电阻保护和过流保护都串在接触器线圈控制回路中,但电机线圈对地短路时,热敏电阻和过流保护还没来得及动作,也就是说接触器还没来得及断开,变频器已经检测到电机接地从而跳闸了。详情见我在此论坛发的“P4886型变频器接地保护能否取消?”一文。

楼主:
能不能这样用: 1个变频器---N个接触器---N个电机,然后在变频器通电运行时利用接触器控制某个或几个电机的启停,而变频器只有在所有电机停止时才停机?

网友AP:
考核变频器时你可以这样做。变频器启动后,特别是高频,如50HZ,再闭合接触器,对变频器而言,相当于输出短路。一般会过流。不过这样试,倒是可检验变频器的保护是否灵敏。有点变频器保护动作时,模块也坏了。

网友AQ:
一拖多在用在一般场合是很正常的,但主要考虑电流 较好的用法是: 变频器---N个断路器(选用质量好的,严格按单台电机的额容量选配)---N个电机 此外,所有电机到变频器的电缆长度和必须小于300米。

网友AK:
To:ltt&bjt 呵呵!看来你们没有仔细看上面关于“动变频”改“静变频”的帖子,里面已经对不同时起停的应用和具体算法说的比较清除了!

网友AO:
to ltt 我这里就是你说的那样用的!

网友AR:
成功的案例远不如失败的案例有价值!多算胜少算不胜!一切从实际出发........

网友AS(2004-02-26):
二台变频器拖动一台增压泵电机时,其中一台变频器为备用,是否需要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器(三菱变频)?

网友A: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AT(2004-06-23):
两台变频器同步我做过,用AB 1336 IMPACT,现成的,挺方便。

网友AT:
台变频器拖动一台增压泵电机时,其中一台变频器为备用,是否需要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器(三菱变频)? 是否备用机当故障时自动切换?如果不是,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AU:
空载还是带负荷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AV(2004-11-03):
请教各位专家: 我采用4台交流但不是变频的电机驱动减速器的轴,如何保证 4台电机的同步?

网友AW:
请问华北兄,如何切换??

网友AX:
李方圆何许人也!我很钦佩。 请问流水线上ABB 160KW直流电机拖动主轴滚筒,另有110KW直流电机做从动拖动,选用ABB DCS500两台主从控制,要点是什么?

网友AY:
一拖多主要考虑电流   较好的用法是:   变频器---N个断路器(但要注意在变频器停止输出时开、关,)---N个热继电器(以便单个保护电机)---N个电机 不知这样可否

网友AZ(2005-06-29):
我单位用一台变频器带八台同步电机的,就是跟楼上所说的一样,八个分路空开(带热保护的).

网友AZ:
zhanqi   2003-11-23 18:39:00    我有一个问题:如何使两台电机做同步控制,不需另外控制单元,只利用变频器自已硬件来完成,这样有方案吗 深圳新出的易能变频器能做到,它可以用它的RS485通讯功能来做多台电机同步,最多32台,其中一台为主站,其它的根据主站的频率来同步或比例控制.

网友AZ:
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多台电机要看是一起启动还是逐台追加起动,如果N-1台电机先启动,然后当变频器已经到达额定频率了再起动最后一台(化纤工业中经常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就不一样了.如果是多台电机同时启动那么I变频器= N * I电动机 * K成立,但逐台追加起动此公式不成立.对于逐台追加起动变频器厂家推荐的是I变频器= 1.1(N-1* I电动机)+I(最后一台电动机起动电流)(额定电流的4-8倍),但也不能盲目的照搬公式,还得看工况,还有如果电机启动时间很短(容易起动),那么可以将变频器的150%/一分钟的过载能力考虑进去,可以减小变频器的容量. 我用的是三垦IHF及SHF的,共有近四十台变频器,也就是带三百多台电机,都是0.55KW的同步电机,每台电机前配一空开(带热保护)和一接触器,启动方式为逐台追加起动.

网友BA:
经过上面大家的讨论,在变频器输出端有接触器,只要容量够,是不会出问题的,包括切换负载.对不?

网友BB:
既然问题是2003年提出来的。相信一定解决了。怎么不见楼主的回音呢?

网友BC:
我单位的使用情况是一台变频器带8台或16台电机,电机规格一样,分路加空开(带热保护),如一台电机接地把此分路的空开断开即可。

网友BD:
我单位一台55kw变频器同时拖动35台0。5kw电机,可以同起同停,运行的很好。变频器功率选大些,一拖多可行。

网友BE(2005-08-25):
其中N的意思应该是电机的数量!

网友BF(2005-11-05):
QQ群13003774---机电行业,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快速交流的场所,请注明“变频器”或“工控”,迷糊欢迎大家!

网友BG:
我这有过一拖六的成功例子,只要考虑问题周全,应该不是问题!但是不要太多了

网友BH:
变频器一拖多,对变频器的影响是肯定的,我们单位就是这样,每台电机不是同时启动,而且功率不等的电机,长时间这样用的话,变频器会出现一些报警或警报,减少变频器使用寿命的

网友BG:
我个人以为一拖多的话,不是同时启动,只要选择变频器的功率大于或等于电机中最大功率的电机应该没有问题!!!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BI:
一拖多在化纤行业是大量采用的。如计量泵变频电机和上油泵电机的启停,而且都是采用接触器控制。只不过变频的容量相对于负载而言选得比较大罢了。

网友BJ(2005-12-05):
我做过EMERSON的一拖2,是恒压供水的,启动一台后用接触器短接
另外一台变频调压。

网友BK:
谁有比较成熟的电路控制方案,能否贴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BG:
应该没有问题,我这有一拖6的例子

网友BL:
各位谁知道哪里有中频400Hz,功率8w左右,电压110V这样的小的交流同步电机啊?最近找的我头疼死了

网友BM(2006-02-09):
行是行,太多电机,牵一发而动全身

网友BN:
李春发:您好!我想问一下,变频器拖动不同功率的电机,变频器容量、电流不是问题的前提下,试问,不同功率的电机,它的机械特性是否会一致,您的控制精度如何得到保证?

网友Q:
一台变频器根据我的经验和使用尽量不要超过2台而且还要根据机台的性能和启动时间等

网友BO:
最好不要采用此种方式,否则,这样使用可能会带来不少麻烦。

网友BP:
我厂有专利BG-1变频一拖N控制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电话09918552533   13579208991
万先生
可提供专利证书

网友BQ(2006-12-06):
只要电机型号一致,不需另外控制单元,只要考虑电流就行了,数量无所谓。只要不超过变频器的容量。不过载就行了。

网友BR:
我们选择的是AB变频器 POWER FLEX 700 变频器  采用的方式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 辊道 可同时带多滚   每台电机增加带欠压保护和热继保护的控制器  没问题

网友BS:
在变频器一拖多的案例有很多,主要要注意的也就是变频器的过载问题

网友BT:
30W的电机有三相电机吗?

网友BU:
一拖多怎么保持多个电机的同步.

网友BV:
支持李工:
同时说明,如此多的电机,需要增加考虑变频器输出线缆的长度。
TD900在2007年1月份开始停产了。艾默生新出了个SK系列,是英国CT开发的,开环矢量,性能很好。

网友BW:
呵呵,但是这么多电机该怎么控制啊?

网友BX:
精彩!真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BY(2008-08-19):
真是不知道谁说的正确了  郁闷啊

网友BZ(2008-10-10):
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要分成两种情况看待:

1、1拖多同时启/停。这时应该注意负载和电流的过载问题。但是如果负载需要克服重力做功的话,建议你还是一对一为好。如果仅仅克服摩擦和风阻力,1拖多是可行的。

2、1拖多分别启/停。这时要注意多台电机之间的功率不能相差太大。因为所有变频器中内置的电机模型都是有范围的,一台变频器型号确定之后,它所内置的电机模型也就确定了,也就意味着它所能适应的电机功率范围也确定了。所以你在设计之前一定要确定好需要拖动的电机功率相差不能太大。具体相差范围要视所选用的变频器品牌而定,咨询产品技术支持,确定最小适应的电机功率。

网友CA:
一台37KW的三肯变频器拖12台1.800W三相反应式永磁同步电动机,同时启动,(纺织化纤五、七牵伸棍)机器正常工作。

网友CB:
变频器拖动电机有以下三种情况:
1.单个变频器驱动单个电动机:IF>=1.1ID(1.1为畸波影响的增加系数);请不要根据电动机的容量kw来选择变频器的容量,因为如果变频器和电动机容量kw相同,电动机技术的增加会降低效率和电动机的功率因数,这样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要加大;绝不允许电动机的容量大于变频器。
2.单个变频器同时驱动2个以上电动机:IF>=∑ID;注意:当2个电机并联运行时,变频器的电子过电流保护功能不能用来保护电动机,变频器的输出侧的个电动机需安装热保护继电器,而且当电动机继续低速运转时,热继电器不能很好地保护电动机,应该在电动机上安装温度检测器,用它来保护电动机
3.单个变频器顺次起动2个以上电动机:IF>=∑ID+IDM(IDM为最后一台电动机起动的最大电流

我是佛山艾浦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孔小姐 13929972352 0757-82621635-814 QQ:85248268
 www.fsaipu.com.cn   或 www.fsaipu.com  艾默生的PLC、康沃(力士乐)变频器、eview触摸屏一级代理商 如有任何问题 可随时找我

网友CC(2008-11-12):
我认为电机功率总和不能超过变频器容量,另外负载电流不要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看到好多厂都这样用。

网友CD: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CE:
我是一位电工初学者  想问一下老师们  我有一台易能变频器,用的是电位器调速 老是出现速度不稳定   请教一下  这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  应该怎么处理呀   谢谢

网友CF(2009-07-10):
还是顶上去吧,继续讨论,一拖多.

网友CG(2022-08-24):
您好,atv11,不知能否将方案发一份给我?我的邮箱:466307362@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CG:
紫枫@无情   你好   1拖6的例子可以发我一下吗   我邮箱是466307362@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CH(2023-03-02):
好问题,确实值得讨论和思考~